[問題求助] (已解決)「一些顏色不見了」奇美CHIME CMV 221D LCD液晶螢幕

楼主(2014-03-13):
第一次看到這種症狀不知從何下手。。。。。

乍看之下,真的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因為大部分的顏色都在,特別是主色也全都在,看起來沒有什麼大問題。
只是有一次看一件近白色的衣服,竟然看不出細節,所以才覺得有問題。

1.第一個就是檢查GAMMA,電壓有一點一點的增加,應該沒有問題。
2.0歐電阻全量了,都沒有斷。電感基本上也量了,也沒有斷。(電感會再仔細查一遍,不太確定有沒有全查到。)

再來就不知道要從何下手了!!??真頭大!!

1.LCD的型號

2.有問題的地方:見mouse的指標處上下,上面兩格色階有缺

3.這是別台正常的LCD,色階都有

以下是T-CON照片。。。。。由左到右,有主要元件的都有拍到。另一邊沒有什麼東西,如重點沒有拍到可以補拍。

有那位先進知道如何下手嗎???謝謝啦!!!!

楼主:
真沒看過這種症狀!!?

网友:
軟體問題?

网友A:
會是單純對比調整"走精"造成的嗎
對比跑掉,灰階部分顯示也會跟著異常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是單純對比調整"走精"造成的嗎
對比跑掉,灰階部分顯示也會跟著異常說

我把選單裡的「CM Engine」設定了一下,顏色有回來了。

看來LCD沒有問題。

有意思的LCD誤動作,原因不明,但等一下再補上說明與照片。

楼主:
看了4F的提示以後,就把對比拉高,原本是8調到64。更多變白了。。。。。

後來就亂設定,設到「CM Engine」後,突然就出現了顏色。。。。

結論:應當就是「走鐘」。而「CM Engine」可能就是把設定重新寫入吧!
如果知道如何進工廠模式,應當就可以重整回來了吧。

网友B:
關機,按住左右鍵不放手,按下電源鍵,放開左右鍵,看見畫面後按選單,
有時奇美螢幕修好後顏色不對,進工廠模式恢復預設值都會有收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關機,按住左右鍵不放手,按下電源鍵,放開左右鍵,看見畫面後按選單,
有時奇美螢幕修好後顏色不對,進工 ...

感謝!!!已進入工廠模式重置一次了。。。。。

网友:
重置無效有時就要換EEPROM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