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jepson 1409V 3分電鑽 聲音過大

楼主(2014-03-13):
jepson 1409V 3分電鑽  按下開關聲音過大,請問版上先進是否更換碳刷即可完修 ?

這種電鑽有像馬達類要更換珠子(軸封軸承) 問題 ?

网友A:
要不要先試試看幫培林(軸承)上點潤滑油?
順便看看碳刷(電刷)有沒有磨損。

网友B:
我本身是有修馬達"您的這種電鑽一般專業技師是不會用的"如果換了炭刷和培琳還不行"那就是減數速齒輪老化磨損""""

网友C:
這種小電鑽通常用607,608或626滾珠軸承,如果不是軸承磨損,就是齒輪磨損,還是拆開吧!沒幾顆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先試試看幫培林(軸承)上點潤滑油?
順便看看碳刷(電刷)有沒有磨損。

請教葉坦克 兄 :

昨天拆開,軸承上油,聲音好像有比較小了,但紅圈處很燙手,不知是否正常 ?
碳刷有沒有磨損,如何看 ?? 感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本身是有修馬達"您的這種電鑽一般專業技師是不會用的"如果換了炭刷和培琳還不行"那就是減數速齒輪老化磨 ...

請教 明煌 大 :

減數速齒輪在那個部位,如何判定壞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小電鑽通常用607,608或626滾珠軸承,如果不是軸承磨損,就是齒輪磨損,還是拆開吧!沒幾顆螺絲. ...

chaungch 兄 :
真強,是626rs滾珠軸承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葉坦克 兄 :

昨天拆開,軸承上油,聲音好像有比較小了,但紅圈處很燙手,不知是否正常 ?

碳刷看起來大概只剩3分之2,既然你都拆開了那就一勞永逸,一起換了吧。
轉子的部分如果溫度很高可能是長時間使用造成的,這種馬達的設計為了達到高轉速和大扭力 通常都非常的耗電
所以溫度就會比較高 轉子在高速轉動時和空風氣產生磨擦也會造成高溫。

网友D:
樓主您的紅圈內11點方向好像有電樞被磨到,請您確認場磁線圈內側是否也有類似情形

有的話表示電樞或場磁其中一個固定座歪了,這個不好處理

网友E:
個人推論
轉子的漆包線絕緣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您的紅圈內11點方向好像有電樞被磨到,請您確認場磁線圈內側是否也有類似情形

有的話表示電樞或場磁其 ...

changold2 兄 !!磁線圈內側是沒有這種狀況,但是紅圈內都是磨到的痕跡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個人推論
轉子的漆包線絕緣不良

雄爸爸 兄! 漆包線絕緣不良我用三用電表量電線與接地應該有反應 !!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爸 兄! 漆包線絕緣不良我用三用電表量電線與接地應該有反應 !!

我公司的跑步機
之前用的是DC90V碳刷馬達
用久了之後,碳刷磨下來的碳粉,卡在線圈裡面
使用歐姆檔量測 (忘記檔位,確定不是Rx1)
換相銅片與矽鋼片之間有絕緣不良的狀況
用自來水沖洗之後曬乾,即恢復正常運轉

你的電鑽可能有另一個狀況
轉子其中有一槽或一槽以上的線圈有短路
低速轉動時不容易發現異常
高速 (全速)運轉時,聲音很大,而且換相銅片會產生很多火花,多到變成風火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