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鉛酸電池能怎麼利用

楼主(2014-03-14):
從客人不要的照明PL燈裡面殺出來的,量一量都還有4~6V左右,
請問可以用在甚麼用途???不然回收好浪費

网友:
發揮想像力~~

网友:
偶都是12V的~露營點燈用。

网友:
改做行動電源怎麼樣,順便帶去野炊時點燈。

网友:
拿來當特大號的電池用...

网友A:
撬蓋、拔塞、加水、還原、充電,多數都可救回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一顆新品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撬蓋、拔塞、加水、還原、充電,多數都可救回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一顆新品200.-

還要灌腸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還要灌腸嗎?

如果三個電解槽之一出現黑水,這款三太子不做灌腸
倒掉黑水那槽之電解液,剩兩個CELL 4V,就變成直充的行動電源~

緊急照明燈用電瓶有些長年過放,電解液已乾
多數需要升壓至60VDC才會出現UA電流,等到恢復至230mA就能救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撬蓋、拔塞、加水、還原、充電,多數都可救回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一顆新品200.-

爆米花......救狼哦!!!
老灰狼這裡也有好幾顆這種的...都救不活...
到底要加什麼水啊???
蒸餾水..逆滲透(純水)...電池液...還是忘情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個電解槽之一出現黑水,這款三太子不做灌腸
倒掉黑水那槽之電解液,剩兩個CELL 4V,就變成直充的 ...

小弟都拿顆正常同規格的電池並在一起~騙充電控制器~等充控測到正常電壓後~再將正常電池移走~
充控就能對長時間放電的電池進行充電(外觀膨脹就不能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爆米花......救狼哦!!!
老灰狼這裡也有好幾顆這種的...都救不活...
到底要加什麼水啊???

网友:
兩顆串起來變成12V~
太陽能板18V--->太陽能充電控制器--->12V電池--->市電併網器(送回110VAC)

楼主:
請問三太子,我用濾水器的水可以嗎? 有幾個裡面抽出來有一點灰色。

网友:
蒸餾水 比較沒有疑慮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三太子,我用濾水器的水可以嗎? 有幾個裡面抽出來有一點灰色。

濾水器出來的水100~300導電率太高,不可用
7-11的瓶裝純水不錯用,只添加至極板高度,1/10AH充電(原液不更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撬蓋、拔塞、加水、還原、充電,多數都可救回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一顆新品200.-

像這樣撬蓋完要怎麼封回去封不密充電會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這樣撬蓋完要怎麼封回去封不密充電會漏水

純水加太多了!
封蓋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016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這樣撬蓋完要怎麼封回去封不密充電會漏水

要密封的話...
可以考慮用...瞬間膠..或是南亞硬質膠合劑...

网友:
我是用一般機車電池加約8分滿可能太多了
所以加少一點應該是不太會漏液吧新電池好
像也不用上膠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