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屋 除濕機 wed-1271p 壓縮機不動作

楼主(2014-03-14):
小弟家裡的西屋除濕機
wed-1271p

壓縮機不動作
拆開後
啟動器OK
過載保護器NG

過載保護器型號
4TM 419

買了一個新的
4TM 771
老闆說可以用

裝上去後 壓縮機動1秒 就聽到跳掉的聲音
後來仔細觀察 過載保護器恢復後
壓縮機啟動時 過載保護器會熱熱的 然後1秒後又聽到過載保護器跳開

壓縮機啟動時喔喔叫

因此
我的問題有2
1. 過載保護器4TM規格是不是只有一種? 還是我買錯了?

2. 壓縮機喔喔叫 是不是壓縮機壞掉了

网友:
板規有提到:
4.提出問題時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

或許是啟動電容故障?

网友:
建議啟動器先換換看,如果在無法啟動,壓縮機可能掛了。

楼主:
整理一下資訊
1. 鼓風會轉
2. 水箱開關正常
3. 啟動器遙遙沒聲音 內線無斷路
4. 壓縮機會動
5. 過載保護器已換新

症狀
壓縮機動1~2秒 發出喔喔喔就因為過載保護器跳開而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理一下資訊
1. 鼓風會轉
2. 水箱開關正常

漏掉了:啟動電容器

网友:
更換啟動電容器+1

楼主:
各位大哥

重新檢查線路後

很明顯的 白色應接到啟動器的接成紅色

紅色應該接到過載保護器皆成白色
就發生起動異常

接回來後 壓縮機就沒有跳掉 也沒喔喔喔的聲音

接下來就是觀察是不是除濕正常
今天太乾 改天再試

楼主:
各位大大都提到啟動電容
不過 起動電容壞了 不是完全無法啟動壓縮機嗎?
我的在原先的狀況時
壓縮機會動 是否可以直接排除啟動電容???
還是 電容值不足時轉動電機啟動就會發生 喔喔喔的聲音(要轉不轉)

楼主:
再分享一個 4TM過載保護器的規格
原來上面的編碼有玄機
http://www.sensata.com/download/4tm.pdf

楼主:
後續報導

這台好像沒有啟動電容???

楼主:
後續報導

除濕機運轉1小時候
會慢慢高溫
很燙

量壓縮機線圈 電壓分部如下
請自行幻想接點位置
o:接點

o    7.1 ohm    o
0.6 ohm   7.2 ohm
          o
探棒對接 0.5ohm
是不是有一組線圈絕緣燒壞了??

楼主:
看了一下lg壓縮機的規格
我的啟動模式應該屬於RSIR-PTC
沒有啟動電容在迴路裡

昨天又試了一下
也用溫度計量壓縮機外面的溫度
壓縮機溫度可以高到130度
但過載保護器沒啟動保護機制???

网友:
您都拆成這樣了,建議您直接換啟動繼電器,如果症狀依舊,不是管路塞住就是壓縮機內部卡住,不能靠冷煤循環降低壓縮機溫度

网友:
PTC Starter接觸不良+1

楼主:
謝謝各位給予的指導
這幾天找時間再去找starter換看看

网友:
可以先打開PTC Starter 將內部接點清乾淨,若是圓形金屬片破舊不用玩了,直接換

网友:
勾一下運轉電流  案情就能清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