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大同液晶電視V42NAKE工廠模式,如何進入

楼主(2014-03-15):
因為接數位信號只能掃描到前三台,然後就一直掃描頻道......
但有線信號目前正常可以觀看,所以想進工廠模式看可不可以
調整,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相關訊息.

補充訊息:數位接收天線是好的,因為有用數位電視棒接筆電
全部數位頻道都收的到,收看正常.

网友:
液晶電視電源開機,指示燈呈現藍燈的狀態下使用遙控器,按下“訊號源”鍵,接著輸入數字鍵“7、2、6、3、1”鍵,此時就會秀出軟體版本
PNL:為面板規格
MAV:為主程式版本
BLV:為附程式版本
日期為最後跟新程式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