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中性線與接地線,這樣接法可以嗎?

楼主(2014-03-15):
請問各位前輩
因要公司多拉三路110V的電源接插座(圖中最右下那三顆布雷加),因中性線的位置滿了且不能先斷電
我把中性線(N)改接接地線(G),可樣可以嗎??用電表量中性線跟接地線是短路的,這樣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
另外論壇的圖片上傳是不是怪怪的.....
上面限制最大2M,但是875K的圖檔就無法上傳了,壓到171K才能傳....

网友:
雖然兩者是互通,但是用途不同

一個是電箱接地,一個是外線接地(由變壓器端直接接地)

小電流可能沒差,大電流的話就會有電位差出來

建議找一條能暫時斷電較粗的接地點,直接並連上去

网友:
現在的照機解析度都很大,隨便一張都高達數M,壓縮70%原則上都小於100K,不管對論壇或大家都好。

网友A:
在單相系統中
你的應該都在自備變壓器後?或是台電進來給妳~~~
EX:假如你的台電給你單相3線,那就是L/N/L
G就是你們自己另外做的了~

在桿上變壓器本來N/G就是互聯
在盤內會有內線系統接地,也就是N/G會連接
穩定台電給你的N相,確實再跟大地相連

所以這樣做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我會建議你們換一下配線箱
把下面整組換成(品型匯流排的方式)

网友A:
另外問個問題~
我看主NFB一次側你們還有另外引接出去?....

要先確定一下來源線是否夠粗喔~
照片中看不太出來線徑
只是NFB 150A?好像搭配那個線徑也怪怪的~

『再次強調,照片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只能從影子去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問個問題~
我看主NFB一次側你們還有另外引接出去?....

是的,旁邊還有再引接出去
NFB 150A沒錯!那之前配線就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單相系統中
你的應該都在自備變壓器後?或是台電進來給妳~~~
EX:假如你的台電給你單相3線,那就是L/N ...

剛剛發生悲劇了!
我接接地線上,插座測量也是110V沒錯,但是接上電器使用一段時間後發現電器有時會漏洞(有穿鞋)
在沒多久監視器也出現異常了!連接頭異常發燙,確認過監視鏡頭已故障了!(監視鏡頭電源非新拉的NFB)
已先將後面拉的3組110V NFB先關掉了!禮拜一才能求助水電了~

网友:
主NFB一次側的電線好像14平方的
150A,電線燒毀NFB也不會跳

网友B:
負載中性線不建議接在接地端子排上,通常雖然系統中性線也會接地,但這當中不確定變數太多,萬一接地線主線鬆脫,插在插座上有接地線電器外殼會變成帶電狀態,這很容易觸電,而且盤內綠色接地線接到何處無法掌握,與中性線無法保證低阻抗相通,供電品質會有問題。

新增中性線可以壓端子,然後跟原有中性線端子背對背鎖在同一顆螺絲,或是在盤內增加中性線端子排。

主NFB一次側電線真的是個問題,若如網友判斷只是14平方那是嚴重超載,14平方只能負載50A而已,現在主NFB裝150A,那主線就要100平方才夠,這還沒計入分出去的負載容量。

只能說這配電盤分路數太多,負荷不輕喔,這應該是由台電直接供應的單相三線式,若是三相供電自設變壓器的,110V配電盤不會這樣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負載中性線不建議接在接地端子排上,通常雖然系統中性線也會接地,但這當中不確定變數太多,萬一接地線主線 ...

了解了~
這是公司當初請裝潢水電來配的,而且G接地銅板上也無其他接地線接入,是否代表店內110V插座(三孔)接無接地線?

一開始我照我的方法接上後(中性改接接地)
接上電器使用一段時間後發現電器有時會漏洞(有穿鞋)
在沒多久監視器也出現異常了!連接頭異常發燙,確認過監視鏡頭已故障了!(監視鏡頭電源非新拉的NFB)
已先將後面拉的3組110V NFB先關掉了!禮拜一才能求助水電了~

网友:
我的判斷
1.你說會感電可能是迴路上N/L有交錯造成
2.監視器異常發燙,你的電壓是否已經偏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負載中性線不建議接在接地端子排上,通常雖然系統中性線也會接地,但這當中不確定變數太多,萬一接地線主線 ...

補上近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近照

主線太細~不是換小一點的NFB不然就是要改主線~
然後底下的分路改成匯流排式的接~這樣比較安全~

网友:
總而言之,中性歸中性,接地歸接地,不然會有準位差,千萬不可混用,更換時可請另一人幫忙壓住中性線端,在接上新的線路,以上給您參考囉!

网友:
監視鏡頭故障是小事,怕是發生意外才麻煩

好險樓主發現得早,沒讓成意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補上近照

主線進來還分一路出去
恐怖ㄛ
百色中性線的線徑也太細

网友:
之前在網路上看過為了玩音響改控制箱的照片.....一個結論

水電裝潢弄的能信...母豬都會飛天

銅匯流排應該就是指主開關後到各分路NFB的線路由直接做好的銅片
連接,各分路NFB後端才接迴路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線進來還分一路出去
恐怖ㄛ
百色中性線的線徑也太細

中性線跟火線粗度應該是一樣的
然後分給這箱
再分給這箱

週一會跟公司回報這事~
但我想公司一定會不了了知.......一定會說已經用了6~7年了還不是這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性線跟火線粗度應該是一樣的

然後分給這箱

建議看一下主線是幾平方的
因為 中性線如果過載燒斷會很好玩的

网友:
建議用鉤錶勾一下總負載電流,再檢討NFB容量及線徑大小這樣比較安全
中性線及地線不可混接,該接中性線的地方就要接中性線,不可貪圖方便接到接地線的地方

网友:
N相不可與G混用,(若工地需臨時偷懶用一下下,除非G是台電拉進來的線),自己打的G線不能用
但是還是不要的好,看情形那條G線是你公司自己打的,所以變成兩個電器串聯吃220v又不平均而故障
中性線線徑還好,甚至可以比火線小一號,因為左右平衡時,N相電流不像R.S那麼大,
保險起見大部分還是拉一樣粗,
注意一點:R.S相供電時,絕不可讓N相斷線,一定要先關R.S相..不然又會燒一堆東西了

网友D:
分來分去的就是遲早會走火
看那些電影院就知道  特別是早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來分去的就是遲早會走火
看那些電影院就知道  特別是早期

建議是盡速 更改  整合  加大
不然就多購置消防設備吧

网友:
黑紅白來自台電或自備變壓器,線間電壓110/220,無論白N有無接地。
為避免受一次側髙電壓影響二次側(將白N在變壓器二次側實施接地,
則火線黑紅對地或對踩在地上的人,其電壓就110V。)
住戶未自備接地系統(G,綠),可借用台電N相白線(台電接地系統), 當作接地。
也就是負載的綠,白線都接到白線N的銅板上。
接地的精神是讓負載電流走L N, 萬一漏電到電器外殼,也因為外殼有綠線接地,
將電位維持在0,(地);所以漏電也不會感電。
研判貴公司的綠線銅排可能是用戶自行接地,並未與白線銅排有效短路連接,
故不可當中性線使用。可以想想現狀接法,你期望電路如何行成有通回路。
順便一問,負載電器異常的是否是掛在新增的三個NFB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