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RAD-7Q 17吋液晶螢幕 過電無畫面

楼主(2014-03-15):
機種名 : RAD-7Q

型號 : rad-7xp

故障原因 : 開機電源燈有亮 但是無畫面

拆開看 看不出哪裡有問題

如果要挑的話 就有幾顆電容

看起來微微凸 不知是不是造成無畫面的原因?

有拍幾張圖 請大大幫幫忙 謝謝

都傳上去了

网友:
有懷疑的就先拆下更換或測試!!   是不是就知道了!!

网友A:
高壓板 你照片通用的改過去 微禿 電容你拍這角度看不出來 不過建議更換調  再來就是SW一併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板 你照片通用的改過去 微禿 電容你拍這角度看不出來 不過建議更換調  再來就是SW一併更換 ...

圖3 有拍到幾顆綠色的 微微凸 跟右上那顆黑色比的話

螢幕最後壞掉是 畫面閃一下 就全黑了

另外請教SW是什麼?? 是圖3 左右兩顆方型黑色的嗎  謝謝

"高壓板 你照片通用的改過去" 請問是什麼意思?

圖2 是高壓版 對嗎

网友B:
電源板上的電容哪裡去聊~ 110VAC插座那塊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上的電容哪裡去聊~ 110VAC插座那塊板子~

圖1 那塊嗎 都沒動ㄚ 請問有哪有問題@@? 3Q

网友C:
閃一下全黑跟沒有閃是有差別的,你的燈管有檢測過了嗎?高壓板如果手頭有更換一下或許可以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圖1 那塊嗎 都沒動ㄚ 請問有哪有問題@@? 3Q

110VAC插座那塊板子,相片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閃一下全黑跟沒有閃是有差別的,你的燈管有檢測過了嗎?高壓板如果手頭有更換一下或許可以搞定 ...

剛開始壞掉前是會閃一下 現在是完全黑的

只剩開機會亮黃燈 關掉橘燈(開關機會變燈)

高壓版 看外觀跟電容 看不出哪裡壞

請問有在賣整塊的嗎???還是換部分就好了

另外圖3 幾顆綠色電容 微微凸 OK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VAC插座那塊板子,相片捏~

還有要外接個變壓器

紅圈那個是電源

這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有要外接個變壓器

你的ADAPTER 是12VDC,指示燈有亮,ADAPTER應該是好的
請用電表測量綠圈
1. 插電不開機,六個腳位的電壓?
2. 插電開機(黑屏),六個腳位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DAPTER 是12VDC,指示燈有亮,ADAPTER應該是好的
請用電表測量綠圈
1. 插電不開機,六個腳位的電壓 ...

請問要怎麼測><"

三用電表要切到什麼檔

紅 黑.棒 該插在哪

抱歉問很新手的問題><

网友:
那你要先暫停一下~~先學會基本功夫

免得搞壞這台螢幕~~

去爬爬文~~這都已經講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要怎麼測><

你可以試看看最簡易的兩種方式:
1. 借一顆良品12VDC ADAPTER試機
2. 用原來ADAPTER開機收看PC YOUTUBE影片,不同角度去看黑屏畫面下有沒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試看看最簡易的兩種方式:
1. 借一顆良品12VDC ADAPTER試機
2. 用原來ADAPTER開機收看PC YOUTUBE影 ...

喔喔 原來還有這個方法

也是有懷疑過變壓器壞掉

如果畫面全黑 或是某個角度有影像

請問大概可判斷是哪裡問呢???

我只會大概換個電容或是 圖1 右邊兩顆方形黑色那種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3 有拍到幾顆綠色的 微微凸 跟右上那顆黑色比的話

螢幕最後壞掉是 畫面閃一下 就全黑了

SW=按鍵  高壓版 就你圖片2 接燈管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