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ALL IN ONE 主機 電供(航嘉 HK300-95FP) 沒有-12V(已解決)

楼主(2014-03-15):
小弟最近接到一台LENOVO ALL IN ONE 主機內掛小電供 無法開機
確認電供無-12V  拆開發現150UF 450WV明顯脹開
更換後依然-12V 沒有供電(簡易測試器 -12V 顯示 LL)
因為是對岸主機  找不到相同型號電源  只好上來求助各位神人大大們
希望它有機會可以復活

网友A:
可以把原本那顆150uf 450WV那顆的黑色蓋子挖開
有時候只是上頭的黑蓋子變形凸起來而已

另外建議再附上機板背面的照片

网友B:
用另外的電源供應器可以開機?

一次側的大電容故障好像不會只有-12V沒輸出

网友C:
圖網上抓的確定有-12V?。。。。
資料來源:http://s8.taobao.com/search?q=hk ... &sort=sale-des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另外的電源供應器可以開機?

一次側的大電容故障好像不會只有-12V沒輸出 ...

恩恩  用其他電源上機可以開機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原本那顆150uf 450WV那顆的黑色蓋子挖開
有時候只是上頭的黑蓋子變形凸起來而已

難不成  小弟大電容多買的(吃太飽)

网友:
我挖過幾顆凸起來的
挖開蓋子裡頭防爆紋都是平的
印象中如果是一次側大電容故障
會影響+5vsb
您這問題可能是二次側的問題
要上大一點的負載問題才會出現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電容該換也換了
機版看起來漂亮到發光
因為是220V 的機器
想說直接插 220V市電看看
竟然成功開機
重頭到尾 電供都是好的
敗就敗在客戶報修順便附帶一顆昇壓變壓器(50W)讓我插主機
沒錯就是50W
一般小電器再用的拿來插電腦主機  當然打不開n_123|

:on_146|
見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網上抓的確定有-12V?。。。。
資料來源:http://s8.taobao.com/search?q=hk300-95fp&pid=mm_1006286 ...

謝謝大大  真的沒有-12V

网友:
記得ATX不知道哪一版就沒有-12V(還是-5V?)這種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