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時鐘機芯修理

楼主(2014-03-15):
時鐘一天24小時滴答走動,終於休息了
三太子拿斜口鉗,希望能把它夾醒

機芯看起來好端端,N S極就是不肯變換滴答走~

歐姆檔測量電池座,麥呀! 1.359M

晶片之外的銅箔有點綠綠的

漆包線兩端都腐蝕斷路

拆出來給它洗乾淨

回裝測量

224.7K

奇蹟出現~

网友:
這玩意幾乎都是這種死法,因為是靠牆壁,濕氣重,再加上電池若輕微漏液
裡面的金屬片就會像是中了癌症一樣,一直擴散
我都是懶得清理,直接去書局再買一整組回來換,才70而已
但DIY無價拉

网友A:
如果時鐘經常跑得快換那石英震盪器有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時鐘經常跑得快換那石英震盪器有效嗎?

走的快!三太子會嘗試換較長的秒針或是點快乾加重秒針的重量
石英震盪器沒見過上面有規格,也沒換過
震盪經過IC除頻應該很精確說
A大想換石英震盪器,可以買這個來殺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213834551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的快!三太子會嘗試換較長的秒針或是點快乾加重秒針的重量
石英震盪器沒見過上面有規格,也沒換過
震盪 ...

乾脆換機芯算了~~我家的鐘有些會一直跑一直快...

假如沒有經常較時快十分鐘都有可能..

网友:
相反的...
電池供電正常的情況下...
如果越走越慢...
是不是機芯快壽終了...

网友B:
時常換電池也不是辦法,

我都改用一號電池,

雖說可以用久一點,

但還是要換電池(要焊接)

要怎樣改成永久不需換電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時常換電池也不是辦法,

我都改用一號電池,

聽說有種空氣電池,

永久不需換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聽說有種空氣電池,

永久不需換電池???

鋅空氣電池,又名鋅氧電池,電還是會用完的,需要換電池。

Atmos 空氣鐘不用吃電,一台十萬起跳。
要校正水平,如果不平就越走越慢,修理又要好幾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聽說有種空氣電池,

永久不需換電池???

空氣電池?那肯定可以買n個時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走的快!三太子會嘗試換較長的秒針或是點快乾加重秒針的重量
石英震盪器沒見過上面有規格,也沒換過
震盪 ...

該網頁說明此類時鐘最好使用碳鋅電池供電,之前都以為使用鹼性電池較佳,看來觀念是有些錯誤?

网友:
我家的鐘也換個三次機心,其中包括時鐘、鬧鐘用的,最後不是太慢,就是走不動(與電池無關)
會更換機心的主因,就是喜歡那時鐘的造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該網頁說明此類時鐘最好使用碳鋅電池供電,之前都以為使用鹼性電池較佳,看來觀念是有些錯誤? ...

之前在西寧的不少店家都跟小弟提過類似的事情, 低耗電產品(類似搖控器一類)要用碳鋅電池, 高耗電的才用鹼性電池.

正常品牌的碳鋅電池技術成熟, 在小電流使用下電壓與特性相對穩定; 若同條件下使用鹼性電池, 因其特性使然容易會有電壓飄高的情況, 再者為追求高能量輸出, 配方驗證不明確經常造成漏夜, 都會容易傷到使用機器.

不過最近有某鹼性電池大廠好像主打不會漏液的廣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該網頁說明此類時鐘最好使用碳鋅電池供電,之前都以為使用鹼性電池較佳,看來觀念是有些錯誤? ...

我也有這種疑慮.

网友:
電力正常但卻走太快或太慢可以換電路板上金屬圓柱型的石英晶體振盪器試試,之前有一台走太快,從別的時鐘拔下來換上就正常了

网友:
有馬達、有液晶顯示屏的東西需要用到鹼性電池,這類東西的工作電流
需求較高,當它無法運作後換下的電池還能給時鐘、遙控器用很久很久
。其他的一概使用碳鋅電池即可.........然後電池不混裝(如碳鋅+鹼性),
電池盒不生鏽、開關接觸良好,這樣就可以確保電池盡量用到電力耗光
才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時常換電池也不是辦法,

我都改用一號電池,

今天收修這種時鐘~
呵呵!第一次見到,不會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60765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該網頁說明此類時鐘最好使用碳鋅電池供電,之前都以為使用鹼性電池較佳,看來觀念是有些錯誤? ...

低耗電電器使用鹼性電池容易故障傳聞已久,當中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觀念,鹼性電池電壓較高就是其中之一,長期以來更換電池前都會測量新舊電池端電壓,鹼性電池電壓並不會比碳鋅電池高,那為何會有容易故障的傳聞?

事實上也長期在時鐘或遙控器上使用過鹼性電池,也沒遇過因此而故障的,想了很久會導致故障的原因大概就是電池的內阻吧?

碳鋅電池供電能力較差這是肯定的,也就是內阻比鹼性電池高,負載電流增高時電壓降也比鹼性電池大,時鐘或遙控器之類的若是以碳鋅電池來設計,限流電阻的計算會將電壓降考慮進去,也就是會使用阻值較小的限流電阻,換句話說是以較低的電池電壓來設計,當使用鹼性電池時由於內阻較小,相同負載電流狀況下實際輸出電壓降低幅度較小,因此操作電流就比碳鋅電池來得大。

想得到的原因就只有這個,說鹼性電池電壓會飆到1.7~1.8V更是沒見過,還遇過同時買的碳鋅電池比鹼性電池電壓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該網頁說明此類時鐘最好使用碳鋅電池供電,之前都以為使用鹼性電池較佳,看來觀念是有些錯誤? ...

三太子完修的時鐘、遙控器都會附上碳鋅電池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該網頁說明此類時鐘最好使用碳鋅電池供電,之前都以為使用鹼性電池較佳,看來觀念是有些錯誤? ...

santen大所言-->低耗電產品(類似搖控器一類)要用碳鋅電池, 高耗電的才用鹼性電池.

根據自己許多壞掉的電池座的經驗,的確是這樣,本來我是沒有區分種類在用,後來覺得鹼性電池較有力,應該會撐較久,所以就都全買了鹼性電池來用,代價就是許多電器產品的電池座的鐵片因電池漏夜而鏽蝕,現在有在區分了,大耗能的小電器若用完沒有拿掉電池,放太久沒用的話,就可能得承受電池座鐵片的鏽蝕.

网友:
有些裝置,電池內阻也扮演限流的角色,給予過小內阻的電池(鹼性或充電電池),反而有容易異常或故障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