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LM338K 作可調整電源 是否比較簡單 ?

楼主(2014-03-16):
請教 各位大大
   我兒子 想養甲蟲 想做一個恆溫養殖箱 我想用制冷晶片來做 但是 扒了一下制冷晶片的規格 似乎 電流要3A以上制冷效果才好  一般的穩壓IC 輸出電流應該不足 看了 LM338K 的 DATASHEET 輸出電流可達 5A 應該可用
  如果我用 下圖 不知有何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希望不吝賜教  感恩

网友:
會很燙 記得加上散熱片

不想那麼燙的話可以考慮交換式穩壓IC 但是電路會複雜一些

网友:
輸入的電源要穩定,最高只高於輸出電源3~5v,溫度要控制好,不然電流輸出能力會下降,散熱器可用cpu的散熱器,鑽個孔.上點散熱膏(片).再把晶片鎖上即可。

要送電給他降壓之前請確定他的正負線沒接反,不然就等著看煙火!!

网友A:
製冷片不必用穩壓,只要注意電壓與電流不要超過規格
還有散熱要做好,熱面產生的功率來至冷面與電源
假設製冷片規格為12706(12V  6A)
在12V供電下,初始電流可能在6安培附近
但很快就會降到5安培左右,這與散熱有關
如果供應15V,電流一定會超過6安培(這時必須限制電流)

如果需做到恆溫機制,可以考慮用555作PWM去控制
電源只要選擇大於製冷片功率的交換式電源既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製冷片不必用穩壓,只要注意電壓與電流不要超過規格
還有散熱要做好,熱面產生的功率來至冷面與電源
假設製 ...

winrar070大:
  建議很好!! 使用MOSFET 要3~5A 而且 發熱也不會太大!! 製冷晶片好像 冷熱都可以製造ㄟ!! 記得極性反過來熱就會變冷!! 散熱(散冷)好像很重要效果會降低!壽命也會降低!!

网友:
這好像是 性線調壓器 用多少電流降了多少電壓 這顆穩壓器就要概括承受喔!! (28V-5V)*3A=69W的功率(熱)會在 LM338 上面喔 散熱片+風扇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rar070大:
  建議很好!! 使用MOSFET 要3~5A 而且 發熱也不會太大!! 製冷晶片好像 冷熱都可以製造ㄟ!!  ...

阿乾大:
製冷片雖然冷熱都能做,但切記一定要等到兩面溫度相等
才可以做交換

製冷片用於製冷的話,散熱面最好跑水冷
散熱效果一流,如果用散熱片作散熱
散熱片面積要大,最好加上風扇強至散熱

网友:
去找個12v6a左右的變壓器,反正輸輸出最大也就6a,再弄個簡單的調壓電路就可以了吧.我個人是這麼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製冷片不必用穩壓,只要注意電壓與電流不要超過規格
還有散熱要做好,熱面產生的功率來至冷面與電源
假設製 ...

謝謝格為大大 的指點 ^^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有大大 用 pc 的 power 來做為製冷片的電源 應該可行 也是想用 12706 製冷片

另外  溫控線路 我找到 這個(線路如下) 但是 上面沒有詳細的 零件規格  @@

不知各位大大 有何建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格為大大 的指點 ^^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有大大 用 pc 的 power 來做為製冷片的電源 應該可行 也是想 ...

用閒置的ARX POWER是不錯,但是需注意的是
ATX POWER一般電壓回授點都是5V與12V
所以當5V空載或輕載,12V重載時
12V電壓會降低許多

另外製冷片不建議用ON-OFF來調溫,很容易掛
如果用RELAY控制的話,可以考慮接成兩段式製冷
當溫度不足時,全功率製冷
溫度足夠時,半功率製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閒置的ARX POWER是不錯,但是需注意的是
ATX POWER一般電壓回授點都是5V與12V
所以當5V空載或輕載,12V ...

謝謝 版主  S大提供的詳細零件規格 謝謝 W大 的說明指導

那再請問 我用 RELAY 控制 如何可以簡單的 控制 全載與半載 制冷
是否 先串一限流電阻 再將 RELAY 的輸出並在限流電阻上就可以了

网友C:
謝謝,已修正.
致冷晶片在冷熱風扇之應用.
或者google  - 致冷晶片在冷熱風扇之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版主  S大提供的詳細零件規格 謝謝 W大 的說明指導

那再請問 我用 RELAY 控制 如何可以簡單的 控 ...

簡單方式就是串水泥電阻,透過繼電器短路電阻
或者利用繼電器選擇輸入電壓
例如atx power 的5v與12v

网友:
555PWM + 熱敏電阻
LM338很貴 加了K (TO-3)更貴
LM317+MJE3055 或是MOSFET 30V以上 7A以上 D-S阻抗0.1ohm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已修正.
致冷晶片在冷熱風扇之應用.
或者google  - 致冷晶片在冷熱風扇之應用. ...

大大 太強了  連論文 都搜到了  感謝  很有參考價值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太強了  連論文 都搜到了  感謝  很有參考價值  ^^

善用google,黑卒啊嘛A變將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