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WINBOND WPC8769LDG的DATASHEET

楼主(2014-03-16):
不好意思
第一次上來求檔案
在這個版上發不知道是否適當
若有發錯版麻煩幫移一下
WINBOND WPC8769LDG的DataSheet
這是筆電acer 5920g主板上的一棵128腳的IC
整個都擊穿了(很明顯的燒焦),
拆下後我想測量周圍的東西是否正常
在網路上怎麼找都只有前5頁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這棵IC的完整DataSheet
麻煩一下~
謝謝~

网友A:
你運氣真 好我手頭一台 整個大短路的 被修得亂七八糟還故意短路IC超惡劣的一一修也不划算回收商肯定不修的 退了
你的祝你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運氣真 好我手頭一台 整個大短路的 被修得亂七八糟還故意短路IC超惡劣的一一修也不划算回收商肯定不修的  ...

真是無言~~~遇到這種只能換板了~~修那種修的好時間上也是賠錢..目前還是找不到DATASHEET...目前有大概量周圍是沒發現有短路情況,只能等IC來換上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無言~~~遇到這種只能換板了~~修那種修的好時間上也是賠錢..目前還是找不到DATASHEET...目前有大概量 ...

圖紙裡應該有這顆ic資料
AS5920,AS5920G zd1 b-final.pdf (1.23 MB, 下載次數: 18)

网友:
這顆通常直接換就可以了,
你先量一下周邊的小電容應該會阻抗偏低,
拆掉後如果提高就是正常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電路圖和ayu05202003大大的指導
東西換上沒問題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