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这显示器什么故障(如图),磨砂一样。要怎么修复

楼主(2014-03-16):
有一台显示器,外观DELL的,里面是BENQ的电路。故障如图,磨砂了一层一样,看不到图像,这叫什么故障??电源绿灯常亮

网友:
面板問題居多~先從輸入面板的線路查起吧...

网友:
BENQ電路板 你可以嘗試更換電容  我是碰過類似這樣的更換電容後正常

网友:
感覺先屏線清清看
再來換電容 應該可以完修吧

网友:
查一下工作電壓和保險絲

网友:
屏線->電容-> 保險絲..............試試看.

网友A:
屏線>電容>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電容>面板

请问在哪方面的电容??高压的还是驱动板里的???电解吗还是贴片电容????从外观上看不出有哪个电解有问题,

网友:
電解CC.. 大小通吃...數量不多...

网友:
都搞過的話,看看屏線的工作電壓有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