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型商圈WiFi 互相蓋台問題~

楼主(2014-03-16):
公司多個據點處於集中型商圈
周圍附近就有多達約15~20個WiFi訊號,互相蓋台太嚴重了,就算選個比較少人用的頻道還是會被蓋
導致WiFi時常不穩定,連Pin 中華DNS都會爆pin,有些地方有線又無法施工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解決辦法?
暫不考慮換802.11ac機器,連無線網卡都要換.....花費不小!
之前有在網路上有看到能修改頻道成channel 12或13,但無教學!
不知道有否前輩有這方面研究??

网友:
1.改變無線頻道到比較少人用的

2.改用少人用的5Ghz頻段(接收裝置也要有支援)

网友A:
我剛看了一下,我一直是用改機BIOS DD-WRT
它有support channel 13 and 14..

http://www.dd-wrt.com/site/support/router-database
去這查一下你的機器有沒有support..有的話改用改機BIOS就可以有channel 13,1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剛看了一下,我一直是用改機BIOS DD-WRT
它有support channel 13 and 14..

網卡(手機)也要有支援才行……

网友:
那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可以遮蔽或減弱從外面傳進來的wifi訊號?
這樣又怕減弱行動上網跟行動電話的訊號強度了。

网友:
用 wifi 信號放大器加強訊號來蓋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