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達DPS-250-AB電源供應器缺件

楼主(2014-03-16):
求助:台達DPS-250-AB電源供應器缺件。
請各位大大幫個忙看看圖中紅圈處缺失的R501A,R501C,R501D是什麼阻值的電阻。謝謝。

求助:台達DPS-250-AB電源供應器缺件 1

求助:台達DPS-250-AB電源供應器缺件 1

求助:台達DPS-250-AB電源供應器缺件 2

求助:台達DPS-250-AB電源供應器缺件 2

求助:台達DPS-250-AB電源供應器缺件 3

求助:台達DPS-250-AB電源供應器缺件 3

网友:
可能是下面IC的相關電阻
找IC的資料 就能知道周邊電阻了

网友A:
這會不會是故意剪掉的調壓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會不會是故意剪掉的調壓電阻

我也覺的是故意剪掉的。

网友:
應該是故意剪掉的
我手上有顆台達的電源GPS-300AB
還沒拆過 ASUS機器附得
也是有被剪掉的痕跡
不過接的位置不太一樣

网友:
樓主跟5#的配再一起剛好缺還缺R50C and R50D 加油。

网友:
剛剛發現另一顆有三根電阻
唯獨缺R501B
ic

為何總是要缺幾個呢

楼主:
感謝回覆,我明天上一張背面圖讓你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