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N3276W-NT 有LOGO出現後隨即黑屏

楼主(2014-03-16):
大家好!!!有去爬文後  高壓板的電容 有換掉一些 ;但是現象依然存在 想請問各高手 接下來該怎麼去查修?

网友:
高壓版壞至於哪裡壞~~是很簡單的零件壞~~用電表可以量測到哪個壞

网友A:
你這台的店員版編號是多少^^^~麻煩告知一下 我修過 這款是電源板問題

网友B:
量高壓上的24V,與有無啟動電壓~電壓都正常的話就高壓板壞,中大獎就燈管壞...

网友:
燈管壞的機率不高,約10%左右.
電源板,高壓板處理看看.再看看啟動電壓有沒有不見.........

网友:
我覺得是高壓版和電源版其中一塊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的店員版編號是多少^^^~麻煩告知一下 我修過 這款是電源板問題

高手您好:
這是不是店員版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高壓上的24V,與有無啟動電壓~電壓都正常的話就高壓板壞,中大獎就燈管壞... ...

高手您好:
紅圈部分 我已經換掉電容  高壓的24v  跟啟動電壓  請問高手們  在哪裡@@"

网友:
給高壓板拍張美美的相片吧~一般直覺高壓板故障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