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channel X550 ADK-5502 開機問題求助

楼主(2014-03-16):
superchannel X550 ADK-5502
每次接上電源110v後 , 第一次按電腦 power 鍵, 總是不開機, 第二按就正常開機了, 也可以正常運作
但是如果接上2顆 sata 硬碟則系統變得不穩定,如果接一顆硬碟則正常, 該部電腦換了另一顆 psu 則都正常
可見這顆X550有問題,請教先進問題可能在哪裡?應如何查起?

网友:
二次側輸出電容全換,檢查有無脫焊、虛焊
更換完後,短路PS_ON,並加載(硬碟、12V鹵素燈.等),測量以下電壓是否正常穩定
+3.3V
+5V
+12V
+5VSB
PG電壓(5V)
如果都OK 且PG的5V也有出來,那恭喜你完修了!

楼主:
今天把二次側輸出電容焊下測量都算正常, 又全部焊了回去
期間發現電路板背面有幾處焊油未清理乾淨 好像又因為高溫變得黑黑的  (忘了拍照片了)
感覺可能會造成電路導通, 於是將之清理乾淨
重新測試 第一次開不了機的問題消失了 接了兩顆硬碟 開機也正常運作了
好像正常了, 這幾天再測測看!

网友A:
富之餘電容?! 趕快換掉吧,免得哪天主機板、CPU、硬碟全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之餘電容?! 趕快換掉吧,免得哪天主機板、CPU、硬碟全掛了。

甚麼是 "富之餘電容" ?!

网友A:
用google查就知道了,不多說。你的電容看起來像是富之餘電容,檢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oogle查就知道了,不多說。你的電容看起來像是富之餘電容,檢查一下吧。 ...

看了一下電容上面的標示 有 FEC VENT , CNENAX 不知是不是 富之餘電容, 請問如何分辨 富之餘電容,謝謝

网友:
從照片中只能看到F字樣,所以我推測是富之餘,不過你說的Vent電容也是爆彈,趕快換了吧!

网友:
爆彈電容,可參考狼大這篇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E7%89%B9%E8%BC%AF

网友:
應該不是富之餘的電容,富之餘的電容他的字是橫的,這個是直的字。
不管他是哪牌的,用了這麼就,也都拆開了,就順便換成日系的電容吧.....
以下這3牌都是爆彈常客,下面2牌最常出現。
JACKCON(融欣)
VENT
Fuhjyyu(富之餘)

楼主:
拆下來的 vent 電容標示200V 820uf 實際量只有 700uf, 這樣是否還在容許範圍呢?
背面焊油清理後之照片(也沒清理很乾淨), 之前整個焊油黑黑的還跨接線路,不知會不會有導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