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7U33 冷開機畫面有屏障(棄修)

楼主(2014-03-16):
診狀:冷開機聲音正常,畫面有橫條、直條線覆蓋正常畫面(僅上端深藍色為正常畫面)

3~5分鐘後,畫面逐漸出現(應該是橫條、直條線慢慢消失),最上端畫面一直維持正常

5~7分鐘只剩中間有橫條屏障
此時關機再開機,可看到 WELCOME 歡迎LOGO,但中間仍有橫條屏障覆蓋

8~10分鐘畫面完全正常,3~4小時內熱開機、冷開機都是正常
靜置一晚,冷開機故障循環,每天只能花十分鐘查修不良

型號、拆機

面板型號 LC370WUD

冷開機,電源板 VSB5.2V、12V、5V、40V電壓正常

主板上測量,也分別不出冷、熱機電壓差異

主板電解電容有分批併聯等值電容,執行冷開機,故障依然

主板下方有一片120HZ板
120HZ板電解電容全數更換,無效

T-CON屏線及軟排清理過2~3次,沒有改善,看到板上有標示的符號測量值:
VCC     3.28V
VCOMR  -7.12V
VCOML   6.82V
VCOMLFB 6.82V
VDD    16.2V
VGL     6.82V
VGH     25.7V

拆面板鐵殼,軟排很乾淨也執行酒精清洗,COF常溫按壓,仍然無效

請前輩先進指導~

网友A:
屏線連接T-CON上的插口要不要先確認一下~有遇過氧化接觸不良的案例~飛線過去就OK完修了...

网友B:
我上個月也遇到一台類似的問題 修面板的說玻璃塗層的問題無法修理 要換面板 不知是不是如此 加油希望你能修

网友C:
這有點像蕊片漏電 你要用放大鏡檢查下蕊片嗎

网友:
印象中這類型問題好像是出在那塊120HZ轉板,建議找看看有沒有好的換下來試試看!

网友D:
可修復
面板gate端的問題
需重新壓合

网友:
是我就殺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有點像蕊片漏電 你要用放大鏡檢查下蕊片嗎

您說的蕊片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連接T-CON上的插口要不要先確認一下~有遇過氧化接觸不良的案例~飛線過去就OK完修了... ...

120hz接口錫點對t-con錫點,導通都良好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修復
面板gate端的問題
需重新壓合

感謝小張師傅指點,這下不用再浪費時間說~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個月也遇到一台類似的問題 修面板的說玻璃塗層的問題無法修理 要換面板 不知是不是如此 加油希望你能修 ...

這台原故障是不能開機
需暖機十分鐘才能收視,客人接受,取回了!
少了這個故障的學習機會!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台原故障是不能開機
需暖機十分鐘才能收視,客人接受,取回了!
少了這個故障的學習機會! ...

不錯的客戶,希望我也能常常遇到,恭喜完修

网友F:
三太子以前不是有遇到過飛機電子零件低溫不良的狀況嗎?
記得您是用CO2滅火器強灌測試找到問題, 這次怎麼沒有如法泡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錯的客戶,希望我也能常常遇到,恭喜完修

維修也算是客服,需要良性的溝通
用價差來溝通也是快速的方法~少了蘑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太子以前不是有遇到過飛機電子零件低溫不良的狀況嗎?
記得您是用CO2滅火器強灌測試找到問題, 這次怎麼沒 ...

CO2滅火器沒了呀!
只剩下乾粉滅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