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请问台湾有油电混合踏板车麽

楼主(2014-03-16):
看了一个廉政英雄的彩排视频才知道 这台湾踏板车才是天下。

网友:
沒有油電混合的~~電瓶車倒是有(裝電池)..

网友:
好像沒有油電混合的(踏板车)
我們有的是叫(歐都邁.摩托車,機車)這些都吃油的
還有另一種吃電的我們都叫(電動車)好像

(歐都邁)我在想可能會不會是日語重小到大(阿公,祖父輩)的都是這樣叫
不懂~反正我覺得不是(台語)

网友:
剛查了一下
您所提到的" 踏板车"應該是這種的吧
這在台灣稱作"速克達"(Scooter直接音譯)或是"小綿羊"
是本地交通工具的主流
這種車一般來說,不是吃油的就是吃電的
曾經有車友把Q洗(YAMAHA CUXI)給改成油電動力可切換(僅限手動切換),不過僅限於自行改裝,相關配套組件迄今尚未開始量產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6&t=1276877
至於在其他國家,義大利Piaggio有出一型 MP3 Hybrid,這是真正油電混合車,可在行進中替動力電池充電,目前全世界也就只有這型
http://www.ibike.com.hk/01_bike_ ... io/mp3_hybrid/h.htm

网友:
4樓那篇取自01的文,爬了一下,那台Q洗改是用後輪汽油引擎驅動,前輪輪內電機驅動的方式
前輪電機方面可對電池回充
不曉得這種回充效率高不高
只是如果真要這樣改,椅墊下馬桶就等同廢掉(要裝電池組),要裝東西就不方便了
有一好沒二好,唉
(吾人眼睛卡大蕊,一篇文改了好幾次,如有大大看到前文與後文差異頗大,請不要介意-_-|||)

楼主:
购买前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1350只是发电机,不是整车价格。
本自发电电动车全新升级,新的亮点如下;
套餐一:增程式发电机1350.
套餐二:前碟后古刹小保险杠,60伏含20安超威电池4590,不含电池3880元。

套餐三:前后碟刹小保险杠,60伏含20安超威电池4670,不含电池3960元。

套餐四:前碟后古刹大保险杠,60伏含20安超威电池4640,不含电池3930元。

套餐五:前后碟刹大保险杠,60伏含20安超威电池4720,不含电池4010元。

以上套餐均不含充电器。

(一)倒车镜升级;

(二)转把升级,由原来带油门线的转把升级到豪华转把;

(三)行驶模式由一种模式变为三种模式,转把高速模式为电动车模式,中速模式为自动模式,电瓶缺电的情况下发电机自动发电;低速模式为手动模式,骑行时随时可启动发电机发电。

(四)发电机转速智能控制,淘汰了通过油门线同步的传统方式,使发电机转速更精确,通过转把采样、电机转速采样、电瓶电压采样后通过微电脑运算精确控制发电机的转速。

(五)放电瓶的位置升级60伏20安的电池直接装在踏板底下,其中一个放在坐桶下面,{以前装在坐桶里面的}使坐桶的空间能充分利用,方便客户放重要物件。详细位置参考以下图片。

   本车默认电摩配置,可以和客服联系您需要的配置。本车出厂时为了客户需要电池不配,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自行配置60伏12安时或者20安时的电池,新旧均可可。

厂家直接销售,没有中间环节,彻底让利用户。

关于发货:只能发到县一级的地方,需要亲们自提,希望亲们理解,大件只能走物流,发零担的价格和批发物流公司收费不一样的,只有10台以上物流费用才会低。

配置如下:

     本车车用GY6发动机125CC强制风冷四冲程动力,配载一体化三相无刷发电,启动机,启动时几乎没有声音,发电机功率2500瓦,电机配置1200瓦,时速60码左右,和摩托车差不多,当电池缺电的时候发电机通过微电脑控制器能自动启动发电机给电池补充电,你也可以手动启动发电机发电(只要你轻轻按一下启动按钮就启动了),发电机只有辅助作用,所以本车是真正的电动车,不是什么双动力,请朋友们不要误解。在电池的电用光的时候百公里油耗1.2L到1.5L之间,相当于1公里1毛2左右吧,由于6.8千瓦的发动机带动一千瓦的功率本身就没什么负载,所以发动机的故障率非常低,并且我们将最高转速调到2500-3000转每分钟就足够了,只要懂机械原理的人应该都知道。

财路优势:

1,可以完全不用充电,只要有汽油就能连续行驶,一箱油加上电可以连续行驶300多公里。

2,其独特的脉冲自充电稳压技术,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2倍以上,一组电池可以用到3--5年,旧电池也能用。

3,可以像摩托车一样连续行驶,又不在摩托车和助力车的管理范围内,非常适合城市里的快递,送餐,邮件,送水以及治安巡逻等方面的工作。

4,双管回油二次阻尼液压减震,公主款配置大货架和尾箱。

   本车默认电摩配置,可以和客服联系您需要的配置。本车出厂时为了客户需要电池不配,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自行配置60伏12安时或者20安时的电池,新旧均可可。最近超威电池厂家电池上调,60伏12安的560,60伏20安的710。

网友:
引用 楼主:
购买前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1350只是发电机,不是整车价格。

發動機僅用來發電,全車用電機驅動
這倒是個好方法
算算,一公升汽油可以跑70-80公里
算非常省油0.0(台灣的125cc噴射供油踏板車油耗一般大概在30-40公里/1公升汽油)
只是有個問題,不知道電機驅動的爬坡力如何
尤其是遇到雙載...

网友A:
樓主您可能要DIY了,油電混合不是油電2用,要做到PRIUS那樣的2輪車,目前地球上應該還沒出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可能要DIY了,油電混合不是油電2用,要做到PRIUS那樣的2輪車,目前地球上應該還沒出現 ...

你說的跟4樓的衝突了?Piaggio

4樓這台由剖面圖看起來比較像馬達兼發電機(就像老KAWASAKI B1),也就是同一顆要就發電,要就當馬達用,當然以2輪車來說這個設計比較經濟,車體也不會變恐龍,不過要像PRIUS一樣一邊發電一邊用馬達跑就比較困難,以前看PRIUS的維修手冊,發電機跟馬達是獨立的

其實以市區走走停停的行駛方式,發動機僅用來發電,全車用電機驅動
一邊發電一邊用馬達跑可以提升最大燃料效率,60噸柴油火車頭跟礦場的300噸卡車就是這樣

网友:
電動車達人,有什麼構想找"凱門"大就對了!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4&last=48301097

网友B:
有點異想天開的土砲改法:
1.把引擎的怠速調整到適合帶動發電機的程度,之後把油門廢掉,令其發動後維持定速運轉
2.把原來的引擎傳動部份廢掉,改成引擎帶動發電機
3.傳動部份改成輪內電機
4.加上電池組及控制組件
只是要傷腦筋的是,電池組(連控制組)要給他放在哪裡,那體積還蠻大的0.0

网友C:
其實台灣的PGO 有出一台油電機車
不過沒看過有人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台灣的PGO 有出一台油電機車
不過沒看過有人騎

PGO LEON 125 Hybrid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 ... /20110702/33498544/
"當車輛處於起步到時速30km/h間時,會由電動馬達負責驅動;車速提高30km/h以上時,則自動切換到汽油引擎供應動力;若放開油門滑行或煞車,動能回收裝置會自動回收電力至電池,以備下次使用"
不說不知道原來還有這一型車
這應該算是真正的Hybrid機車了
還宣稱開價不到十萬
可是發表迄今兩年多,還沒見上市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點異想天開的土砲改法:
1.把引擎的怠速調整到適合帶動發電機的程度,之後把油門廢掉,令其發動後維持定速運 ...

樓主您的想法其實可以廢掉大容量電池,降低系統複雜度,台鐵的柴油火車頭就沒有背大電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