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使用CR6842交換式電源模組,更改回授電壓-已解決

楼主(2014-03-16):
這是市售交換式電源模組
輸出最大功率為100瓦
預設電壓為13.8V
輸出電流為6安培

問題為更改回授電阻R1與R2後,會發生輸出不穩定現象
當電源開機後,由空載->加載->空載時
輸出會瞬間斷電,瞬斷時間約0.2~0.5秒

但原始設定值卻沒這問題
目前將R1  10K->7K8,R2  2K2->2K
輸出電壓13.8V->12.3V

有試過將C1增大或減小容值,瞬斷情況還是會發生
也試過在PC817二極體兩端並上電阻
結果不能正常供電,會產生震盪現象

結論:將C1加大至4.7uF,就解決此現象

在此謝謝
專炸元件 \ YSC \ 雄爸爸 版主協助與
shamash  \ lazy104 大的幫忙

一些實測數據
ACV:117.8,ACA:0.82,PF:0.61,W:59
DCV:12.8 ,DCA:3.7,W:47.36
轉換效率約80.27%

网友A:
817似乎不直接到地的
利用電阻壓差??

它還有後端電路吧n_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7似乎不直接到地的
利用電阻壓差??

TO 專炸元件 版大
PC817輸入端接至TL431作控制
PC817輸出端接至CR6842的2 PIN 作控制

圖已經包含該模組所有電路

网友B:
1. 將PC817 pin1 電阻改為330Ω。
2. 在PC817 pin2 到電源增加一個22k電阻。
3. 將C1改為4.7μF電解質電容,要注意極性。

有可能工作點偏移導致TL431與PC817工作在非線性區,
照理說13.8V改成12.3V變動不大,應該很容易改才對。

网友C:
您要輸出12.3V,R1改8K8,R2改2K好像有誤
(2.5V/2)*(8.8+2)=13.5V
應該是(2.5V/2)*(7.8+2)=12.25V R1改7.8K
另外建議您,先復原電路,測量13.8V串200R到光耦的電壓降,
就可算出光耦的工作電流,
再量光耦PIN 1、2的電壓,
再量TL431 PIN 3對地的電壓,
改R1、R2後,再依正常時光耦工作的電壓、電流值,改200R。
以12.3V減去光耦工作的電壓,與TL431 PIN 3對地的電壓,
剩下的電壓再除光耦的工作電流,就可算出200R應改的值。

网友D:
LZ似乎沒有提到
使用的"負載"是甚麼東西
還有加載的百分比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似乎沒有提到
使用的"負載"是甚麼東西
還有加載的百分比是多少

雄爸:
負載為水泥電阻
16/8/4歐姆都試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
負載為水泥電阻
16/8/4歐姆都試過

在不變更原電路設計之下
輸出端串聯2顆一般二極體
做相同的附載測試
電路是否正常??

网友D:
看了一下該元件之特性
把該IC的VDD限流電阻換小一點試試看吧

169.64 KB, 下載次數: 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要輸出12.3V,R1改8K8,R2改2K好像有誤
(2.5V/2)*(8.8+2)=13.5V
應該是(2.5V/2)*(7.8+2)=12.25V R1改7.8 ...

小弟恢復原數值後
200R-0.28v
vf-1.06v
If-1.4mA
vak=12.44

更改回授電阻後
200R.vf都一樣
vak=10.97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該元件之特性
把該IC的VDD限流電阻換小一點試試看吧

雄爸,小弟覺的跟高壓區應該沒關係吧

應為帶載後可以正常工作,有問題的是當負載
移除後會出現短暫的掉電現像

剛剛比對修改前後,只有vak數值有變
其於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將PC817 pin1 電阻改為330Ω。
2. 在PC817 pin2 到電源增加一個22k電阻。
3. 將C1改為4.7μF電解質電 ...

小弟找不到4.7uf
將兩顆10uf串聯,原來的0.1uf沒拆
除了開機會閃個三次左右,帶載測試
沒問題,非常穩定

网友E:
雄爸的推論有其可能, 要看高頻變壓器的圈數比,
因為你是調降輸出電壓, 連帶以會降低一次側反饋的電壓, 如再經過電阻衰減, 有可能造成ic瞬間的斷電然後再重新啟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雄爸,小弟覺的跟高壓區應該沒關係吧

應為帶載後可以正常工作,有問題的是當負載

以為是加載時會出現瞬間壓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找不到4.7uf
將兩顆10uf串聯,原來的0.1uf沒拆
除了開機會閃個三次左右,帶載測試

建議4.7uF是取經驗值,看過的電源電路,搭配TL431時這顆電容很少看到1uF以下的,這顆電容太小會使主迴路變得比較神經質,也就是比較容易過激,移除負載瞬間電壓上升,反應過度的結果就是讓主迴路關閉,容值大一點可以讓回授遲鈍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雄爸的推論有其可能, 要看高頻變壓器的圈數比,
因為你是調降輸出電壓, 連帶以會降低一次側反饋的電壓, 如再 ...

小弟了解,謝謝解說

之前小弟有發文簡易鉛酸電池充電器
也會發生此現像
小弟將輸出電壓提高約1伏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為是加載時會出現瞬間壓降

應該是小弟沒解釋清楚,造成雄爸誤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4.7uF是取經驗值,看過的電源電路,搭配TL431時這顆電容很少看到1uF以下的,這顆電容太小會使主迴路 ...

小弟剛剛將電容維持5uf
將22k拆除,恢復200r
狀況也是一樣開機會閃三次,帶載沒問題

將電容改為3.3+1uf,空載開機會閃一次
帶載沒問題
如果帶載開機,就不會閃而是穩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剛剛將電容維持5uf
將22k拆除,恢復200r
狀況也是一樣開機會閃三次,帶載沒問題

連接在CR6842 VDD與地之間的10uF電容似乎小了一點,這電容在開機時擔任儲能電容的角色,容值太小會導致啟動不良,換22uF~47uF試試看。

在開機正常加載狀態下,測量VDD電壓是多少?最好在13~16V之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連接在CR6842 VDD與地之間的10uF電容似乎小了一點,這電容在開機時擔任儲能電容的角色,容值太小會導致啟 ...

等下要出門了,所以要等晚上才能測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下要出門了,所以要等晚上才能測試了

以這個電路輸出100W來看,輸出端假負載1K歐姆似乎小了一點,空載負載太小也會造成不穩定,換200Ω/2W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這個電路輸出100W來看,輸出端假負載1K歐姆似乎小了一點,空載負載太小也會造成不穩定,換200Ω/2W試試 ...

空載vcc約14.3v,加載約17.6V(負載約36瓦)
到時會增加風扇,所以應該不用改假負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