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3SC 筆電bios 鎖密碼無法進入

楼主(2014-03-17):
ASUS  F3SC 筆電bios 不知密碼無法進入,輸入密碼一直錯誤,
目前可進xp os ,已用破解BIOS 密碼軟體執行還是無法解除,
故請教各位前輩有何好方法清除bios 密碼
,

网友:
破解CMOS密碼的工具軟體Cmospwd、BiosPwds

网友:
BIOS 重刷試看看 如果cmos電池放電也不能清掉password的話 那就要刷bios把密碼那部份給蓋掉了
這台應該沒有TPM 還好解決

楼主:
cmos電池放電是不能清除password,工具軟體Cmospwd也不行的

网友:
好像是有TPM,

或試經Asus Live Update Utility更新bios。

楼主:
目前已經最新版本,bios 程式是不允許更新

网友:
取下CMOS battery + - 短接。(不行就找皇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經最新版本,bios 程式是不允許更新

請提供post時的照片

楼主:
ayu05202003 大大您是說, 需要主機板照片?還是提供bios不能更新 畫面?

网友A:
簡單 拆下來寫咩一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單 拆下來寫咩一一

0982788072大大,是拆下bios 重寫?

网友B:
引用 楼主:
ayu05202003 大大您是說, 需要主機板照片?還是提供bios不能更新 畫面?

我需要類似這個的畫面,
就是進bios前會有的post畫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0982788072大大,是拆下bios 重寫?

2008-03-03        020CBDAA
2007-09-14        AABAOBL2
2007-09-10        AA2LBADB
2007-08-08        BBOAOL0D
2007-07-30        AD2A11AB
2007-06-01        OBBABALA
官方BIOS就這六組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8-03-03        020CBDAA
2007-09-14        AABAOBL2
2007-09-10        AA2LBADB

您好:目前是2008-03-03        ,六組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類似這個的畫面,
就是進bios前會有的post畫面

ayu05202003 大大,畫面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ayu05202003 大大,畫面如下

2008-01-18        1L12LLA9

楼主:
非常感謝 "獅子魚" 大大,果然是 1L12LLA9 .已經可進BIOS了.

网友:
利害,利害,有夠利害。

网友D:
這如何知道的真神奇

网友:
本論壇高手如雲,能人奇士出眾,五體投地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如何知道的真神奇

GOOGLE搜尋ASUS後門密碼就有了

网友:
真的有神....超強

楼主:
這部筆電會出現開機,需要密碼是維修顯示卡G8400晶片完後,啟動時需要密碼,   這個是它的通病.
所以非常感謝各位前輩,高手的幫忙 解開密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GOOGLE搜尋ASUS後門密碼就有了

請問每一家廠牌,都會有bios後門密碼嗎,還是只有品牌機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每一家廠牌,都會有bios後門密碼嗎,還是只有品牌機才有?

後門密碼目前我只知道華碩的其它不太清楚
還有就是看晶片有的有萬用密碼
有的用軟體破解
還有的是主機板上有線路可以短接清除密碼

网友:
神人出沒!!

网友:
好強,又學到了本論壇果然高手眾多

网友:
真的受益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