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重力機械時鐘

楼主(2014-03-17):
身材這麼好怎麼包著跟粽子一樣,三太子問說
我阿公說:這個時鐘可不可以修,熟女哈秋回說

分針已經斷了

右側說明牌,請三太子幫我們翻譯: 來訪請按鈴
不知道這機構的作用?
感謝cnpan解答: 音樂盒、布穀鳥開關

左側說明牌,呵呵!原來是瑞士出品

翻身,外殼是木頭製作,可以看的見背蓋大圓孔裡面還有機關

背蓋上的裝置是發聲裝置,被銅錘給敲擊

機芯是銅製,動力是來自重力發條
上方兩側各有一個風箱,閉合時,會發出布穀鳥聲

這時鐘結構需要時間去理解
第一次接觸這種機芯,不知可不可以加一點滑油潤滑

音樂盒也是銅製品

風箱開啟時~

布穀鳥開門,是整點、半點報時

三顆320gm小松果(銅錘),每天需拉一次鍊條
另有一款大型重力時鐘使用1.5kg大松果,需八天拉一次鍊條

三顆松果是與三組鏈條搭配

缺一組鏈條(紅色),不知這組發條的作用是?
感謝cnpan解答:紅色重力鍊條是布穀鳥聲

希望這時鐘能有機會完修~

网友:
扳手是開閉音樂.
三組重錘各別提供動力給時鐘,音纅,布谷鳥.
上油應是傳統鐘用的特殊油.才會準時運轉.

网友A:
這就是布穀鳥鐘; 曾在好市多看到過, 印象中那批是德國製的, 價格要破萬元非常不便宜.
三太子大大這個是瑞士的, 剛上對岸X寶上搜了一下也是貴嵩嵩啊~~~

网友:
在下有一個小型機械鬧鐘,久了之後會走到一半停止.之後是用煤油洗過之後,用針車油潤滑就恢復了....
僅供參考.

网友B:
看起來非常值得修復的時鐘, 期待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是布穀鳥鐘; 曾在好市多看到過, 印象中那批是德國製的, 價格要破萬元非常不便宜.
三太子大大這個是瑞士 ...

價格要破萬元喔~
OK! 修理費一手啤酒起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非常值得修復的時鐘, 期待維修實例.

今天把布穀鐘組裝,布穀鳥、音樂盒重力松果正常
時間是用手直接撥動分針調整,半點、整點會有鳥聲、音樂聲
目前只能確認,重力松果的重量無法讓機心運作走動
可能是閒置、銹時咬軸

网友:
小弟在機蕊上方應該有看到擒縱器,那就不需要鐘擺了

网友C:
哇,,高級

俺記得以前曾經被要求, 對了類似的布谷鐘 "下了毒手", 把它毒啞

大概用過的人知道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高級

俺記得以前曾經被要求, 對了類似的布谷鐘 "下了毒手", 把它毒啞

三太子運氣卡好
分針下面的針管潤滑,時鐘就開始滴答!

分針是用麥當勞玉米濃湯的湯匙柄製作

布穀鳥短少的鍊條是從音樂盒鍊條分一半來使用
半點、整點報時準確,鐘擺六個小時都沒停過,完修!

网友:
"In München Steht ein Hofbräuhaus trink brüderlein trink"
--> 原來是音樂曲名 "In Munich Stands Hofbraeuhaus brother, drink drink " (喝吧!喝吧! 兄弟, 就在慕尼黑的宮廷釀酒屋裏[Hofbraeuhaus])

全德國最知名的啤酒館:Hofbräuhaus
  - Hofbräuhaus 又稱為宮廷釀酒屋,成立於 1589 年,歷史上它曾經是巴伐利亞的皇家釀酒廠
- [歷史上有名的另一個原因是,據說希特勒在成名前,曾經在這個啤酒館發表過激進的演說, 隨後有了 1 年的牢獄之災]
  - 現在在美國、義大利、瑞典、曼谷 .... 等其他國家都有分店

Swiss made by Reuge--> 原來 Reuge 大有來頭, 超過兩百年的歷史了.

the Music Box with mechanical musicwork was invented in Switzerland und until today Swiss companies are the leading manufacturers of musicworks worldwide. Ahead of everybody else is the EUGE MUSIC Company. REUGE delivers the mechanical musicworkfor all Original Black Forest Cuckoo Clocks that are offered at the Cuckoo-Palace

History auf REUGE MUSIC company
Charles Reuge, a watchmaker from the Val-de-Travers, moves to Sainte-Croix and begins making pocket watches with musical movements.
The son of Charles Reuge, Albert, opens a music box “counter” in Sainte-Croix. We then evolve from a basic workshop to a real company.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太子運氣卡好
分針下面的針管潤滑,時鐘就開始滴答!

修了老美的飛機, 又修了瑞士的機械鐘, 會不會有特別的領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了老美的飛機, 又修了瑞士的機械鐘, 會不會有特別的領悟?

呵呵!為了酒
送來給錢的都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為了酒
送來給錢的都修啊~

是啊, 連牙線棒和湯匙都擺上去了, 不就 "明示" 有酒也要有菜了嗎......

网友:
下回幫老美修導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