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請問要換電容 烙鐵要用30W還是60W 較適合?

楼主(2014-03-17):
請問要換液晶螢幕跟POWER 電容

烙鐵有30W跟60W

請問大大們用30W可以嗎????

网友:
TQ-90兩段式買來才不會後悔

我是這樣覺得

有了這隻才有入門的感覺!

网友:
30W熱度不足,我剛開始也是用30W的,結果要焊好幾顆時,等到炸掉,之後就買了一隻40W的,這就夠了,除非自己想在潻加一隻50W玩,我也和您一樣都是在玩POWER和液晶螢幕的,我自推40W即可...但還有其它東西是要在潻加的...例如:吸踢槍.焊台.拆殼器.星型螺絲組.助焊油.清潔用中&小隻油漆刷...等

网友:
W數大一點比較好.....

一般用40W的才夠用喔,不然接地點的錫點會因銅箔太大把熱散掉....

增加工作的難度!!

网友:
建議買兩段式加熱的烙鐵比較好
一般30瓦可能會不夠力
60瓦可能放一下子溫度就會過高

小弟也是用兩段式加熱,平時20瓦加熱200瓦
一般POWER與主機板均能使用

网友:
偶是30W、40W、60W、80W...每隻從60元到100多元的。還有一把20W用了至少20年的....因為買不起高檔的烙鐵。

网友:
若不是專業在修的話,可以買60W的,另外再買一個調溫調光的控制器,若沒漲價大概100元,這樣在焊接時就方便多了.

若想自製也可以.

网友:
我以一個外行人的建議, 用溫控鉻鐵會比較順手, 可以找烏骨機學姐問看看還有沒有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