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TH-L32B12W spi flash 已完修

楼主(2014-03-17):
這台32吋開機後頻道一直顯示199﹝紅色字﹞,遙控選台不動作,聲音一直滿檔﹝KEY已拔除﹞,重開機後原頻道不會記憶
板子沒有24C等系列I2C記憶體,卻有一顆 spi flash EN25F80 ,猜測應是這顆問題,請問各先進這種直接換空白的會好嗎?
因對這 spi flash 不懂,感謝!

補圖

网友A:
爬文就有阿
24C

网友:
那顆千萬別動,那顆是主機板的程序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文就有阿
24C

鄧大  是 spi flash EN25F80 喔!

网友:
把主板照片po上來
這樣比較好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鄧大  是 spi flash EN25F80 喔!

不是
不太記得.只知道是24c**

网友:
只要換24C16就好了  空白也可以  只是要等他RESET(約30秒)  就好摟!!

网友:
多爬文找找, 多多利用上面的搜索功能...

參考這篇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86

楼主:
各大  你們太好運了能完修  我改換 24lc32 或 24lc64 都不正常 不是沒反應就是只有開機有動作
怎麼會這樣  難道一定要 24c16 才行嗎

楼主:
換了3次 從24lc64  24lc32 24lc16 終於用此 24lc16 就完修了,不知為何只有這個可以,再次感謝此園地與各大 不吝指教!
維修功力繼續加油!關鍵字搜尋功力更要加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今天又上了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