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門的輔助鎖~去那找?

楼主(2014-03-17):
不好意思.麻煩知道的大大.可以告訴一下~
以下紅色圈起來的"輔助鎖"那裡可以買的到~
有去過五金行..木材料行..及 做鋁門的.他們都沒賣這種~
這是內門部份的圖..也看不到有螺絲部份.也不知他是這嘛鎖上去~
市面上~大多是..看的到可以鎖螺絲這類的"輔助鎖"

网友:
裝潢五金。

网友:
把門打開,看是不是從鎖舌的地方拆?

网友:
大大照片應該為日本MIWA的LA系列產品, 哪裡可以零買不知道, 確定台灣有代理
http://www.yhsoo.com.tw/la-ma-.html

安裝方式是從門的窄邊鎖進去, 可以參考
https://www.ring-g.co.jp/free/f039.htm

网友:
這種要去鎖店....才買得到....
專門在打鑰匙和開鎖的地方....

网友A:
門內部份的那個大圓框逆時針用手轉開,螺絲在裡面。輔助鎖不要一樣的話應該到處都有賣。鎖店一定有,特力屋也有,一般賣很多雜七雜八生活用品店或五金店也有。

网友:
但是如果鎖舌的地方是跟四樓所貼一樣的,兩個鎖共用一個金屬片的話,那就以他說的為準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門內部份的那個大圓框逆時針用手轉開,螺絲在裡面。輔助鎖不要一樣的話應該到處都有賣。鎖店一定有,特力屋 ...

大大說的沒錯, 也有用旋進去的款式, 要從鎖舌來看它的固定方式才準.

最重要的是輔助鎖樣式種類百百種, 多問幾家鎖店應該就有. 而且不一定只有miwa一家有做~~~

网友B:
我是鎖店老闆.
你在台中嗎.應該從側面鎖匣的地方拆.

上面那個不是輔助鎖
應該是日本 miwa 或showa 規格的腰鎖. 鎖心和把手是連在一起的
我裡面好像有一些舊的鎖心.不過沒鑰匙  ^^

一組很貴喲.....台灣有副廠的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鎖店老闆.
你在台中嗎.應該從側面鎖匣的地方拆.

huifang~找遍我家周圍的.沒人知道= =" 這種鎖頭

wish~今天在去看.好像真是lazy104所說的這種鎖..><"

lazy104~你真強..還真的是這種輔助鎖..但該不會要整組換掉吧~看起來好貴喔!
              但..有一家老板說..叫我多拍照片來給他看..他因該是可以找的..也有拿玻璃門下那個超像這種鎖..但他是旋進去
              想不到~這類.的一組也要一千多玩= =
arthur0518~不知道.鎖店也沒人知道~,這種 口.口"

leobjient~這種輔助鎖太特別了~~目前還拆不下來~~也有去大大所講的地方..因為不知合不合..所以也不敢亂買來代替
               真的如四樓所說...有夠特別= ="

hong.da~是的從側面拆..我這個也是剛好沒鑰匙 ....才想換掉他....><"

网友B:
引用 楼主:
huifang~找遍我家周圍的.沒人知道= =" 這種鎖頭

wish~今天在去看.好像真是lazy104所說的這種鎖..> ...

要不~~~你拆給我............我看看應該可以做鑰匙喲
就不用換鎖了
可以無樣配一把新的給你用
如果拆不下來..........可以照幾張側面的照片....應該最外面會有兩根螺絲..拆掉可以把飾板拿下
但鎖心.還是固定的.鎖心可能是插兩根小鐵棒.........或旋轉進去的..
可以的話拍張照片.

但..有一家老板說..叫我多拍照片來給他看..他因該是可以找的..也有拿玻璃門下那個超像這種鎖..但他是旋進去  你說那個是地鎖........和你的不同拉.... 麥金的含施工約一千五......

网友C:
windows7878大,抱歉插花一下

hong.da大.我看網路說.喇叭鎖可以換輔助鎖,但規格有點差異,需要改裝孔的深度還是什麼,
請問有沒有不用改裝就符合的輔助鎖?有的話要怎麼買怎麼說,買X型鑰匙有比一字型的防盜嗎?

補充..喇叭鎖一般房間的那種便宜通用規格.想換輔助鎖..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7878大,抱歉插花一下

hong.da大.我看網路說.喇叭鎖可以換輔助鎖,但規格有點差異,需要改裝孔的 ...

基本上喇叭鎖的裝置孔徑和中心是相同的.是可以通用..但間框的深度喇叭鎖的可能較淺.要再挖深一點....但還要加一個把手.才能拉...............問題是~~你的門,,,不是輔助鎖啊

网友C:
那那..hong.da大.事情是這樣的,由於工作關係常搬,這次算最久了,之前甚至一年搬兩次, 每次搬家,總是習慣換喇叭鎖,換啊換啊,就有點概念,加上偶爾匆忙反鎖,摸摸索索,如今即使沒帶鑰匙,也能很輕易打開,這樣一來,不但沒有成就感,反而充滿不安全感.因為有時候支援外出.十天半個月..看網路說.輔助所比較不好開,所以很心動,.
那請hong.da大給我個建議,畢竟專家才是內行.而我只懂換喇叭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那..hong.da大.事情是這樣的,由於工作關係常搬,這次算最久了,之前甚至一年搬兩次, 每次搬家,總是習慣換喇 ...

要安全就換成三段鎖吧
輔助鎖一樣有偷吃步.
裝三段.不要只鎖斜舌都份.要三段都鎖上.才安全
不過..............看起來你的門應該是木門.也要看看木門本身結構.勞不勞固.(鐵門很少會裝喇叭鎖的
)

网友:
好的,謝謝hong.da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拆給我............我看看應該可以做鑰匙喲
就不用換鎖了
可以無樣配一把新的給你用

是喔~~可是大大你在台中..我人在台北><"
我昨日有去拆回來..也要去拿去.問鎖店.
這可以~重新配鑰匙?.. 老板.的意思.比較想要我換整組的.報價台製3500左右~~
好貴喔~~
但這因該可以配才對吧~~因為我鎖頭都拆下來.
也不用老板特地去..我大門那玩配鎖才對...
PS:真的是用插芯的..方式固定他~

以下~拆來的鎖頭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7878大,抱歉插花一下

hong.da大.我看網路說.喇叭鎖可以換輔助鎖,但規格有點差異,需要改裝孔的 ...

呵呵~~沒關係..請插吧...
大家都有這方面的問題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喔~~可是大大你在台中..我人在台北>

這是強棒的腰鎖................自行施工一組應該也不用到三千五(我估大約二千多元).也許有單賣鎖心也說不定...,,,,,,,,,寄來我能幫你問價錢
要不~~~~直接寄鎖心給我,,,,,,,,我幫你配..............如果有需要............裡面的鎖珠...我還能幫你對調,讓你的舊鑰匙無法打開
才幾百元...............你寄來..再寄回去.........和三千五比起來/還很划得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強棒的腰鎖................自行施工一組應該也不用到三千五(我估大約二千多元).也許有單賣鎖心也說 ...

不好意思勒..忘了回...
後來~我找到一間.老板願意.幫我配KEY~
總算也解決掉..沒KEY問題..
價格也可接受 350而以~~
總比~換新的一組..好多了^^
謝謝大大..提供這嘛多建議給我..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