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互換面板

楼主(2014-03-17):
各位高手可以請問一下:
                         面板型號 T315XW01 V5 及面板型號v296w1-l11可互換嗎?若可互換如何接?
                         可以給我詳細接線(1-30)面板型號v296w1-l11的T-CON出線 換為面板型號 T315XW01 V5?

网友:
T315XW01 V5 面板解析度是1366*768
v296w1-l11面板解析度是1280*768
解析度不同.不能代換!

楼主:
謝謝大大解說

网友:
尺寸也不同 你裝的進去外框嗎

网友:
簡單說"參數"要相同

也就是面板的尺寸、解析度、使用的電壓、LVDS排線腳位定義、燈管數

這些細節要跟原來的一樣,因為你只換面板麻~它的運作參數要配合原先

的AD板、PI板這些元件..

网友:
感謝樓上的大大指點~

网友A:
t315xw01 v5.pdf (468.37 KB, 下載次數: 59)

雖然你已經知道不能替代了,
但還是附上規格書給你,
至少也要學著去看規格書,
知道為甚麼不能才算有學到東西

楼主:
感謝各樓的大大指點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的解說。

网友(2014-04-16):
引用 网友A:
雖然你已經知道不能替代了,
但還是附上規格書給你,
至少也要學著去看規格書,

學習了 謝謝您提供的 屏資料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