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SUMV59XU 液晶電視 公板 32吋聲寶電視改裝

楼主(2014-03-17):
很多高手已發表過
小弟技癢發表一下
聲寶32吋

拆卸

邏輯板

面板型號

先裝屏線測試

燒錄

有畫面了(正常)

改屏線

電源板定義

此板TSUMV59XU 是12v輸入
直接從電視電源板5v拉至公板穩壓ic(5v)

啟動電源板on是從公板5v輸出啟動電源板

按按鍵常壞(用粘的)

準備固定公板

測量晶片約40度

還有空隙

怕小動物進入(封閉)

完修貼保固貼

完修試機中

网友A:
請問您的地區的第四台已經都安裝數位盒了嗎?

如果沒有,您在測試用公板遙控器的時候,畫面會不會閃爍呢?

改過三台,1台22吋的電視,使用公板遙控畫面不會閃爍

但是另外2台37吋的,使用公板遙控時畫面會閃爍,但因為小弟這邊開始用第四台數位盒

主要都是用數位盒的遙控器較多,所以就不太在意會閃爍

不過是想知道是否哪裡有問題?有前輩可以指導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的地區的第四台已經都安裝數位盒了嗎?

如果沒有,您在測試用公板遙控器的時候,畫面會不會閃爍呢?

hingen 大
在測試用公板遙控器的時候,畫面也不會閃爍阿
改過幾台32吋37吋也沒有你說的閃爍
以前是用6m16也不會閃爍
這...可能要請高手囉

网友B:
請問這片公版  電視電源板5v要怎拉到此公板
不用強制啟動的方式 謝謝

网友C:
大大 以現今的主機板 網路上二手拍賣一大推而且又便宜 實在用不著費心又費力來改公版   不過還是佩服你的精神

网友D:
恭喜完修~
這一類的面板
上回有試點一台,畫面會不良?
金龍大大!
可否提供一下,是使用哪一個韌體?
謝謝喔~

网友E:
直接從電視電源板5v拉至公板穩壓ic(5v)
不錯學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片公版  電視電源板5v要怎拉到此公板
不用強制啟動的方式 謝謝

不用強制啟動電源板

只要將電源板待機5v(白色線)輸入到公板穩壓ic就可以

當開機後會有邏輯板5v輸出再一限流電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以現今的主機板 網路上二手拍賣一大推而且又便宜 實在用不著費心又費力來改公版   不過還是佩服你的精 ...

二手品不一定耐用

個人感覺改公板比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這一類的面板
上回有試點一台,畫面會不良?

atun 大

奇怪我點都不會阿

韌體是以前團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從電視電源板5v拉至公板穩壓ic(5v)
不錯學起來

正一大
互相學習
感恩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un 大

奇怪我點都不會阿

可以請教是用哪一個咧?

网友F:
金龍大請問改公板對客戶報價多少?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請教是用哪一個咧?

a大
韌體是以前團購的
我貼看看

拍謝我不會貼.只會複製.複製移不過來

學姐這裡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83365734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龍大請問改公板對客戶報價多少?恭喜完修..

2至3000元

网友G:
厲害厲害""應該可以賺不少吧"恭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厲害厲害""應該可以賺不少吧"恭喜了"""""

b大
(應該可以賺不少) 你沒有算修理時間進去喔.還有試機.還有保固
我猜b大......應該是...

网友H:
個人有改了幾台"感覺步錯"以前5V我都是加一個變壓器"現在又學了新招"感恩呢>>>>>>

网友:
對不起"字打錯了不)打成步"見笑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個人有改了幾台"感覺步錯"以前5V我都是加一個變壓器"現在又學了新招"感恩呢>>>>>> ...

我都是這樣改的.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2至3000元

最近電視價格好殺,32吋有6000左右的
這公版肯定耐用,大大才敢收這種價格

楼主:
不懂你的意思
請問多少錢才ok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懂你的意思
請問多少錢才ok

大大,我沒有其他意思
在電視特價一台新才6000左右
我只是單純站在客戶面好奇,並非在意說您賺多或賺少.  請別誤會
賺是一定要的阿,不然怎麼養家活口上pigoo呢.

因為我也沒改過公版,不曉得壽命長短,站在客戶立場,新的一台6000多保固3年.
這維修花2-3千,但不知多久壞...才會說 這公版肯定耐用,對方才願意花錢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大,我沒有其他意思
在電視特價一台新才6000左右
我只是單純站在客戶面好奇,並非在意說您賺多或賺少.   ...

只能說多說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說多說無意

大大請別生氣
非常感謝你特別PO上來分享,小弟之前也常上來發問,知道邊維修邊拍照非常麻煩且後續整理更費時.感謝大大分享.
留言失焦跟大大說聲抱歉.

网友J:
小弟都是用強制起動電源板,看到你用不必強制起動的方法,真是很棒,只是有些看不懂,可否解說清楚一些.

不知限流電阻是用幾歐姆?請問線流電阻是從那裡接到那裡?? 謝謝.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用強制啟動電源板

只要將電源板待機5v(白色線)輸入到公板穩壓ic就可以

(限流電子)是多少歐姆.是接在面板屏線插pin上嗎. 那屏電壓跳pin是不是一定要插5v上
看圖屏線的紅色電源線為什麼要另外接到電源版

网友L:
其實殺殺的每片 AD 都可以當作公版使用...不必花大錢...見仁見智
改的價格只要 2/3000 的一半以下以下以下...這樣才有利潤...
只要確認如: 機構、面板、解析度、電源...etc, 遙控器市面上滿滿是...簡單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弟都是用強制起動電源板,看到你用不必強制起動的方法,真是很棒,只是有些看不懂,可否解說清楚一些.

不知 ...

hookchung 大
不必強制起動ㄚ.變一下就可以通用
待機5v...開機後.邏輯板電源也是5v或3.3v也可以.我是用5v經一電阻4.7k做開機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限流電子)是多少歐姆.是接在面板屏線插pin上嗎. 那屏電壓跳pin是不是一定要插5v上
看圖屏線的紅色電源線 ...

leo.rain 大
以回覆可以參考看看
待機5v...開機後.邏輯板電源也是5v或3.3v也可以.我是用5v經一電阻4.7k做開機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實殺殺的每片 AD 都可以當作公版使用...不必花大錢...見仁見智
改的價格只要 2/3000 的一半以下以下以下. ...

thwa 大
大師級的作法
小弟還在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