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賽克909D,問題請教

楼主(2014-03-18):
我在淘寶買了這台機器~送的東西蠻多!    就只有烙鐵頭沒有收到~
1.請問各位大大這隻的烙鐵頭在台灣買的到嗎?
2.還有發熱芯會不會很快壞掉呢?台灣不知道買不買的到!
不好意思!麻煩各位前輩~超級初心者!這些都不懂~~問題很多!!想要在請問~
3.為什麼他的電供調到10V用電表量會少一些些~調越大少越多?
4.還要在請問各位大大用烙鐵跟熱風槍習慣調的溫度是在幾度呢?
5.還有剛拿到需要做什麼保養動作嗎?還有需要調教?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A:
1.台灣買得到,相容白光936的焊台,使用900系列的烙鐵頭
2.溫度調高很容易壞
3.你沒詳說10V以下準不準,(如你的電表準度正確)可能需要你拆開內部看是否有可調整VR。
4.如果你的焊台溫度正確,(烙鐵部分)一般是設定在300~350之間,看化錫的速度決定。
   (風槍的部分)要看你拆拔元件來決定溫度的設置。
5.如有測溫器先測量看看設定輸出溫度是否符合正確

网友B:
大陸做的東西,這種便宜的,只能將就些,

輸出電壓不準,可以再用好一點的表頭試試

配件路X很多可以買的到,

烙鐵溫度及風槍溫度的誤差可能會到30度,因為我用的2台烙鐵就是這樣,抓到自己習慣的溫度就行了

這台最好自己在拆一下作一些捕焊及線路整理,避免短路,有很多都會亂接獲是該有的保護沒做

裸線機率會很多,最好整理一下才撐的久,不然出現故障,要找料件還不容易

大陸製品很多IC都是磨過的,要換零件就頭大???

网友C:
如果他是新手,就不要嚇他了。

新手的話,基本上東西沒壞就先不要亂動,等真的壞了再處理吧!

免得沒問題弄出問題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台灣買得到,相容白光936的焊台,使用900系列的烙鐵頭
2.溫度調高很容易壞
3.你沒詳說10V以下準不準,( ...

1.了解!謝謝你
2.所以盡量都調在您說的300-350之間即可?
3.10v以下的差距比較小一些些(要如何測試電表正不正確呢?)那天拆開看裡面有一個可調的開關!!我再看看他是做什麼的
4.了解~感恩
5.沒有溫度測試器~再問問看別人有沒有好了!!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陸做的東西,這種便宜的,只能將就些,

輸出電壓不準,可以再用好一點的表頭試試

了解~~請問您說的表頭是指電表嗎?
配件我先去電料行找找好了!
我昨天是調250度他也會融錫
這是他的裡面~有看到一個可調VR!
IC是磨過的是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他是新手,就不要嚇他了。

新手的話,基本上東西沒壞就先不要亂動,等真的壞了再處理吧!

好的!謝謝大大~

网友D:
IC磨過是一種防止他人維修的手段~
把電路中IC廠牌編號打磨掉,沒本事的就無從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磨過是一種防止他人維修的手段~
把電路中IC廠牌編號打磨掉,沒本事的就無從下手.. ...

了解!原來是將編號磨掉!!這樣感覺以後要維修就麻煩大了~謝謝大大讓我增加知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了解!原來是將編號磨掉!!這樣感覺以後要維修就麻煩大了~謝謝大大讓我增加知識 ...

你要是還嫩就別拆了免的搞壞,有些程度你就拆開補強它(沒貼蛋殼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還嫩就別拆了免的搞壞,有些程度你就拆開補強它(沒貼蛋殼紙)...

好的~我看看如果是只有一半的錫就幫他補(還有什麼是需要補?)~沒有貼紙!!呵呵~

网友B:
內部好陽春喔,接點還有led還歪斜的,真的做工品質不是很好,我本來也想搞一台說,看來暫緩是正確的,真的買了,我也要花不少時間整理好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部好陽春喔,接點還有led還歪斜的,真的做工品質不是很好,我本來也想搞一台說,看來暫緩是正確的,真的 ...

哈哈,我比較新手,沒有經驗,看便宜就買了,請問大大40w的烙鐵會燒到幾度呢?因為感覺還沒換這台前烙鐵用幾小時整個握把都燙的,換這台照前幾樓大大說的我調280度左右握把就不會感覺什麼溫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比較新手,沒有經驗,看便宜就買了,請問大大40w的烙鐵會燒到幾度呢?因為感覺還沒換這台前烙鐵 ...

看你怎麼使用  300度上下可以使用,焊點好焊,那就設在這個溫度,   無鉛的大約要設到35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怎麼使用  300度上下可以使用,焊點好焊,那就設在這個溫度,   無鉛的大約要設到350以上 ...

好的!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怎麼使用  300度上下可以使用,焊點好焊,那就設在這個溫度,   無鉛的大約要設到350以上 ...

大大~不好意思又來麻煩你!我近一點拍照片!結果看到有四個因該是VR~請問您知道那個要調什麼嗎?還有一個地方圈起來的那個黑黑的~不會是他們維修過吧?還有晶片型號好像都還在!感謝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又來麻煩你!我近一點拍照片!結果看到有四個因該是VR~請問您知道那個要調什麼嗎?還有一個地 ...

那個是調啥我就不知道了,要查線路???

你說嘿嘿的是電阻,應該是補焊或更換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是調啥我就不知道了,要查線路???

你說嘿嘿的是電阻,應該是補焊或更換過!!! ...

喔喔~查我就不會了!!
真討厭~竟然是補焊或更換過!因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C磨過是一種防止他人維修的手段~
把電路中IC廠牌編號打磨掉,沒本事的就無從下手.. ...

并不是防止别人维修,而是防止别人仿制,所以才打磨掉芯片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不是防止别人维修,而是防止别人仿制,所以才打磨掉芯片标记。

從這個角度解釋也是可以......

不過想自己修復的就不容易了.....

一體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