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 關於 Toshiba R930 泡水維修

楼主(2014-03-18):
請問各位大大,我有一台Toshiba R930的筆電不小心潑到飲料了,送去維修說是 86FS49 這個晶片壞了,但是又找不到壞板柝,因為維修人員說這買新的晶片回來沒燒錄程式進去也沒用,遇到這個情形該怎麼處理呢? 或是版上有能處理的麻煩救救我啊

网友:
那是一個MCU的確除了換新晶片還得燒錄程式進去~

換晶片一回事,取得燒錄的內容又一回事~

网友A:
送原廠吧~

這顆應該是EC吧~真壞假壞我不知道~~
我只是好奇~通常大家在修板子時,EC chip 壞的機率高不高啊?

网友:
老闆如果沒能力幫您修就換一家試試。

楼主:
謝謝上面兩位大大的回答,不過送厡廠的報價太貴了,實在是修不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送原廠吧~

這顆應該是EC吧~真壞假壞我不知道~~

請問啥是"E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啥是"EC"?

Embedded Controller 嵌入式控制器
一般控制程式都是呼叫外部ROM的 就是我們BIOS裡的最前段 以前都是由EC讀取後南橋用到再由EC轉發
目前INTEL的PCH有變成由PCH轉發給EC的趨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mbedded Controller 嵌入式控制器
一般控制程式都是呼叫外部ROM的 就是我們BIOS裡的最前段 以前都是由E ...

感謝你的說明~~雖然還是有些不太懂n_067|

网友:
受潮 那有立刻斷電嗎  有立刻斷電 拆該清潔仔細一 些應該就沒問題ㄌ@@除非短路造成零件損毀  壞EC機率不高

楼主:
確實的情況我也不懂,不過維修人員是說那晶片壞了,需找壞板來拆才行。板上有高手要幫我處理看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