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充電式鋰電容

楼主(2014-03-1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6077438012

兒子的玩具充電時聽到爆一聲,我猜是電容爆了,

拆開一看,發現這顆好像是鋰電容??

長明街買的到嗎??

起因是我看它用遙控器裡的4顆1.5V電池充電給本體,用電錶量輸出5.7V左右

剛好我有一條USB的充電線充手電筒,發現可以插入本體,

我就給它接電腦充電看看,然後10分鐘後,裡面這顆就爆了。

网友:
這應該是2.4V的超級電容,又稱金電容
網拍很多人在賣,但長明街有沒有賣我就不知了

楼主:
金電容,感謝提供資訊。

好像不太一樣,上面有秀Li-ion battery

不會台灣根本沒這種Liion 電容?

网友:
喔~抱歉,這不是金電容,這是鋰離子電池,不過這種長得跟電容一樣的鋰離子電池我到是沒看過,還是直插式的...
這顆電池的容量在拍賣網站上有寫"車身配內置電池:2.4V/80MA NI-CD電池",這種形狀的電池應該是特製的,拍賣網站搜不到,只有找到相似的鎳氫電池。

楼主:
長明街都找過了,完全沒有。

google找到有賣

http://www.batteryspace.com/LTO- ... spx?MMP=1016RB6KIXT

一顆7.5+10處理費,不含運費就要5xx元。

http://www.huahuienergy.com/Product.asp?BigClassid=13

這是製造商,既然在大陸,為何淘寶找不到??

网友A:
這看起來是這家的產品
http://www.huahuienergy.com/Product_cn.a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看起來是這家的產品
http://www.huahuienergy.com/Product_cn.asp

沒錯!
這顆編號是HTC1020 40mA 2.4V
話說為何台灣都沒有電子公司作這種小顆的離電池?

-------------------------------------------------------------------------------------------
是不是我發錯區了??

那一區會比較多人知道?

网友B:
這顆東西好像很難找,不知可否用符合他的規格的鋰電池代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東西好像很難找,不知可否用符合他的規格的鋰電池代換 ?

應該可以,但是體積要跟它差不多,不然那台瓢蟲那麼小台...

网友C:
修比買新貴------------------------喜歡網上再買一台
這東西主要是用在玩具---------------------一次性玩具--也就是用完就丟----------玩具出口成本報價台幣30到100那修他做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比買新貴------------------------喜歡網上再買一台
這東西主要是用在玩具---------------------一次性玩 ...

如果這台300圓玩超過一個禮拜,

那我可能不修,但是才買不到幾小時,就被我搞殘了,

所以才想看能不能找零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這台300圓玩超過一個禮拜,

那我可能不修,但是才買不到幾小時,就被我搞殘了,

規格是 2.4V 40mAh, 尺寸 1020 的鋰電應該很難找, 看看能不能試試鎳氫電池, 有那種鈕扣型的規格相近

http://s.taobao.com/search?q=%E6 ... DB%EB%8A%B3%D8+2.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規格是 2.4V 40mAh, 尺寸 1020 的鋰電應該很難找, 看看能不能試試鎳氫電池, 有那種鈕扣型的規格相近

htt ...

鎳氫應該也是可以用吧!

先找台灣看看有沒有這種的,謝謝。

网友E:
LTO, Lithium Titanate ,屬於一種快速充電的鋰離子電池,與鋰鈷及鋰鐵不同,有著如電容般快速充電的特性,可在短時間內就充飽,放電性能也相當不錯
2.4v的電壓比較難找,同時還要符合其放電能力,如果要維持玩具的性能,可能還是要找一樣的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E:
LTO, Lithium Titanate ,屬於一種快速充電的鋰離子電池,與鋰鈷及鋰鐵不同,有著如電容般快速充電的特性, ...

有人四月初要去對岸模型展,說會幫我找找看,

我想知道為何台灣沒有發展這種產品??是因為沒市場嗎?

型號         標稱容量   倍率   直徑        高度           重量   內阻   標稱電壓
HTC1020  40            20C    10±0.15  20+0.5/-0   3.5    120    2.4

順便想知道一下,為何用電腦充電會爆?

USB 規範的電壓為5V 最大電流為500mA

我量遙控器輸出5.7V,電壓OK;20C是指40max20=800mA???

那這樣也沒問題啊?還是不懂為何會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