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22EA 畫面反白

楼主(2014-03-18):
今天朋友拿來一台 奇美 22EA

故障狀況如下~~~

接電 接上訊號 背光有亮~螢幕指示燈亮藍燈~代表有接收到訊號~~

但是顯示確變成這樣~~~~

拔掉屏線後~開機~面板顯示是整面白的~~沒有暗亮線~~~~

這樣會是 AD板的問題嗎???

很怕買了零件但是人不是它殺的阿~~

网友:
買一組測式公板 啥問題都找出來
小尺吋又不貴

网友A:
應該面板掛了,這片面板問題很多
把電視用的此片面板改成CPT 21.5的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面板掛了,這片面板問題很多
把電視用的此片面板改成CPT 21.5的面板了

瞭解!那就沒有必要再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瞭解!那就沒有必要再修了~~~~

這面板問題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