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金嗓點歌機CPX-900的密碼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4-03-19):
前日朋友送我一台金嗓點歌機我插電一試可以開機"不過需要輸入序號才能資料重整"但不知序號"請教各位達人:要如何破解序號敬請前輩破解迷津:拜託拜託:'(

网友:
密碼問題可參照以下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9888-1-1.html
只能說先試試看,因為金嗓系列點歌機的歌庫密碼會隨著其配用歌庫內之設置而有所不同
如果不行,請直接打電話去金嗓公司詢問,在確認一些機器序號方面問題之後服務人員會給您密碼,照著輸入即可

楼主:
大安大大"多謝指導"感恩""""""

楼主:
完全解決了OK了超好用的""""""

楼主:
向各位大大報告"經過點入序號解碼後發現裡面灌歌15000多首"才100塊買的賺到了>>>>>>

网友A(2014-04-20):
沒賺到啦.金嗓要密碼的系列900D就算前面抽取式黑盒子是最高等級50A.接下來別難過喔
通通爆歌.歌曲數量已達極限.到今天4月20日還沒辦法解決.
便宜是真的.但是怕有人不知道老金嗓的問題.所以我提醒其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賺到啦.金嗓要密碼的系列900D就算前面抽取式黑盒子是最高等級50A.接下來別難過喔
通通爆歌.歌曲數量已達 ...

謝謝指教"真的"我發現許多歌不見了""""""

网友B:
聽說那2顆屁ROM已被開了,上限跟D3一樣

网友C:
請問900D3上限幾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900D3上限幾首?

D3(V3.95)總歌曲數落在3.9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聽說那2顆屁ROM已被開了,上限跟D3一樣

二顆ROM已被開了..請問哪邊買的到..最新版本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顆ROM已被開了..請問哪邊買的到..最新版本是?

ROM那裡買?就像問那裡有在補歌一樣,
目前會用鎖重整方式來防止COPY
這些密碼機被記憶電池稿到潰不成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M那裡買?就像問那裡有在補歌一樣,
目前會用鎖重整方式來防止COPY
這些密碼機被記憶電池稿到潰不成軍 ...

目前會用鎖重整方式來防止COPY..那請問新增歌曲不是要重整嗎?如果鎖上如何新增呢?
還是換上2顆之後像900D3自動新增歌曲.不用重整嗎?

网友:
目前新增歌曲還是需要重整
只是防copy多寫入一組內碼來做重整~
(版大拍謝佔用樓層)

楼主:
朋友送的說是免費"我不好意思"給了他一百元"想不到竟然學到這麼多知識"感恩哪""""""

网友(2014-06-06):
看一下後面歌夾.插卡式的話看一下按鈕.白色按鈕.歌曲容量28000首.夢幻歌夾
黑色按鈕.歌曲在15000首最佳.
至於那兩顆紅藍ic沒有破解板.反正現在金嗓地位即將被豪奪.

网友:
沒想到 連點歌機也一堆防護..真是攻防之間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