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手冊] 金手指的修補

楼主(2014-03-19):
我以前軟板地插頭炭墨掉了不接觸我買導電銀漆好像5CC要500多店家說汽車防霧線斷多用此漆修好的我用牙籤修好它如不行用小刀片割出金手指修好後不要把來把去

网友:
大大想說的是不是..???

我以前軟板插頭炭墨掉了不接觸, 我買導電銀漆好像5CC要500多, 店家說汽車防霧線斷, 多用此漆修好的.
我用牙籤修好它,
如不行, 用小刀片割出金手指, 修好後不要.

网友:
我看的霧霧的>>>>>>>>>>>>>>>>>>>>

网友:
有看沒有懂

网友:
完全看不懂樓主要表達的是什麼

网友:
看哪熊貓臉就知道一臉無辜大家都別糗了。(因該是想回文發錯了)

网友:
A教授使用火星翻譯軟體翻譯結果如下~~
我以前軟板地插頭炭墨掉了不接觸我買導電銀漆好像5CC要500多店家
我以前軟板的插頭碳化掉了不接觸,我買導電銀漆筆5ml要價500多,店家
說汽車防霧線斷多用此漆修好的我用牙籤修好它如不行用小刀片割出
說汽車除霧線斷都用此漆修好的,我用牙籤修好他。如不行用小刀片割出
金手指修好後不要把來把去
金手指,修好後不要拔來拔去

楼主:
好像PC版地銅箔一樣只是它是銀漆劃出來地

网友A:
請問,這銀漆可以修補這種斷腳嗎? 如果可行,哪買~ 感謝!

网友:
點不進去拉

网友:
這樣也要修,可以修護就給您拍拍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銀漆可以修補這種斷腳嗎? 如果可行,哪買~ 感謝!

爆米花!!!...輸人不輸陣......修給它看!!!...

直接用飛線.....從pcb板的外接點......飛到排線上的外接點!!!

楼主:
我是在西寧市場二樓買地好像一些汽車後窗防霧線斷多用此漆修護

网友(2014-04-21):
用銀漆修補金手指..了解..
早知道記憶體就不用丟了..謝謝

网友:
用銀漆修就不能插拔了,不如用銅泊再好好的焊好會比較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