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行動電源拆解研究(附電路圖)

楼主(2014-03-19):
這是網拍買來的行動電源機板
頗貴的90元~  饅頭公模專用

買回來當然是要測試一下,掛上我的usb電流表,這款機板對我手機充電可以到達1A
他牌的行動電源充電電流都落在0.6~0.8A,頗其怪的,位甚麼這款電路的設計可對手機充這麼大的電流

搭載A8P1621A控制IC

附上電路圖

网友A:
這款充放電都是同一顆晶片作控制
充電同時,輸出端也有輸出
有無測過轉換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充放電都是同一顆晶片作控制
充電同時,輸出端也有輸出
有無測過轉換效率?

還沒ㄋ~  晚點測試看看

网友B:
這種的電池必須用點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的電池必須用點焊的吧,

是阿,我都用拆機電池基本上都已經點好了

网友:
安卓系統的手機,請把 D+ & D- 短路
如此手機即可判定為"快速充電"
VCC & GND 的線徑,盡可能用粗的,並且縮短長度
我自己DIY的線是用22號線,長度只有20公分

网友C:
有自行改過嗎?不然兩PCB上零件 C 有些許變更。(不會是別人玩過不要的廢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自行改過嗎?不然兩PCB上零件 C 有些許變更。(不會是別人玩過不要的廢品吧) ...

有~ 加換坦質電容跟固態電容

网友:
充電電流不太一樣一般有時是線路/測量器壓降,導致手機充電電源晶片認為輸入不足,而調降電流
可以看一下此電路板與另外的行動電源輸出電壓(空載/帶載)是否有差異

网友:
狼大說的情況,小弟有遇過
同樣的充電器,測量器,線材與手機
正常會測到0.8安培,有時會卻測到0.5安培
此時只有重插後,電流值就正常了

网友:
最近也都有在試依些市售的行動電源實際輸出能力
加了額定負載電流之後,輸出的端電壓都down到快將近1V
後來自己做了一顆用TPS5430的行動電源,輸出將近3A
滿載時輸出電壓降大約0.2V
只不過這是Buck型的降壓
所以鋰電池要用串連的
充電的時候再搭配具有2S充電的充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