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凌阳方案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mp4有没有VIDEO IN的功能?

楼主(2014-03-19):
这个MP4的主控是凌阳方案SPCA536,请大家帮我查查它有没有视频输入功能,是哪个脚?我想把它与接收机结合,做成寻星仪。如果可以,只需在接收机里加个电池即可,其它不用再添置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寻星仪了,另附有SPCA536电路图

网友A:
JJD大~你對MP3方案熟嗎?

我有塊MP3故障了,插入USB電腦都偵測不到也無法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JJD大~你對MP3方案熟嗎?

我有塊MP3故障了,插入USB電腦都偵測不到也無法充電.. ...

以前经常刷DVD数据,MP3还木有刷过,手机也是年后才刷的。

插入USB電腦都偵測不到会不会MP3数据有损?首先查看主控型号弄清方案,然后百度...数码之家...,有的需要连接电路板的某两点才能有反应,进而进行刷机。电池先用万能充满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经常刷DVD数据,MP3还木有刷过,手机也是年后才刷的。

插入USB電腦都偵測不到会不会MP3数据有损?首 ...

我有塊MP3它插入USB後電腦無法識別,亦無法充電。但可以正常撥放
直到電池沒電(也就沒法用了)......

我這塊地主控芯片是ATJ3315,我有找到幾個電路圖但似乎跟我這塊設
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塊MP3它插入USB後電腦無法識別,亦無法充電。但可以正常撥放
直到電池沒電(也就沒法用了)......

数据充电线的两头滴点酒精然后拔插,待干后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充电线的两头滴点酒精然后拔插,待干后试试。

我有檢查電路~~從USB接口近來PCB之後的電路好壞有故障,有兩個黑黑的SMD
元件樣子像電阻,但沒標示數值,又沒元件標號不知是電感或者是更精密的電阻。
還搞丟了一個...

我有對照網上找的電路圖,那圖中是直接連往芯片的數據、電源腳位,但我手上
這個似乎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檢查電路~~從USB接口近來PCB之後的電路好壞有故障,有兩個黑黑的SMD
元件樣子像電阻,但沒標示數值, ...

我上传的电路也是作为参考的,但基本是一样的,现在截取USB后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檢查電路~~從USB接口近來PCB之後的電路好壞有故障,有兩個黑黑的SMD
元件樣子像電阻,但沒標示數值, ...

感觉7楼画的不对,重新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檢查電路~~從USB接口近來PCB之後的電路好壞有故障,有兩個黑黑的SMD
元件樣子像電阻,但沒標示數值, ...

刚刚百度了一下,7楼画的才是正确的,usb det意为usb检测,可以参考这个帖子,如果看不到我可以复制过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 ... p;ds=1&toread=1

网友:
感謝JJD大~~我研究研究~~

把各關鍵點確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