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無線電話充電問題

楼主(2014-03-19):
家裡無線電話充電一整天後感覺電池溫溫的,但是顯示幕的電池指示只有一格,拿下來使用沒多久就不能通話了,此時顯示幕的電池指示還是一格, 以為電池失效,可是拆下電池(1.2V充電電池3個)測量有4.04V,應該是好的吧?請問是哪裡出了問題?

网友:
我家裡的philip無線電話,也是這樣,
一看電池是使用鎳系的,電池倒沒量,
直覺反應就是電池的記憶效應,
因為使用有一年多了,
換了新電池就好了!

网友:
容量不足,直接通話測量才準(加負載)。
建議換新電池
我有雙機,其中一台同樓主症狀依樣,換了電池就好。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得对,多数是电池不良引起的。建议在路测量电压看看,尤其是电话接通状态下电池电压会怎样。如果下跌得厉害,就更换电池吧!

网友:
換新電池 +1

楼主:
感謝大家指教! 換電池是唯一選擇
一顆電池原廠牌要價4百多元,找到副廠牌含郵資也要240元,還得等幾天後,實在等不及了,
於是東找西找,找出一顆手機電池,稍為改一下勉強放進去電池座,真的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指教! 換電池是唯一選擇
一顆電池原廠牌要價4百多元,找到副廠牌含郵資也要240元,還得等幾天後,實在 ...

先不恭喜完修,
要考慮的是,原來的鎳系充電電壓,
和現在換成鋰系的充電電壓,
以及充電的電流,可能要思考還有量測一下,
一般來說,鋰系的電壓不高於4.2v,
然後充電電流,以手機的電池來說,
不高於500mah,應該就可以直上,不用更換設計了!
但是,是不是還有其他要注意的,可能就要請老師們來看看了!

對了,原廠電池可以拍張照了看看嗎?謝謝謝謝!

网友B:
原廠電池較貴,其實如要買副廠,建議買SONY或三洋的低放電鎳氫電池,有些電料行會幫你封裝好,效果也相當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恭喜完修,
要考慮的是,原來的鎳系充電電壓,
和現在換成鋰系的充電電壓,

對了,原廠電池可以拍張照了看看嗎?

原廠電池已經拆了標籤不見了,剩下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電池較貴,其實如要買副廠,建議買SONY或三洋的低放電鎳氫電池,有些電料行會幫你封裝好,效果也相當不 ...

可否介紹哪家電料行會幫忙封裝好? 三顆3號的SONY或三洋的低放電鎳氫電池再去封裝,價錢和副廠電池大概差不多吧!!

网友:
你這電池靠著金屬接點接觸,有阻抗產生,如用了日製低自放電池,而且用焊的,效果較好。

网友C:
請問高手,鎳氫充電電池都可以這樣只改成鋰電池然後繼續使用嗎?
我家也是用這隻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高手,鎳氫充電電池都可以這樣只改成鋰電池然後繼續使用嗎?
我家也是用這隻說 ...

我改裝後使用一段時間感覺到非常好用,待機時間很長,
而且以前原廠鎳氫電池在充飽電後會發熱,拿起電話時有溫溫的感覺
鋰電池因為有充電保護,充飽電後會自動斷電,不會發熱,因此都沒有此種感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介紹哪家電料行會幫忙封裝好? 三顆3號的SONY或三洋的低放電鎳氫電池再去封裝,價錢和副廠電池大概差不 ...

雖說這方法跟副廠差不多,但兩者性能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