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用三用電表測電容是否已壞掉?

楼主(2014-03-19):
請問如何用三用電表測電容是否已壞掉?

或是還有其他方法??

請大大指教 謝謝

网友:
多爬文多善用收索論壇裡有很多教學。

网友:
視容量選合適的歐姆檔位,先將待測電容兩腳短路一下,再將測棒接觸在電容兩端(若是電解質電容要注意極性),看指針偏轉幅度大小以判別容量是否正常,測棒持續接觸著電容看指針是否有回到無限大,若無則是電容漏電。

一開始可以準備一些正常的電容練習一下,這方法不是很準確,維修時可作快速判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