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三用電表歐姆檔誤差校正

楼主(2014-03-20):
一般指針式電表的歐姆檔,其誤差約有5-15%,有的人也不在意或改用數字電表測量.以下為有興趣者可參考修正步驟如下.但首先要大致了解各歐姆檔內阻的計算方法,電表內阻=正面指針指在正中間的刻度值,而一般刻度正上方的中間值=20,故各檔的內阻如下:
1. R X 1檔 = 20 X1 = 20歐姆(選用50-100歐姆SVR調整)
2. R X 10檔 = 20 X10 = 200歐姆(選用300歐姆SVR調整)
3. R X 100檔 = 20 X100 = 2K歐姆(選用3k歐姆SVR調整)
4. R X 1K檔 = 20 X1K = 20K歐姆
各檔須獨力校正,例R X 1檔,內阻約20歐姆,可改用50或100歐姆的10轉SVR代替,先作該檔歸0調整,再以外接10歐姆(1%)電阻作準確性調整至正確值即可,其他檔位也需選用合適阻值的SVR調整.(需精密調整可選用固定電阻串連SVR),最後再選用合適之固定電阻裝上.
   因在RX1檔位,其最大電流為3V/20歐姆=150mA(此值標示於Rx1檔位下方的綠色字體),瓦特數=3x3/20=0.45W,但幾乎所有指針電表皆選用0.5W,感覺長時間使用後,此電阻值必然會變質,故我改用2顆37.4歐姆電阻並連(得18.7歐姆),此可使瓦數升為1W.
經此個別調整後,指針已能正確指示於正確位置上.
   此調整用之標準電阻可選用1%的固定電阻,以作為校正調整之用,其阻值分別為10/100/1k/10k等.

參考精密電阻值表:

校正圖式說明:

网友A:
得益的電錶不錯,在國產電錶裡歐姆檔刻度算是最正常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62-1-1.html

网友B:
兩顆疊疊樂電阻下方的電阻似乎有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益的電錶不錯,在國產電錶裡歐姆檔刻度算是最正常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62-1-1.html ...

正如Y大所言,我目前也是使用得益的指針與數字電表(2002),其準確度與反應速度,皆有一定品質,也是維修人員不錯的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顆疊疊樂電阻下方的電阻似乎有變色?

狼大果真好眼力,該電阻的阻值經檢測是正常的,估計是被其上方的1/2W電阻燻黑的(此19歐姆電阻之前有被燒毀過),所以暫時並未處理.

网友C:
ciko版主您好:

這個方法太讚了!!!....

這下我那台...骨董電表...應該有救了!!!....

一直無法找到....22.5V的電池可用.......

1969年的 HIOKI OL-64D 三用電表
http://bbs.pigoo.com/thread-37406-1-1.html

該找個時間....好好研究研究囉....都還給學校老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iko版主您好:

這個方法太讚了!!!....

你那個22.5V的可能要以9V供電,再弄個小升壓電路就OK了.
不想弄的話,就把它那台高檔的老古董供奉起來 ... 就像在看美女一樣 ... 看得到吃不到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那個22.5V的可能要以9V供電,再弄個小升壓電路就OK了.
不想弄的話,就把它那台高檔的老古董供奉起來 ...  ...

scottwang版主您好:

小弟我..就是想改用9V供電....

看看能不能...只要更改...電表內的電阻阻值....就能達成目標???....

22.5V的電池..只供 R X 10K檔使用....雖然很少用到......還是想把它恢復"完整性"(卡好用)

這一台的精準度...比起國產的....毫不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版主您好:

小弟我..就是想改用9V供電....

所以要等就得供奉起來啊 !
或者以NE555加倍壓或者3倍壓,或者MC34063,若加L的話,效果應該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