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個失敗的玩具 ... DC-DC 200w board..

楼主(2014-03-20):
這次的電腦,因為選用外部adaptor(120W,12V10A)來供電,內部是透過DC-DC board轉ITX的電源,一開始並沒有注意到,其實12V是隨著外部變壓器12V負載的變化而降低~

本來想說那從買一個車用直插式ITX電源 dc-dc board來試試看,在高負載的情形下,12v的電壓會不會改善一點~
DC-DC 200w 大功率12A可調降壓模組4.5-30V TO 0.8-30V / 電源模組/車載電源/超LM2596低紋波

貨到了~~開工

接好了~下圖電壓表是照片的關系,它顯示12.4V 空載

插上電腦~功率表顯示著機台吃30W

全速燒機中~~87W... 電壓表顯示 11.4V... CPU讀出只有10.94V...

結果就是失敗了~~~看來~還是買專用變壓器電壓比較穩~

PS:那個DC-DC board上面那個可以轉的,我怎麼轉來轉去,電壓都不太會變~是因為我的input只有12V的問題~真奇怪

网友:
升降壓或是穩壓型電路 都是要在有壓差的情況下才會正常 穩定的工作
你這個壓差太低了 要用專門設計的電路
或加電容

120W的電源應付不了90W的負載 這可能有問題喔

网友:
好虛的穩壓模組200W不到87W就產生壓降,不知道輸入(供應)端是否能輸出到200W(樓主有說是隨著外部變壓器12V負載的變化而降低)問題?

畢竟不會無中生有產生較大功率(穩壓夠電流不足也是沒用)。

搞不好沒失敗,只是猜猜看,我也想在汽車上裝個穩壓器。

网友:
此種降壓型穩壓器,為了維持輸出電壓穩定性(即確保LM2596等正常工作),輸入電壓至少要大於輸出電壓2-3V以上,顯然你的輸入電壓並無法滿足工作條件.

网友:
針對電壓表的讀值與CPU讀值誤差來源,主要是由電源線上的壓降所造成,這可用另個掌上型數字電表測試便可確認.

网友:
你手邊應該有NB常用的19V變壓器, 把LM2596模組的輸入換成19V的看看

网友:
車上的電源電壓會從12.xV~14.5V之間變動
如果你想要得到穩定的12.0V電壓
必須使用特殊規格的"升降壓模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305169767681#qna
這個連結的商品,輸入/輸出 沒有壓差的要求
無奈輸出電流低於你的需求

有興趣DIY"升降壓模組"的話,可以使用TL494這類IC做PUSH-PULL,變壓器圈數比1:1

网友:
若真的自己可以diy

去參考 Linear LTC3780/3789

网友:
這種 atx dc-dc power輸入必須在12.3v~12.6v
因為12v這路輸出適用mos作開關,一定會有壓降

另外想要在車上用,只能找雄爸說的"自動升降壓"模組來玩
不然就是先升壓(16v),後降壓(12.5v)

网友A:
所以我才會建議Linear 的~

光是在LTC3789 DataSheet 上的線路,
就是5~38V input,
12V,5A 輸出.

网友:
JOJOLING大:
   會不會被電線吃掉了!!
  若需要 NB變壓器請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才會建議Linear 的~

光是在LTC3789 DataSheet 上的線路,

看了一下 LTC3789 的 DataSheet ,輸入電壓4V~38V,確實是很受用
不過,官方公布的線路只有12V /5A
重點是,露天找不到零件
而且工作頻率那麼高(200K~600K),佈線&EMI EMC都會是很大的挑戰

該不會是 tester1018 有門路取得該零件,不知價錢如何??

楼主:
感謝大家的熱情,其實我應該是選錯了,不該用降壓式的~
因為我的目地是想要把 input 11.5-12.5v 穩在 12.x 的輸出~
應該選升降壓型/衡壓型的才對~

第一次用這種的PSU~念電子的直覺上選了12V的應用,因為活用性比較好~可是現在卻發現幾個問題~

12V adapter + ITX DC-DC board. 其實變壓器的規格要做的好,因為我試了3個電壓器,還是原來設計給這種電腦用的電壓最穩~可能真的有考慮到~

其實選19V adapter + ITX DC-DC board的設計會比較好~以電源品質來說比較穩(cp值)~難怪 NB沒人在做 12V input的~

原本是想換一個  mini-box的直插ITX,規格是
M3-ATX, 125w output, 6v to 24v wide input Intelligent Automotive DC-DC Car PC Power Supply
沒人賣,只能網路買,又貴~~
換Z3-ATX-200(16V-24V)的話,我2個12V的變壓器也要換掉...
用一般車用電腦電源板又有空間問題....
剛好看到這個又便宜,才弄一個來試試看~

感謝同事的愛心,一通電話,拿了一袋變壓器給我..

發現2個可以用,哈哈~~真好運

回家可以玩了~

网友:
看到左岸在討論LTC3780
  http://www.elecinfo.com/bbs/64138.html   (2005/12/23~2011/10/29)
不爭氣的我還是繼續停留在 TL494 or SG3525 好了

楼主:
哈哈~我看了雄爸爸貼的~
他說太貴了~

网友B:
對了你的接頭是不是很多

我最近有碰到這種問題
不過我是在電池組上面 不是在車用電腦上
我有兩組匯流排 一組接電池 一組接後端負載
彼此的連結是靠JST端子 4P 2正2負
在2A兩個端子壓差居然高達350mV以上
5A時已經0.6V了 相當於線上有一個二極體了n_033|
後來端子改用10P 5A壓差剩下230mV了 來自電流表

网友:
這種變壓器 小弟修了好幾個都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你的接頭是不是很多

我最近有碰到這種問題

報告專炸元件大,

我只買2組接頭而以~我是業餘的,沒備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