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LCD 中讓打光均勻, 長的像電射的那張紙(第一層的紙)

楼主(2014-03-20):
1. 請問 LCD 中讓打光均勻, 長的像電射的那張紙(第一層的紙),叫什麼名稱 ?  露天買的到嗎   (我有po . 最後的2張圖)

2. 因為我內、外偏光片都壞了, 所以想問一下 (我手上沒偏光片可以做實驗、測試),
假設 原本是  外偏光片 0度,  內偏光片 90度 ,那我改成  外偏光片 45度,  內偏光片 135度
這樣可以正常使用嗎 ??   還是要跟原廠的偏光片度數一樣 ??

我想理論上是可行,但搞不好原廠就是一定要 0度的(舉例), 可能是跟原廠程式控制光角度有關,也許就是不能亂改

圖片如下

网友:
請參考  答案在裡面~

网友:
剛剛拜讀collman007的大作才知道第一張叫做擴散膜"有人教我把那張拿掉不要裝就好了"不知對不對"?????????

网友A:
內膜為亮面,外膜為霧面,對視力較為友善,若更換外膜為亮面則看個人喜好.
內外膜同角度可以顯示,先貼內膜完成,點亮lcd有畫面後,調整外膜方向,有顯示即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膜為亮面,外膜為霧面,對視力較為友善,若更換外膜為亮面則看個人喜好.
內外膜同角度可以顯示,先貼內膜完成 ...

請問 買17寸  4:3尺寸  LCD偏光膜時是 不是應該外膜 買 45度,  內膜買 135度~    「我找很久了~ 內膜135度沒在賣的」 ~~         還是要怎麼辦呀 ?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 買17寸  4:3尺寸  LCD偏光膜時是 不是應該外膜 買 45度,  內膜買 135度~    「我找很久了~ 內膜135 ...

苦幹實幹, 上網拍查查 ~   買偏光膜的價錢(光成本一張230元) ~  比別人修好的二手 17"LCD(一台 550元) 還貴
真的是白做工~     修心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苦幹實幹, 上網拍查查 ~   買偏光膜的價錢(光成本一張230元) ~  比別人修好的二手 17"LCD(一台 550元)  ...

這是事實,但是不同的維修成就..其實從對岸買二片過來加上一點運費,大約也要rmb50.

网友B:
舊的偏光膜"拆下來味道很嗆"氣味很不好"我拆了幾片"不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事實,但是不同的維修成就..其實從對岸買二片過來加上一點運費,大約也要rmb50. ...

後來還是手賤~ 上淘寶買了三片 45度的偏光膜 來實作看看~

敗點1 - 不過 對岸17吋LCD只賣 45度的偏光片,  根本找不到 90度的偏光片, 除非訂做 or 買 液晶電視用的~ 意思就是材料成本貴很多的

敗點2  我的內偏光膜也壞了,  所以真的要 內、外偏光膜一起換  ~   (還好我只買外偏光膜來煉手)

敗點3   誠如一堆人所言, 失敗為成功之母, 在我貼上第二片偏光膜,還是很多氣泡時~    我決定放棄了
人工、材料成本太高了,

結論
1. 偏光膜要手巧的人來換, 工具很重要,  用信用卡刮氣泡失敗機會很大,  下次可以試試用刮玻璃的工具試試,
2.  建議拆下 高壓板、LCD 面板之類的, 直接殺肉變賣材料 ,我覺得都比換偏光膜划算, 新手換這個的風險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舊的偏光膜"拆下來味道很嗆"氣味很不好"我拆了幾片"不再拆了::::::::

1.  很濃的化學味,真要形容的話就有點像強力膠的味道~
2.  味道會在空中滯留一陣才消散, 感覺大概就是用了去漬油一樣, 雖然看不到你的存在
可是又如影隨形般的漂散在空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