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歌林除濕機KJ-J105,結霜無法除濕?

楼主(2014-03-20):
歌林除濕機 型號KJ-J105 2000年出產 ,開機一整晚沒半滴水,
外殼拆開風散有轉,壓縮機有運作,底部沒漏油,請問會是哪裡故障,
請問有哪位大大可以幫我分析一下可能是何種問題??
除了指示燈電路板,其他地方我看不到有控制電路版!

正面
左側
右側
上面
指示燈版
控制電路圖

网友A:
建議樓主您檢查冷熱排間是否阻塞,空氣不流通

小弟上星期修一台,症狀是水箱里沒多少水,機體外全是水,原因就是棉絮灰塵卡滿冷熱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樓主您檢查冷熱排間是否阻塞,空氣不流通

小弟上星期修一台,症狀是水箱里沒多少水,機體外全是水,原 ...

壓縮機正常運作,旁邊的管路也沒漏油,所以一開始我也以為是灰塵阻塞所致,但清完灰塵後結霜問題還存在,結霜問題已經困擾我很久了,不知還有什麼解決方法?

网友:
全部都沒問題的話只剩系統

网友:
除濕機系統小弟不熟,不過車用空調聽人提過,冷煤小缺時,因為相對氣化率增加,所以反而更冷

樓主您要不要接高低壓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壓縮機正常運作,旁邊的管路也沒漏油,所以一開始我也以為是灰塵阻塞所致,但清完灰塵後結霜問題還存在, ...

請問樓主您有拆掉冷熱排支撐塑膠版嗎,有時這片拆掉才看的到冷熱排間的問題

拆成像滷雞蛋大這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9%A4%E6%BF%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有拆掉冷熱排支撐塑膠版嗎,有時這片拆掉才看的到冷熱排間的問題

拆成像滷雞蛋大這樣

感謝大大的回覆,我只用牙刷清理中間隙縫的灰塵,沒拆成這樣,我今晚就來試試看,謝謝囉!

网友:
如果排除冷媒系統
就是氣流循環不良
包刮風速不足.鋁鰭片不潔.氧化膨脹變形等皆有可能.
可用電風扇低速測試看看

网友B:
依結霜區域判斷是在運轉很久之後才會結成這樣,但是霜並未在紅框處產生,猜測是系統問題!微漏!油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結霜區域判斷是在運轉很久之後才會結成這樣,但是霜並未在紅框處產生,猜測是系統問題!微漏!油堵!

目前清潔鋁鰭片完成,已測試1小時,鋁鰭片還未結霜,待測試至明天早上觀察再跟各位報告結果,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清潔鋁鰭片完成,已測試1小時,鋁鰭片還未結霜,待測試至明天早上觀察再跟各位報告結果,謝謝各位大 ...

組裝起來測試了一整晚,拆開後問題還是一樣如下圖,如果發生微漏及油堵的情形,維修還划算嗎?
我今晚還會再試看看用電風扇去吹,看是不是吸風量不夠強的問題,待測試結果!!

网友:
洩漏那就得捕,然後抽真空冷媒重裝~~

如果是冷凝器鋁片阻塞那就得徹底清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組裝起來測試了一整晚,拆開後問題還是一樣如下圖,如果發生微漏及油堵的情形,維修還划算嗎?
我今晚還會 ...

2014/03/22  結果用電風扇小量風吹了一整晚沒結霜 ,但是也沒除溼到一滴水,打開來重新運作一次,發現紅色圈圈的開關有切換的聲音,但是壓縮機沒有冷媒運作的聲音,測試了一陣子也是一樣的情形,不知哪位大大可以幫我猜是哪邊出問題??

沒結霜

沒結霜

有切換的聲音,但壓縮機沒動作

有切換的聲音,但壓縮機沒動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2014/03/22  結果用電風扇小量風吹了一整晚沒結霜 ,但是也沒除溼到一滴水,打開來重新運作一次,發現紅 ...

結果動一動PTC啟動器,壓縮機有動作,接續又沒啟動,拆開來看原來內部的電阻片破裂,今天再去買一個來試試看,在跟各位報告!!

网友C:
大大, 您這台是A式 除濕機,  (大部份 看不到控制電路版)

A 式為常溫型:使用的環境溫度在15℃ ~ 35℃

低於 15℃ 會有無法除霜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您這台是A式 除濕機,  (大部份 看不到控制電路版)

A 式為常溫型:使用的環境溫度在15℃ ~ 35℃

感謝提示,問個蠢問題,有人把A式改成B式過嗎?

网友:
寒流來前測應該測的出來~~~~

网友C:
A式 加一個 控制板(含結霜感應) 就可以改成B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式 加一個 控制板(含結霜感應) 就可以改成B式了

請問nubody 大,有相關控制板的電路圖 或 資訊嗎?? 因為我除濕機有三個燈,除霜那個燈無用處,想必是留給有除霜功能的機子預留使用 ,若有電路圖如簡單的話我可以嘗試改看看!!

网友D:
我有一台歌林 KJ-K105B 除濕機,會轉動,但是不出水
歌林派人來修, 換了一個零件:起動繼電器 ,收我900元
去網拍才 92元
型號: 8EA401 , 10P3AB ( made in CHIN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有拆掉冷熱排支撐塑膠版嗎,有時這片拆掉才看的到冷熱排間的問題

拆成像滷雞蛋大這樣

我昨天收到PTC啟動器了,花了210元,壓縮機可以正常運作了,然後我用電風扇微風吹啟動中的除濕機,隔天早上除了半桶水,也沒結霜問題,我初步猜可能進風量不足所致,今天要從公司帶一台空壓機來幫除濕機徹底SPA一下,在跟各位報告測試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歌林 KJ-K105B 除濕機,會轉動,但是不出水
歌林派人來修, 換了一個零件:起動繼電器 ,收我900元
去 ...

網拍好便宜喔,我的是150+60運費!! 以前我也讓原廠換過一個800元,現在時機壞壞自行DIY較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歌林 KJ-K105B 除濕機,會轉動,但是不出水
歌林派人來修, 換了一個零件:起動繼電器 ,收我900元
去 ...

這個價格很合理啊, 一般維修都是算出門工錢加上零件費.

网友E:
上回有一台三洋的馬達故障,經網路上查詢是可以召回換機板的機種,就拿到松江路三洋去召回換板,技師還電話問我要不要換馬達,報價1500元,我跟他說這台中古的行情也賣不到1500元於是就沒換了,不過還不錯,換板之外還換外觀全新的外皮標示板,免費,我回來另找了一組日立的馬達裝上就完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回有一台三洋的馬達故障,經網路上查詢是可以召回換機板的機種,就拿到松江路三洋去召回換板,技師還電話 ...

因為你送修的這一型基板已變更,包括指示燈的位置也與原來的有些許不一樣,因此必須
連同飾片一起更換
沒猜錯的話型號應該是SDH-601B或SDH-601BC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收到PTC啟動器了,花了210元,壓縮機可以正常運作了,然後我用電風扇微風吹啟動中的除濕機,隔天早 ...

跟各位報告,今晚除濕機做了SPA後,整機組裝起來運作,目前已除了1/3的水了,且未結霜,感謝各位大大提供意見協助,才能使我的除濕機復活,謝謝!感恩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為你送修的這一型基板已變更,包括指示燈的位置也與原來的有些許不一樣,因此必須
連同飾片一起更換
沒猜 ...

tsao 大大,你好神喔,就是這台-SANYO除濕機 SDH-601BC ,你可能就是三洋工程師吧,那有這麼強的痞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