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拆解變壓器

楼主(2014-03-20):
想重繞變壓器,
拆了幾個,但鐵粉芯都破碎了。
請問各位神人,有什方法,可以
保持鐵粉芯完整。

网友:
請問大大怎麼拆的? 是什麼樣的規格? 有沒有浸過凡立水?
PO 張照片來看看吧~~

网友:
高頻變壓器的鐵粉芯是上過固化膠的,拆下一般都是壞掉居多,不過我以前繞變壓器是買的到線架及鐵粉芯的,只不過採購部的人不知道是跟誰買的就是了。
網拍應該找的到才對。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97371418

這種東西大陸一定很便宜,我也相信露天這些網拍的貨源幾乎都是來自大陸。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解惑

网友A:
真空含浸(凡立水)的變壓器
可以用烤箱加熱,待凡立水軟化之後,即可慢慢地抽離鐵芯&框架

12V / 50W 鹵素燈變壓器拆解&重新繞製
http://bbs.pigoo.com/thread-38026-1-1.html

网友:
用吹風機加熱,加熱久一點就能完整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含浸(凡立水)的變壓器
可以用烤箱加熱,待凡立水軟化之後,即可慢慢地抽離鐵芯&框架

感謝雄爸與ysc兩位大大指點

网友:
嗯,我是用風槍加熱後拆除,但要小心慢慢來,芯很易破的.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點
我用熱風槍調400度吹
EE19及EE25兩種變壓器
約1~2分鐘
即可順利拆下
謝謝大家提供各種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點
我用熱風槍調400度吹
EE19及EE25兩種變壓器

有興趣DIY的話,我可以提供小尺寸的EI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興趣DIY的話,我可以提供小尺寸的EI變壓器

有需要時再請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