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顯示驅動練習

楼主(2014-03-20):
LED  LCM  VFD  顯示都玩過了!! 接下來就是 LCD 的驅動了!!
回收場取得 LCD 拿來練習,目前發現有問題,因為 有些如 小數點 "不點自亮" 還沒找到問題!!
先跟大家分享!!
使用 74HC595 這樣腳數才夠!!

网友A:
LCD不能用靜態直流驅動,必須交流式驅動要不然LCD會極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不能用靜態直流驅動,必須交流式驅動要不然LCD會極化。

YSC大:

    我用1bit 作為 CLOCK 其他字節會因CLOCK 的 HI/LO 來全面反態,以達到 LCD的交流狀態

   void Display(void)
{

        Send4byte(0xff,0xff,0xff,0xff);//清除lcd的內容
          if (DriveBIT==0)//為了反向 正向交互所以需要因應而把輸出作為互補
         {
                 Send4byte(TempData[3],TempData[2],TempData[1],TempData[0]);
         }
         else
         {
                 Send4byte(~TempData[3],~TempData[2],~TempData[1],~TempData[0]);
         }

手頭一捲 74HC595 所以上次請 F大幫忙買了一些"轉板",真的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不能用靜態直流驅動,必須交流式驅動要不然LCD會極化。

請教ysc兄,這句話的意思是?
謝謝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ysc兄,這句話的意思是?
謝謝謝謝!

LCD字節與基板之間只要有電位差就會發生對比變化,也就是可以用來顯示圖形或文字,但若一直加著同極性電壓,該字節液晶將會被定型,之後就會顯示不良。

因此,假設基板電位為0,則要顯示的字節必須要在+電位與-電位之間交變,這樣才不會有極化現象發生,一般邏輯電路比較少有負壓,以電位差方式也可以達到相同目的,如同阿乾大一樣,基板以CLOCK驅動,要顯示的字節與CLOCK反相,不顯示的字節與CLOCK同相。

LCD用三用電錶測量要很小心,同極性顯示同一字節很有可能造成損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字節與基板之間只要有電位差就會發生對比變化,也就是可以用來顯示圖形或文字,但若一直加著同極性電 ...

了解了,謝謝ysc兄,
難怪,有時會在有lcd的電路上看到79xx,
原來是這個道理,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了,謝謝ysc兄,
難怪,有時會在有lcd的電路上看到79xx,
原來是這個道理,謝謝謝謝! ...

F0S大:
    應該可以不需要79XX,我查過網路,他們習慣用 XOR gate ,所以我就用軟體把它改變,因為LCD 的更新蘋率不高,所以速度上面就不要求太大,..使用 74HC595 同一字節當共同腳位給LO時 595就給HI,一段時間共同腳位變HI時候,595就給LO,這樣它會點亮了,後續要看看比較大的LCD會不會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F0S大:
    應該可以不需要79XX,我查過網路,他們習慣用 XOR gate ,所以我就用軟體把它改變,因為LCD 的更 ...

阿乾大功力不淺囉!電子科班出身還不見得懂得如何正確驅動LCD,您更是利用軟體來解決交流驅動問題,厲害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功力不淺囉!電子科班出身還不見得懂得如何正確驅動LCD,您更是利用軟體來解決交流驅動問題,厲害 ...

YSC大:
  我是魯班師前"耍刨刀"!! 小問題讓我來回答就可以了!! 複雜的問題(包刮國外文獻)就要靠 YSC大 還有 SCOTTWANG 大解決! 這就是古人說的"有事弟子服其勞,有久肉先生"賺"!!

网友C:
我只玩過LCM~原來LCD還有這麼多道理喔~

to antlu.. 你不是還有一個功課,我看到好多人叫你仿一台DCA75 pro 耶~~
看到我都心癢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玩過LCM~原來LCD還有這麼多道理喔~

to antlu.. 你不是還有一個功課,我看到好多人叫你仿一台DCA75 pro ...

jojoling大:
   你就別笑我了!! 我的程式都是 CO 來 CO去!! 前幾天還為溫度計怎麼沒顯示溫度而"抓臭蟲",後來發現原來主程式忘了設定把I/O設成 類比輸入,設好了總算把溫度給顯示出來了,但是還有問題是 沒事小數點自動跑出來...還有,把電壓轉換成電阻的部分因為遇到浮點運算,問題更頭大,C程式一遇到小數點居然多了7~800 BYTE ...這都還要向你請教呢! 上次 XAIOLABA大給我一些資料才知道,浮點運算的精確度問題.... 我只會作玩具,至於DCA75 我想用買的比較快 ..哈哈哈!!!
  我終於想到我的 87F51可以用在哪裡了!! 上次用 89C2051作的"馬桶補水不足警報器"功能已經完備了,可以量產了...或是18B20溫度計(因為 LED帽燈還有2000顆)

网友C:
哈哈 "馬桶補水不足警報器" 這個有趣..
回答你一個問題,就是你的浮點運算,是用軟體模擬出來的,硬體不支援~所以程式會加上那麼多,很正常~
還有浮點數資料型態,本身就有幾種誤差會發生~
計算誤差~
截尾誤差~
程式寫的時後常會把它當整數型態而發生錯誤~ if( value1 == value2) or if(value1 == 3.1400000003) 事實上value1永遠只會趨近於 value2 或 value1只會趨近於3.1400000003~~而造成判斷永遠不成立而抓蟲抓到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馬桶補水不足警報器" 這個有趣..
回答你一個問題,就是你的浮點運算,是用軟體模擬出來的,硬體不支 ...

浮點運算真的搞死人!! 作玩具之中 困擾的幾個動作除了浮點運算外,按鍵掃描短按 長按 跳彈這方面也沒寫好,RS232 送出/讀入資料,都還要多多練習,只有 I/O 還可以!
上次 作24C02的讀寫(時序)也差一點把MCU燒掉(改程式下載次數太多次了...)反正退休有的是"時間"!! 哈哈哈!!

网友C:
喔~我懂了,你犯了一個大錯~
沒事不要用浮點數,依照你的程式,跟本不需要浮點數,你的問題是小數點,不該思考用浮點運算解決~
請用整數型態去設計,如需到小數第2位之類的問題,請用 原數值 x 100 來儲存~在顯示才轉換~
按鍵彈跳有用軟的,也有用硬的。用軟的就中斷發生 or detect到~ dealy..再檢查~復位了沒~然後繼續~
以前我超愛那個IC直接處理彈跳的,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喔~我懂了,你犯了一個大錯~
沒事不要用浮點數,依照你的程式,跟本不需要浮點數,你的問題是小數點,不該 ...

哈哈!原來還有這樣的技巧,我的經驗算是嫩了下次來試試看能減肥多少!以前用printf也用了很大的容量之後也減肥了。

楼主:
LCD顯示的溫度計終於出爐了!!

這是小改款 其中 ADC轉換由網路上取得的程式小修改,74HC595 串成四個這是 電子負載的程式取得的,LCD 驅動算是自己想出來的,每次顯示更新前都要把輸出清空成為 0XFF; 當CLOCK 轉態時候 所有7段顯示也要全部反向.

還有兩個問題 1.電源電壓變動對溫度改變影響頗大,因為 10K電阻與10K溫度NTC作分壓取出電壓來,電源變動會影響到分壓.
                   2.程式碼 1615byte 太大了,C 語言浮點運算改了又改沒有成功,有待 先進幫忙改一下程式,讓我模仿作為下一玩具的進步空間.

unsigned int transfer(unsigned char an)//溫度電阻=10k/(((N*2)/M)-1)
{
float PP,Kp,qq;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N=Read(0);//2.5V參考電壓 P1^0
qq=2*N/5;//-----------------------順序有差異喔
PP=M/qq*1000;//----------------順序有差異喔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

/*        這部分也行
float PP,Kp;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count
N=Read(0);//參考電壓count
PP=(M*2.5/N)*1000;//read an temp convert to mV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
*/
return Rt;//return thermo-resister value
}

整個程式

/*-----------------------------------------------
20140308想要使用8951 驅動LCD 因為LCD都有單獨的字節而且要顯示的部分還要與 CLK反向才會點亮
CLK頻率為 32 167 200HZ COM加上CLK頻率 若是COM有4個那麼CLK就要加到這四個上面,一但CLK為LO時候原先的字節就要~ 反過來
AD轉換port 一定要設定否則會影響到熱敏電阻值的電壓
電壓變動對溫度顯示影響很大,可能跟取樣電壓分壓有關20140324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ataPort P1// display LED segment P1^1---a P1^2---b ...P1^7---g
#define DataPort2 P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DC_CONTR   =   0xBC;  //替代15F204EA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sfr P1ASF       =   0x9D;

unsigned int code tempresist[]={28709,27421,26200,25042,23943,22899,21908, 20967, 20072, 19221, 18412, 17642, 16910,16213, 15549,14916,14314,13740,13192,12670,12172, 11696,11243, 10809, 10395,10000,9622,9261, 8916, 8585, 8269, 7967,7677,7400,7135,
6880, 6637, 6403, 6179, 5964, 5758, 5561, 5371, 5189, 5014, 4846, 4685, 4530, 4381, 4238, 4101, 3968, 3841, 3719,
3601, 3487, 3378, 3273, 3172, 3074, 2980, 2890, 2803, 2718, 2637, 2559, 2483, 2411, 2340, 2272, 2207, 2144, 2082, 2023, 1966, 1911, 1858, 1807, 1757, 1709, 1662, 1617, 1573, 1531, 1491, 1451, 1413,
1376, 1340, 1305, 1271, 1239, 1207, 1177, 1147, 1118, 1090, 1063,1037, 1011,987,963,939,917,895,874,853,833,813,794,776,758
};//b值3435 25度 10k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10]={0x7e,0x0c,0xb6,0x9e,0xcc,0xda,0xfa,0x0e,0xfe,0xde};//
//unsigned char code grid[4]={0x02,0x04,0x08,0x10};// 100.0 位碼0>>100度 左移一位 0x7e,0x0c,0xb6,0x9e,0xcc,0xda,0xfa,0x0e,0xfe,0xde
unsigned int L,M,N,Q,ADC_DATA;//作為adc 計算溫度使用

unsigned char TempData[4];
bit ReadTemp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sbit DriveBIT =P3^7;//接到P3^7
sbit SER = P3^4;// 74hc595 送出4組DATA給LCD 7段*4字使用
sbit Latch = P3^3;
sbit Clk = P3^2;
sbit DQ=P3^0;//ds18b20 端口
uchar K;//display count
//unsigned int aa,ba;
//unsigned int TempH,TempL,temp;//16bit temp 是剛剛讀取的溫度數值 TempH 是整數部分 TempL 是小數部分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串到並呼叫程式
void Send4byte(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Dat3,unsigned char Dat4);//送出4byte 由小數開始先送出
void Trans4(void);//轉換溫度4位到顯示暫存器TempData[0~3]供顯示之用
void Display(void);//顯示程式 呼叫 送出4byte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elayUs2x(uchar t);
void DelayMs(uchar t);
unsigned char Compare_tempres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bit Init_DS18B20(void);
//u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void TempPRo (void);
unsigned int TP0,P0n;
unsigned char Rtemp0;
//74hc595 轉換的串—並處理
//*******************************************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Clk=0;
                 SER=Dat & 0x80;
                 _nop_();
                 Dat<<=1;
                 Clk=1;
                 _nop_();
         }
         Latch=0;
         _nop_();
         _nop_();
         Latch=1;
         _nop_();
         _nop_();
}

void Send4byte(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Dat3,unsigned char Dat4)
{
        //最小位數先送出
         Send595(Dat1);//MIN,0.1c
         Send595(Dat2);//10MIN,1c
               Send595(Dat3);//HR,10c
         Send595(Dat4);//10HR,100c
}

//Send4byte(10hr,hr,10min,min);

void Trans4(void)//轉換溫度4位到顯示暫存器TempData[0~3]供顯示之用
{
        if(Rtemp0/100==0)
         TempData[0]=0;
        else
      TempData[0]=segment[Rtemp0/100]; //十位温度
   if((Rtemp0/100==0)&&((Rtemp0%100)/10==0))//消隐
          TempData[1]=0;//0 表示不顯示
        else
   TempData[1]=segment[(Rtemp0%100)/10]; //十位温度
//         TempData[1]= TempData[1]|0x01;
   TempData[2]=segment[(Rtemp0%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
         TempData[3]=segment[P0n];
         TempData[3]= TempData[3]|0x01;
}

/* 顯示用函數 用於驅動595做成靜態顯示 LCD
顯示四位數字 1200 0最先送出1最後送出
8bit都要控制否則小數點會有亂顯示,lcd 接腳接地無效一定要驅動
*/
void Display(void)
{

        Send4byte(0xff,0xff,0xff,0xff);//清除lcd的內容
          if (DriveBIT==0)//為了反向 正向交互所以需要因應而把輸出作為互補
         {
                 Send4byte(TempData[3],TempData[2],TempData[1],TempData[0]);
         }
         else
         {
                 Send4byte(~TempData[3],~TempData[2],~TempData[1],~TempData[0]);
         }
}

/*******************************************************************
adc程式
*******************************************************************/
unsigned int Read (unsigned char CHA){
unsigned char AD_FIN=0; //

    CHA &= 0x07;
    ADC_CONTR = 0x60;
    _nop_();
    ADC_CONTR |= CHA;
    _nop_();
    ADC_CONTR |= 0x80;
    DelayMs(1);

    ADC_CONTR |= 0x08;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
    ADC_CONTR &= 0xE7;
                ADC_DATA=ADC_RES*4+ADC_RESL;
return (ADC_DATA);
}

unsigned int transfer(unsigned char an)//溫度電阻=10k/(((N*2)/M)-1)
{
float PP,Kp,qq;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N=Read(0);//2.5V參考電壓 P1^0
qq=2*N/5;//-----------------------順序有差異喔
PP=M/qq*1000;//----------------順序有差異喔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

/*
float PP,Kp;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count
N=Read(0);//參考電壓count
PP=(M*2.5/N)*1000;//read an temp convert to mV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
*/
return Rt;//return thermo-resister value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cnt;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num++;
        DriveBIT  = (!DriveBIT);
        Display();//every 10ms display 1 times
if(num==30)        //減少更新次數
   {
    num=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K++;
                 if(K>100)
                 {
                         K=0;
                         }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unsigned char Compare_tempres(unsigned int TR)
{
unsigned char cmp_cnt;
cmp_cnt =0;
while (TR<tempresist[cmp_cnt])
{
  cmp_cnt++;
  if (cmp_cnt>100)
  break;
}
return cmp_cnt;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P1M0 = 0xff; //ad port 設定
P1M1 = 0x00; //P1.0
P1ASF=0xff;        //all analog in put mode

DriveBIT=0;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if(ReadTempFlag==1)//每隔 10ms*500
    {
                         ReadTempFlag=0;
                         DelayMs(250);
       DelayMs(250);

                        TP0= transfer(1);//read chanel 2 resister value
                        Rtemp0=Compare_tempres(TP0);// 查表取出TP0的溫度值
                        P0n=((tempresist[Rtemp0-1]-TP0)*10)/(tempresist[Rtemp0-1]-tempresist[Rtemp0]);//換算小數點的值線性值
                        Trans4();//轉換成為4位數
    }
  }
}

网友:
給你一個最簡單的答案~但不是最佳的~

unsigned int transfer(unsigned char an)//溫度電阻=10k/(((N*2)/M)-1)
{
unsigned long PP,Kp,qq;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N=Read(0);//2.5V參考電壓 P1^0
qq=2*N/5;//-----------------------順序有差異喔
PP=M/qq*1000;//----------------順序有差異喔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

/*        這部分也行
float PP,Kp;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count
N=Read(0);//參考電壓count
PP=(M*25/N)*1000;//read an temp convert to mV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10;
*/
return Rt;//return thermo-resister value
}

幾個問題~

1.資料型態是寫程式很重要的基礎,一定要特別了解你對那個cpu / compiler的定義~
不確定你用的是那個compiler..假設你是用Keil C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c51/c51_le_datatypes.htm

2.資料運算,會有有效資料的rang.需加入考量,如2個16bits 值做運算,你如果不用 32bit來放,一定會溢位~組語會很容易看出~

3.在運算式 or 程式裏,不要為了省略打字,而不把程式分清楚~很容易造成除錯困難~難懂~bug....
在以前,有些bug是來自compiler.現在這些問會比較少~但~還是有可能發生~
example:
qq=2*N/5;//-----------------------順序有差異喔
PP=M/qq*1000;//----------------順序有差異喔
何不直接把括號加進去~你做的人,看的人都可很快了解~

4.這樣寫的程式,產生誤差太多次~一次除法就產生一次~如果是整數運算的話更大~
qq=2*N/5;//-----------------------順序有差異喔
PP=M/qq*1000;//----------------順序有差異喔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需先優化~降低計算誤差

5.最好把你要轉換的人看懂的計算式放進去在轉換的那邊~不然很難看的懂~
example: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count ,
N=Read(0);//參考電壓count 2.5v

// 轉換公式1~ F(X) = X^3 + 3X + 5.......
PP=(M*2‧5/N)*1000;//read an temp convert to mV
// 轉換公式2~ F(Y) = 3N + c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

网友:
突然覺得阿乾在考我試........

return (5*M)/(2*N); <== 答案

网友C:
幾點建議~~

-------
/*-----------------------------------------------
20140308想要使用8951 驅動LCD 因為LCD都有單獨的字節而且要顯示的部分還要與 CLK反向才會點亮
CLK頻率為 32 167 200HZ COM加上CLK頻率 若是COM有4個那麼CLK就要加到這四個上面,一但CLK為LO時候原先的字節就要~ 反過來
AD轉換port 一定要設定否則會影響到熱敏電阻值的電壓
電壓變動對溫度顯示影響很大,可能跟取樣電壓分壓有關20140324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ataPort P1// display LED segment P1^1---a P1^2---b ...P1^7---g
#define DataPort2 P2

* 資料型態的定義,用 typedef會比較好,用 #define在很多情況會有很多狀況~
* 重新定義的資料型態,如能放在另一隻 h 檔案,有助於程式易讀性~資料型態的多重使用性~隱藏次要資訊~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INT unsigned int; or typedef uint unsigned int;

* 另一點,就是既然你打算重新定義 unsigned int 的資料型態~你的程式裏,在沒特定必要的,不要2種都用,有助於簡潔~易讀
* 簡潔不是字打的少就是簡潔,需注意~

* 不同硬體的設定描述,另用開一隻  STC_XXX_51.h 來描述,也是可增加程式易讀性~資料型態的多重使用性~隱藏次要資訊~
sfr ADC_CONTR   =   0xBC;  //替代15F204EA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sfr P1ASF       =   0x9D;

#include <STC_xxx_51.h>

unsigned int code tempresist[]={28709,27421,26200,25042,23943,22899,21908, 20967, 20072, 19221, 18412, 17642, 16910,16213, 15549,14916,14314,13740,13192,12670,12172, 11696,11243, 10809, 10395,10000,9622,9261, 8916, 8585, 8269, 7967,7677,7400,7135,
6880, 6637, 6403, 6179, 5964, 5758, 5561, 5371, 5189, 5014, 4846, 4685, 4530, 4381, 4238, 4101, 3968, 3841, 3719,
3601, 3487, 3378, 3273, 3172, 3074, 2980, 2890, 2803, 2718, 2637, 2559, 2483, 2411, 2340, 2272, 2207, 2144, 2082, 2023, 1966, 1911, 1858, 1807, 1757, 1709, 1662, 1617, 1573, 1531, 1491, 1451, 1413,
1376, 1340, 1305, 1271, 1239, 1207, 1177, 1147, 1118, 1090, 1063,1037, 1011,987,963,939,917,895,874,853,833,813,794,776,758
};//b值3435 25度 10k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10]={0x7e,0x0c,0xb6,0x9e,0xcc,0xda,0xfa,0x0e,0xfe,0xde};//
//unsigned char code grid[4]={0x02,0x04,0x08,0x10};// 100.0 位碼0>>100度 左移一位 0x7e,0x0c,0xb6,0x9e,0xcc,0xda,0xfa,0x0e,0xfe,0xde
unsigned int L,M,N,Q,ADC_DATA;//作為adc 計算溫度使用

unsigned char TempData[4];
bit ReadTemp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 同屬於硬體的設定描述~請移到上述 STC_XXX_51.h 裏去~
sbit DriveBIT =P3^7;//接到P3^7
sbit SER = P3^4;// 74hc595 送出4組DATA給LCD 7段*4字使用
sbit Latch = P3^3;
sbit Clk = P3^2;
sbit DQ=P3^0;//ds18b20 端口

uchar K;//display count
//unsigned int aa,ba;
//unsigned int TempH,TempL,temp;//16bit temp 是剛剛讀取的溫度數值 TempH 是整數部分 TempL 是小數部分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串到並呼叫程式
void Send4byte(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Dat3,unsigned char Dat4);//送出4byte 由小數開始先送出
void Trans4(void);//轉換溫度4位到顯示暫存器TempData[0~3]供顯示之用
void Display(void);//顯示程式 呼叫 送出4byte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elayUs2x(uchar t);
void DelayMs(uchar t);
unsigned char Compare_tempres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bit Init_DS18B20(void);
//u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void TempPRo (void);
unsigned int TP0,P0n;
unsigned char Rtemp0;
//74hc595 轉換的串—並處理
//*******************************************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Clk=0;
                 SER=Dat & 0x80;
                 _nop_();
                 Dat<<=1;
                 Clk=1;
                 _nop_();
         }
         Latch=0;
         _nop_();
         _nop_();
         Latch=1;
         _nop_();
         _nop_();
}

void Send4byte(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Dat3,unsigned char Dat4)
{
        //最小位數先送出
         Send595(Dat1);//MIN,0.1c
         Send595(Dat2);//10MIN,1c
               Send595(Dat3);//HR,10c
         Send595(Dat4);//10HR,100c
}

//Send4byte(10hr,hr,10min,min);

void Trans4(void)//轉換溫度4位到顯示暫存器TempData[0~3]供顯示之用
{
        if(Rtemp0/100==0)
         TempData[0]=0;
        else
      TempData[0]=segment[Rtemp0/100]; //十位温度
   if((Rtemp0/100==0)&&((Rtemp0%100)/10==0))//消隐
          TempData[1]=0;//0 表示不顯示
        else
   TempData[1]=segment[(Rtemp0%100)/10]; //十位温度
//         TempData[1]= TempData[1]|0x01;
   TempData[2]=segment[(Rtemp0%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
         TempData[3]=segment[P0n];
         TempData[3]= TempData[3]|0x01;
}

/* 顯示用函數 用於驅動595做成靜態顯示 LCD
顯示四位數字 1200 0最先送出1最後送出
8bit都要控制否則小數點會有亂顯示,lcd 接腳接地無效一定要驅動
*/
void Display(void)
{

        Send4byte(0xff,0xff,0xff,0xff);//清除lcd的內容
          if (DriveBIT==0)//為了反向 正向交互所以需要因應而把輸出作為互補
         {
                 Send4byte(TempData[3],TempData[2],TempData[1],TempData[0]);
         }
         else
         {
                 Send4byte(~TempData[3],~TempData[2],~TempData[1],~TempData[0]);
         }
}

/*******************************************************************
adc程式
*******************************************************************/
unsigned int Read (unsigned char CHA){
unsigned char AD_FIN=0; //

    CHA &= 0x07;
    ADC_CONTR = 0x60;
    _nop_();
    ADC_CONTR |= CHA;
    _nop_();
    ADC_CONTR |= 0x80;
    DelayMs(1);

    ADC_CONTR |= 0x08;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
    ADC_CONTR &= 0xE7;
                ADC_DATA=ADC_RES*4+ADC_RESL;
return (ADC_DATA);
}

unsigned int transfer(unsigned char an)//溫度電阻=10k/(((N*2)/M)-1)
{
float PP,Kp,qq;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N=Read(0);//2.5V參考電壓 P1^0
qq=2*N/5;//-----------------------順序有差異喔
PP=M/qq*1000;//----------------順序有差異喔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

/*
float PP,Kp;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count
N=Read(0);//參考電壓count
PP=(M*2.5/N)*1000;//read an temp convert to mV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
*/
return Rt;//return thermo-resister value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cnt;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num++;
        DriveBIT  = (!DriveBIT);
        Display();//every 10ms display 1 times
if(num==30)        //減少更新次數
   {
    num=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K++;
                 if(K>100)
                 {
                         K=0;
                         }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unsigned char Compare_tempres(unsigned int TR)
{
unsigned char cmp_cnt;
cmp_cnt =0;
while (TR<tempresist[cmp_cnt])
{
  cmp_cnt++;
  if (cmp_cnt>100)
  break;
}
return cmp_cnt;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P1M0 = 0xff; //ad port 設定
P1M1 = 0x00; //P1.0
P1ASF=0xff;        //all analog in put mode

DriveBIT=0;

* 建議在寫韌體的時後,把所有的硬體的初始化,移至特定的程式如 hw_init() 裏~再由裏面依序呼叫執行~
* 同時可把硬體相關的資訊隱藏在特定的副程式集了(如果單位執行時間,stack縱深不是太緊)~有助於主程式是只探討功能,流程,演算法~之類的~

*  example:
*  hw_init() {
*   init_gpio();
*   init_timer1();
*   init_ADC_channel_1();
*   ..........
*  }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if(ReadTempFlag==1)//每隔 10ms*500
    {
                         ReadTempFlag=0;
                         DelayMs(250);
       DelayMs(250);

                        TP0= transfer(1);//read chanel 2 resister value
                        Rtemp0=Compare_tempres(TP0);// 查表取出TP0的溫度值
                        P0n=((tempresist[Rtemp0-1]-TP0)*10)/(tempresist[Rtemp0-1]-tempresist[Rtemp0]);//換算小數點的值線性值
                        Trans4();//轉換成為4位數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幾點建議~~

-------

jojoling 大:
   拜謝!! Orz.......  感謝,花了這麼多時間看過我的程式!!
   因為沒有正式上過課!! 所以寫程式像是"土八路"(抗戰時期的共匪,不是正規軍) 你的建議我會慢慢了解,消化,進而改變習慣...還有那些計算式對我來說算是很困難的,以前唸書時候數學物理最差(所以唸文組),導公式就一個頭兩個大...不懂的在私下發消息跟你請教好了,再次感謝!!

网友C:
阿乾大大~~
我.....錯了,我把你的數學題目解錯了~
答案應該是這個
return (5000*M)/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大大~~
我.....錯了,我把你的數學題目解錯了~
答案應該是這個

JOJOLING大:
   我昨天把計算式改了一下,發現好像都不太對!! 那個  "減1"不能省,因為計算出來的數值 758~28709 範圍算是很大,不知道是不是我計算式出問題還是... 主要就是分壓算出電阻值 5V加到 10K電阻和 758~28709範圍的溫度變阻上得到的"分壓" 若是溫度電阻(NTC)在25度時候就是 10K 它的輸出就是 2.5V 得到的M值應該是 512而 2.5V參考電壓N值是512(10BIT ADC 的一半),只是程式改成 unsigned long ... 結果卻不行

case1
        unsigned long PP,Kp,qq;//1019byte display 25.8c but no work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N=Read(0);//2.5V參考電壓 P1^0
qq=2*N/5;//-----------------------順序有差異喔
PP=M/qq*1000;//----------------順序有差異喔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
return Rt;//return thermo-resister value

case2  ok
float PP,Kp;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count
N=Read(0);//參考電壓count
PP=(M*2.5/N)*1000;//read an temp convert to mV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
return Kp;//Rt;//return thermo-resister value

case 3
        unsigned long PP,Kp;// float 1333byte display 0.0c  unsigned long 911byte display 101.8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count
N=Read(0);//參考電壓count
PP=(M*25/N)*1000;//read an temp convert to mV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10;
return Rt;//return thermo-resister value

case 4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count
N=Read(0);//參考電壓count

        return (5*M)/(2*N);// 656byte display 101.8c

        case5
float PP,Kp,qq;//1613byte display 22.6c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count
N=Read(0);//參考電壓count

Kp=10000/(5/((2.5*M/N)-1));
        Rt=Kp;
        return Rt;//(M)/(N)*2.5;// 1605byte display 57.6c

网友C:
阿乾~你的 M,N的值是多少?對映的Rt 應該多少?
列個2組 M,N及相對的 Rt 值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你的 M,N的值是多少?對映的Rt 應該多少?
列個2組 M,N及相對的 Rt 值出來~ ...

JOJOLING大:
   N 因為是參考電壓所以應該在 512 左右, M的值就是分壓值
   2.5V/5V*1024=512
   5V*758/(758+10000)=0.352V   0.352V/5V*1024=72
   5V*28709/(28709+10000)=3.708V  3.708V/5*1024=759

网友C:
這時後你應該寫成這樣啦:
跟據電路理論數據~~
當M=100, N=200時,Rt為30.0
當M=200,N=50時,Rt應為50.4
這樣才有辨法分析誤差之由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時後你應該寫成這樣啦:
跟據電路理論數據~~
當M=100, N=200時,Rt為30.0

jojoling大:

   了解!!

M        N        10K        溫度阻值        refV        test V
512        512        10000        10000        2.5        2.5
999        512        10000        399600        2.5        4.877929688
1        512        10000        9.775171065        2.5        0.004882813
128        512        10000        1428.571429        2.5        0.625
256        512        10000        3333.333333        2.5        1.25
666        512        10000        18603.35196        2.5        3.251953125
777        512        10000        31457.48988        2.5        3.793945313

网友C:
參考電壓2.5V~只是在做修正的~
那 2.5V~對映的電阻值是多少?對映的溫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電壓2.5V~只是在做修正的~
那 2.5V~對映的電阻值是多少?對映的溫度是多少?

若是分壓為2.5V 就是表示 溫度電阻的阻值10K,依照這溫度電阻的特性 25度時候它的阻值是10K.
這個溫度電阻的阻值隨溫度變化公式是 =10000*EXP(溫度電阻的B值3435*((1/(實際溫度+273.13))-(1/(25度標準溫度+273.13))))  得到0度 28709歐姆  100度 987歐姆

网友C:
你的 Rt 與 Kp各自代表什麼?
你給的表裏沒寫

同時那個 Test V又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 Rt 與 Kp各自代表什麼?
你給的表裏沒寫

Rt 是指 實際的阻值因為是 整數,Kp是浮點 我當時怕浮點出來 LCM 不接受所以把 浮點 轉換成 整數.
TEST V 是讀出的電壓值,也就是分壓出來的電壓,M就是利用這個電壓經過AD轉換得出的 count 數.

网友C:
M 與 N 單位應該是 mV 吧?

网友C:
程式:
unsigned long PP,Kp;
.........
PP = (M * 512) / N;
Kp = (PP * 10000) / (1023-PP);
return Kp;

楼主:
引用 网友C:
M 與 N 單位應該是 mV 吧?

單位是 COUNT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式:
unsigned long PP,Kp;
.........

JOJOLING大:
  我發短消息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式:
unsigned long PP,Kp;
.........

jojoling大:
   感謝!! 與君一席話勝讀萬卷書!! 問題真的出在 32BIT計算值

   unsigned int transfer(unsigned char an)//溫度電阻=10k/(((N*2)/M)-1)
{
unsigned long PP,Kp;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N=Read(0);//2.5V參考電壓 P1^0
        PP=((unsigned long)M*512)/(unsigned long)N;
        Kp=(PP*10000)/(1023-PP);
        return Kp;

//return Kp;//return thermo-resister value
}

加了括弧(unsigned long)M 溢位的問題就ok了! 我也試著 直接再 全局變數裡定義 M N 為 unsigned long 也可以!!再次感謝!! 其他照片再PO給你!!

网友:
一切都是小問題

网友C:
還有~你不不需要把  M,N 定成 32bits....也沒效益~
因為你的是 micro chip... memory有限~多改一個 32bits 資料長度..代表要多保留 16bits = 2 bytes 的 ram 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你不不需要把  M,N 定成 32bits....也沒效益~
因為你的是 micro chip... memory有限~多改一個 32bits  ...

感恩!!  接下來才要慢慢往"正規軍"靠過去!!

网友D:
大大又來顯示屏
賣的還是自用的
4位做溫度顯示時鐘很合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又來顯示屏
賣的還是自用的
4位做溫度顯示時鐘很合適呀

xiaolaba大:
  數量只有兩個,作練習用!! 功能慢慢加!! 想要顯示"溼度"!! 有點困難!! 因為溼度會隨著溫度變化而改變!!
要尋找更大的LCD屏,若是有大型的 LCD屏壞掉的話拿來用會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