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孵蛋器DIY的電路配線設備

楼主(2014-03-20):
請問孵蛋器DIY的電路配線設備

加熱器用電燈泡加熱
利用溫度開關控制,加裝小風扇
若當A燈泡燒掉 自動開起備用B燈泡
請問線路圖
謝謝.

网友:
A燈泡燒掉 -------------這弄個電流檢知電路就可以了-------------沒電流就自動開起備用B燈泡

网友A:
最簡單用個橋整串聯a燈泡
燈泡如果斷路,橋整就沒電輸出
配合繼電器來切換既可

网友B:
我沒試過,你可以試看看.
燈泡A接過控制點AB, NC 接點控制燈泡B.
當燈泡A亮時,NC接點開路,燈泡B不亮.
當燈泡A掛點時,控制點AB無動作,NC接點短路,燈泡B亮.
以上僅限小電流,如果是大電流負載,要再改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簡單用個橋整串聯a燈泡
燈泡如果斷路,橋整就沒電輸出
配合繼電器來切換既可 ...

這是個好構想,但可能產生2個疑問.問題1:燈泡在交流與直流全波時的亮度差異?問題2:直流全波電壓可驅動交流繼電器?(我也沒試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沒試過,你可以試看看.
燈泡A接過控制點AB, NC 接點控制燈泡B.
當燈泡A亮時,NC接點開路,燈泡B不亮.

1.文中"燈泡A接過控制點AB, NC 接點控制燈泡A."動作疑有誤,因圖中燈泡A作動時,燈泡B也會動作(NC接法),若將燈泡B改接至NO接點,則可正常作動.
2.燈泡與交流線圈串連聯接方式,並無法提供足夠電壓來同時驅動燈泡與線圈(理論需提供220V供電),這應是最主要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個好構想,但可能產生2個疑問.問題1:燈泡在交流與直流全波時的亮度差異?問題2:直流全波電壓可驅動交流 ...

TO ciko.ciko老師:
理論上將橋整的"交流端"串接燈泡,燈泡兩端也交流波形
橋整的"直流"端接上低阻值電阻,產生一點點壓降驅動後端電路
後端電路可用電晶體加繼電器方式驅動

這樣燈泡端只會損失橋整的壓降而已

网友:
可以參考FINDER電流感應繼電器
附上資料請看最後一頁Highlight的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文中"燈泡A接過控制點AB, NC 接點控制燈泡A."動作疑有誤,因圖中燈泡A作動時,燈泡B也會動作(NC接法),若 ...

2.燈泡與交流線圈串連聯接方式,並無法提供足夠電壓來同時驅動燈泡與線圈

有試過燈泡與電流感應繼電器串連聯接 ,可驅動繼電器 ,燈泡不亮.

网友:
假設您的負載是高瓦的白織燈泡好了,那不妨利用簡單的溫控電路,反正燈泡亮的時候溫度是很高的,當燈泡掛點時就沒高溫,此時便啟動備援燈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燈泡與交流線圈串連聯接方式,並無法提供足夠電壓來同時驅動燈泡與線圈

有試過燈泡與電流感應繼電器串 ...

感謝回覆,讓我也重新多學習了AC燈泡與繼電器串聯的衍生的問題,經測試AC110V/60W白熾燈泡未通電的阻抗為16.5歐姆(通電時約為200歐姆),而AC110V繼電器的線圈阻抗約4-5K歐姆,此兩者成串聯後因總阻抗約=繼電器阻抗,以致形成燈泡A不管是否故障皆無法發亮.應是如此計算吧.

网友:
可以利用串聯低阻值電阻
此電阻的電壓差驅動繼電器
這樣應該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孵蛋器 不只有加溫還需要加裝滾動裝置

网友:
若當A燈泡燒掉 自動開起備用B燈泡....光敏感知 + 電磁接觸器  + 自保持電路

當A燈炮燒掉→光敏感知啟動電磁接觸器 +自保並亮警報燈(警報聲)→電磁接觸器自動開啟,備用B燈泡 。

加上自保電路並亮警報燈 或(警報聲)...(註) 因加了自保電路系統.將不受B燈泡啟閉影響.並且通報,A燈炮燒掉。

電磁接觸器  + 自保持電路

電磁接觸器

 電磁接觸器

電磁接觸器 + 自保持電路

電磁接觸器  + 自保持電路

by bx2aw
光敏感知 + 繼電器  + 自保持電路

光敏感知 + 繼電器 + 自保持

光敏感知 + 繼電器  + 自保持

网友:
是否如圖利用SCR導通抑制另一SCR觸發,會讓燈泡永遠只亮一顆,
沒試過,不知可行嗎?

楼主:
謝謝大家的寶貴意見  利用光敏感知器應是較為單純

孵蛋器 不只有加溫還需要加裝滾動裝置.   目前還是手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寶貴意見  利用光敏感知器應是較為單純

如果是專業用的孵蛋器,最好用電磁接觸器,這組供電電流比較大!

网友D:
不知道可不可行 看看吧

1.A燈恆亮  電容+基納提供DC給RELAY POWER ON B燈恆滅
2.A燈衡暗  RELAY OFF B燈恆亮
注意耐電流量

第一次發文請多指教

网友:
relay 共腳接AC 沒畫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可不可行 看看吧

1.A燈恆亮  電容+基納提供DC給RELAY POWER ON B燈恆滅

燈泡與Zener串聯,會將Zener燒毀.

网友:
假設
孵化室內的溫度已經到達設定溫度
保溫燈是完全OFF的嗎?????還是溫控是有PID????
不論用哪一種
電流偵測式的方式,沒有偵測到電流,電路會如何動作??
要怎判定是溫度到了停止加熱,還是燈絲燒斷了??
感光式的方式,又會如何動作??
要怎判定是溫度到了停止發光,還是燈絲燒斷了??
在啟動&停止加熱時,是否會有一些無意義的動作產生??

楼主:
要怎判定是溫度到了停止加熱,還是燈絲燒斷了??

溫度溫控開關

孵化室內的溫度已經到達設定溫度  溫控開關OFF
保溫燈是完全OFF的利用

利用溫度溫控開關 ,低溫 啟動 繼電器 ,A燈亮,若燈絲燒斷  ,光敏感知器啟動 B燈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怎判定是溫度到了停止加熱,還是燈絲燒斷了??

溫度溫控開關

恭喜你已自行找到解決的方法了

要注意光敏感測電路跟A燈之間是否會有延遲的時間差
如果,溫控開關低溫送電出來時,光敏感知器還沒感應到A燈的亮度
是否會誤送出訊號觸發MC線圈,啟動B燈& A燈失常警示燈
結果變成 A燈 B燈 A燈失常警示燈 全都一起動作了

网友E:
A燈 B燈 A燈失常警示燈 全都一起動作了

說不定這樣小雞會很快就出來------------------這樣賺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A燈 B燈 A燈失常警示燈 全都一起動作了

說不定這樣小雞會很快就出來------------------這樣賺更快 ...

很快就有"烤雞蛋"可以吃了

网友:
注意要外加一項斷電通知機制響鈴。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怎判定是溫度到了停止加熱,還是燈絲燒斷了??

溫度溫控開關

B燈, A燈應該都是 保溫燈又加了,數位恆溫,溫度溫控開關....應該不會有過高溫度!

請問B燈, A燈用幾瓦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B燈, A燈應該都是 保溫燈又加了,數位恆溫,溫度溫控開關....應該不會有過高溫度!

請問B燈, A燈用幾瓦規 ...

保溫箱40*40*40cm   40w燈泡

楼主:
一般正常情況A燈泡燒掉也是很少 只是為了萬一  ,才有備用B燈泡      ,當然每天還是會看一下,  兩個燈泡同時掛掉  ,應該更少

网友:
保溫箱40*40*40cm   40w燈泡

那跟本不用這樣

因為很小
買個220v燈泡---------------------用110v-------------------------要燒很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正常情況A燈泡燒掉也是很少 只是為了萬一  ,才有備用B燈泡      ,當然每天還是會看一下,  兩個燈泡同時 ...

電燈泡的壽命被設計成1000小時!! 這是幾十年前歐洲燈泡同業定出的遊戲規則!
目前 美國奇異已經停止生產 "鎢絲燈泡"
40W燈泡是一般的經驗值,但是 冬天 夏天環境溫度不同,會不會寒流來溫度不足小雞互相擁抱還不夠,夏天溫度過高... 還是量一下保溫箱溫度使用溫度控制會比較好!應該也會比較省電!小機會會比較自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