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平面電視要找誰回收

楼主(2014-03-20):
剛才朋友來電.說他有一台歌林CT-29FR5 29吋 很久沒看了(因為買液晶電視),今天想到看看,卻打不開銀幕.就是沒有顯示,也不知道哪裡壞了,就不要修了,問我要找哪裡的回收,可以去回收?(我哪知道XD

版上有大大知道嗎?還是有高雄的大大要回收嗎?地點在前鎮草衙

网友:
估物商,資源回收商

网友:
有人要搬就偷笑了。。。。。。

丟給垃圾車,運氣不好有些還會白你一眼。
自己載去回收時間跟油錢都不划算。

想來想去,還是給人白一眼比較省事。。。

网友A:
大陆收废旧很多,天天三轮车喊喇叭,29吋显像管电视约五六十块人民币,我春节前拆下一台长虹29吋的电路板、消磁线圈和喇叭出来,剩显像管(坏)和机壳,卖二十元人民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陆收废旧很多,天天三轮车喊喇叭,29吋显像管电视约五六十块人民币,我春节前拆下一台长虹29吋的电路板、 ...

有沒有廢戰機、導彈的賣阿...

网友C:
最近一直想玩倍頻CRT,480i的畫質比起某些低價LCD還好上許多
一是因為不太相信現今LCD的耐用度
二來台灣目前高畫質訊源極少且貴,就算是買了2K4K LCD也沒用
只是跑了好幾家回收場,就是找不到-_-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一直想玩倍頻CRT,480i的畫質比起某些低價LCD還好上許多
一是因為不太相信現今LCD的耐用度
二來台灣目前 ...

現在商品沒有什麼天長地久的囉~~以後拿什麼傳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陆收废旧很多,天天三轮车喊喇叭,29吋显像管电视约五六十块人民币,我春节前拆下一台长虹29吋的电路板、 ...

"拆下一台长虹29吋的电路板、消磁线圈和喇叭出来,剩显像管(坏)和机壳,卖二十元人民币。"
這樣也能賣?
在台灣,拆到只剩外殼和CRT,回收場是不收的
我還要搭上壞的電路板他才收
目前台灣CRT電視回收僅80-100台幣左右(主要外殼,映像管,偏向線圈和電路板缺一不可,喇叭和消磁線圈可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廢戰機、導彈的賣阿...

米國還真有廢戰機在賣
像那些航空展裏還能正常飛行的P-51野馬,甚至F-86軍刀噴射機,都是米國國防部賣給當地有錢飛行愛好者的剩餘物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陆收废旧很多,天天三轮车喊喇叭,29吋显像管电视约五六十块人民币,我春节前拆下一台长虹29吋的电路板、 ...

昨天卖四台17吋CRT显示器,40元一台,
15吋组装机,坏机每台50元,坏VCD,坏显像管10元一个。
这些垃圾都是客户丢在店里年多了,
共卖了几佰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廢戰機、導彈的賣阿...

多得是,小孩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一直想玩倍頻CRT,480i的畫質比起某些低價LCD還好上許多
一是因為不太相信現今LCD的耐用度
二來台灣目前 ...

台北大安: 大大請問平面電視歌林CT-29FR5 29吋 ...是不是三 菱的產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現在商品沒有什麼天長地久的囉~~以後拿什麼傳家啊

主要是CRT那支管子的壽命特長
從黑白時代到彩色時代已經發展了70年,已經算是成熟過頭的產品
現在在米國日本還有人在玩四五十歲的古董CRT電視
台灣也有很多CRT死忠愛好者,尤其是SONY出產的專業用廣播級MONITOR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台北大安: 大大請問平面電視歌林CT-29FR5 29吋 ...是不是三 菱的產品?

那是台製,是用三菱的電路系統,影像管也是用三菱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台製,是用三菱的電路系統,影像管也是用三菱管

感謝回覆!
a471大大,好像有–台三菱的欠修!去載回來殺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回覆!
a471大大,好像有–台三菱的欠修!去載回來殺肉!

我這台是美規低唷~~三菱映像管、雙語、雙輸入TUNER、重低音、環繞音場

CRT畫質美顏色艷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回覆!
a471大大,好像有–台三菱的欠修!去載回來殺肉!

那不一定能用喔:
1.平面和非平面不同
2.三菱系統還細分以下:
(1)純日製日規
(2)美規,英文OSD,這型歌林三菱都有用,且相當多,同時期的兩品牌產品零組件有一定互通性
(3)美規,日文OSD,這是日製CZ100系列專用
(4)美規,中文OSD,後期歌林機種及部份三菱後期機種(日製台製都有)
這四種之間除遙控器可共通使用之外,其餘全無共通性
如果您是以CT-29FR5這型(美規,中文OSD)和a471大那台三菱日製(美規,英文OSD)作比較,零組件共通性為0

网友:
那我這台是寄過去給砂鍋賣回收還是搞搞修起來看好咧?

馬個鳥蛋~昨天才在路上碰到鄰居杯杯,他跟我說他找賣
我家電視的傢伙"修CRT電視",那傢伙居然扛台32"的過
去跟他說"LCD很便宜啦~別修了"就收人家1.3萬把舊電視
帶走強買強賣......變土匪了咧

他當年從家電廠生產線離職回家鄉開電器行,多虧附近村
莊鄉親捧場他才萬丈高樓平地起的,大家都嘛認為他近服
務比較好,因此都不太計較價錢比外面貴些。大從電視冰
箱,小至電扇電鍋大多找他買。買年年底他都開著貨車裝
月曆家家戶戶分送客戶你就知道他有多賺錢...

网友:
那殺過去很近~~~~拿一台32"LCD來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CRT那支管子的壽命特長
從黑白時代到彩色時代已經發展了70年,已經算是成熟過頭的產品
現在在米國日 ...

台灣也有很多CRT死忠愛好者,尤其是SONY出產的專業用廣播級MONITOR

这种索尼2900我去年还修过一台,我有该型号电路图,是中放电路失谐和一边音箱不响,乡下用有线电视还未数字化,中放调不准后来网购台选台器70元,一边音箱不响查出一只小三极管C3111的CE漏电击穿,废电路板拆个C3111管换上就好,收300人民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近一直想玩倍頻CRT,480i的畫質比起某些低價LCD還好上許多
一是因為不太相信現今LCD的耐用度
二來台灣目前 ...

二來台灣目前高畫質訊源極少且貴

我这里有线电视数字化后目前有8个高清台,我只用标清机顶盒,明后年估计全面高清化,后就停播标清4:3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台灣也有很多CRT死忠愛好者,尤其是SONY出產的專業用廣播級MONITOR

不得不說
那台不是KV-2900
2900長這樣
我照片中那台是PGM-200R1J
是SONY生產供作專業用(電視台監看畫面用)
那類型的CRT顯示器和一般民用電視不同的地方在於:畫質無渲染加強(因為要當作電視台發射信號的參考畫面)
看慣一般民用電視的人看這台可能會不習慣,會嫌畫質不夠鮮豔
不過那是完全真實呈現的畫面
那一類型顯示器價格也極貴,當時新品依照機型不同可以賣到20萬~甚至百來萬(單位台幣,以下同)
現在要買二手品,也是要以萬為單位計價
以下這張照是台灣台視在試播高清信號時所用的SONY BVM-D32E1WU顯示器
這一型當時的價格如果我沒記錯,價格破百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线电视数字化后目前有8个高清台,我只用标清机顶盒,明后年估计全面高清化,后就停播标清4:3信 ...

大陸所謂的高清應該就是指1920*1080i這種解析度嗎?

台灣目前無線電視台....16台,由五家電視台各負責2~3個子頻道

有線電視分IPTV(透過網路訊號傳送)與CATV(傳統有線電視)兩大類..

CATV有線電視將傳統類比訊號與數位訊號同步撥放,類比訊號用目前
的電視收看,數位訊號必須透過"視訊盒"接收訊號後輸出電視收視。

CATV的數位訊號不一定是1920*1080解析度得看頻道而異,IPTV我就
不知道了,好像也不是全都是FULL HD(1920*1080)畫質.....

网友E:
时代的车轮隆隆向前,会碾碎一切过时的事物。
对老旧事物情有独钟,说明自己已老矣。
现在的我也一样诶。老旧的东西家中越积越多。这些现实存在的东西似乎就是自己不肯放手过往的理由吧。
老了,还能奢求啥呢?剩下的只有珍宝般的回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得不說
那台不是KV-2900
2900長這樣

两台外观造形看不出差别在哪?后背两把手,左右两外挂音箱,面板控制在右边,同机芯有KV-2900和KV-3400,这些老旧机型只有30个台位,现在根本不够用,中放电路修好也没意义,换选台器增加台数才有意义,图纸出错很多,去年修一边音箱不响查出实际电路与图纸不同,如果没图纸要查出一小三极管2SC3111坏不容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时代的车轮隆隆向前,会碾碎一切过时的事物。
对老旧事物情有独钟,说明自己已老矣。
现在的我也一样诶。老 ...

维修人的电器,垃圾中的精品;

电视;TC-29老松下,回收修好,六年未吹过尘,声、像还刚刚的。

冰箱:175升老三凌,十年不会跑R12。

洗衣机:双桶老威力,洗衣,脱水也刚刚声。

相机:BENQ E--1220,客户说不开机,答;主板坏修不了。

     走了跑了一圈又回来问;卖你多少钱?我说,30元。

     心想有钱的主,买新的去吧。最后30成交。换新电池开机,

    " 擦"一声响,镜头升出了,对着街上MM拍几张,哈哈超靓。

还有ASUS电脑、天龙音响。。。。。。不洒了,酸酸的感觉!

维修人的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人的电器,垃圾中的精品;

电视;TC-29老松下,回收修好,六年未吹过尘,声、像还刚刚的。
洗衣机:双桶老威力,洗衣,脱水也刚刚声。

我也用老威力双桶洗衣机,1987年用到现在二十六七年了,铝外壳不会锈烂,铝壳电机用滚珠轴承,洗衣不用走自动程序,省水省电,最后一次洗过剩水还留着冲厕所,有亲戚给过两台杭州松下全自动洗衣机波轮轴总成坏,有机会换波轮轴总成就能用全自动,但还是卖了废旧,继续用老威力双桶,老威力原装皮带用到现在还没换,两个铝壳电机也没烧过,轴承也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