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K3742 畫面異常

楼主(2014-03-20):
朋友的電視送給我練功用

想請教板上大大,這是邏輯板問題?還是面板問題?

若是邏輯板問題再來拆

謝謝各位~~~

異常畫面

異常畫面

网友:
練功用!是不是邏輯板問題也是要拆オ是練功對吧!

网友:
面板問題居多

网友:
面板問題+1

楼主:
V大說的是,若真要練工,要拆了再說

但因為若是面板問題不知道有機會修好嗎?所以才會先問各位大大

謝謝了~~~

网友:
面板壞~~可以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V大說的是,若真要練工,要拆了再說

但因為若是面板問題不知道有機會修好嗎?所以才會先問各位大大

有機會修..方法很多..
只能說..要修2個地方

楼主:
BEER大,可以教一下嗎?我該從哪下手呢???
感恩

网友:
必須拆面板~新手不宜~

网友A:
面板壞.確定能修.可以請wecan大教你.

网友:
畫面異常...可完修...

网友B:
這確定可以修復.
但需換TAB.....左半邊無影(COG以脫膠了).
面板的結構(以這塊來講).左邊第一顆TAB.為起點(移位訊號).也就是說.起始的訊號.無法送到下一顆做動作.導致形成的故障畫面)
移位訊號是串連的....其他的是並聯的.(POL訊號我不確定).

用紙片.散熱墊塞....可暫時解決.但問題並無解決.過陣子就掛了
這款37"42"都是這種問題.我手上就有20片以上的面板(我自己的)

沒出現亮線或許還不用動到*熱壓機*......透露一點點.坊間有人用破壞的方式可以解決.所謂的無影腳(殘影)

楼主:
小張,您好

感謝您的回覆,可以請教一下"用紙片.散熱墊塞....可暫時解決"這是什麼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確定可以修復.
但需換TAB.....左半邊無影(COG以脫膠了).
面板的結構(以這塊來講).左邊第一顆TAB.為起點( ...

可修復方式..很多種....
至於用哪種方式  維修...個人找出的道理
只要...同樣問題...退回....就好..

沒專業機器...就無法處理嗎...

有機器做得來嗎...不是針對你小張....
前1年多找過XX拉..42押合.2000 46押合....4000
有來做嗎.....
到最後自己墊拉..不要說無法用墊的...看個人功力..
自己一台2年沒問題...還可你隨便敲...要敲哪隨便你

還在店面使用....歡迎同行來敲看看.有無問題

每個維修者..自己為修方式...自己有...自改機器...
也不要抹滅...每個人的維修方式....
啥叫破壞性修法....已達高階修理者...應該不會說這句話

如真正維修者...不花昂貴機器....還修的起來...又撐的久
才是賺錢.....

有機器經過...押合 .就一勞永逸嗎.....未必

再說一點..大家會去注意某些零件特點嗎....
只說一點..XXX   耐溫多少....
沒專業機器....照樣修...錢一樣收口袋....

有機器熱壓..保固多久....
沒機器我如可修...一樣保固...多久

到時有人要拿去給你壓....
價格都談好
不要說...XXXXXXX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面板壞.確定能修.可以請wecan大教你.

playart大.我會這樣說是因為wecan幫我處理過10幾台這樣的機器.到目前為止客人都很滿意也都有超過半年以上了.所以我很確定他能處理.所以才提供訊息給發文者做參考.至於他是怎樣修我就不知道了.小弟還在學習階段非專業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yart大.我會這樣說是因為wecan幫我處理過10幾台這樣的機器.到目前為止客人都很滿意也都有超過半年以上 ...

  最近有段時間沒上來..原來發生一些事.....

W大原來被停權了...
真是對不住板主了.真糟糕小弟又狀況外了..真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修復方式..很多種....
至於用哪種方式  維修...個人找出的道理
只要...同樣問題...退回....就好..

每個人維修的手都不一樣.
至於我所講的破壞.你誤會了.那是針對製成而定
這種方式.很多人都知道.
我知道用墊的可以.....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墊法.
因為正確的手法.沒人會講.
也相對的.....如何破壞會好.也不會有人講.不是嗎?

維修可以一勞永逸的話.....你我與大家都沒飯吃了.不是嗎?

我先講一聲.我沒幫同行處理面板.我只處理自己的東西.
更何況我也沒有專業的熱壓機.
單單去年就有將近30台的熱壓機近來台灣

你所講的人士.....連北部這邊都有請人過來收面板

因為我現在不做同行的維修件.
我寧可把做同行的價格給一班的消費者......落的輕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張,您好

感謝您的回覆,可以請教一下"用紙片.散熱墊塞....可暫時解決"這是什麼意思呢?

可暫時解決.並非絕對的...
只是你要知道如何的*墊*

你必須很確定是哪裡脫膠.
1.pcb  2.cog 3.玻璃端.才能動手

网友:
其實沒拆 問題到底是什麼  永遠是個""謎""

网友:
樓主你的賣場不是有拆機後的相片了嗎?何不post出來請教有經驗的前輩呢

楼主:
在這先謝謝各位,附上拆機照片

最近會動手墊墊看小張大的建議與其他網友的指導

若有進一步的進展再來報告了

网友:
很不好處理.
有朋友看過原廠工程師用自己修改的熱壓手柄維修.........
我是不知道原理,知道了可以改一支來玩玩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暫時解決.並非絕對的...
只是你要知道如何的*墊*

只能說...還是在質疑修好撐多久..
1.都說.機器來能修...要熱壓..要墊..要....修理
例如現在有熱壓也只保固3個月...其他方式 .也保固3個月
你要如何修的方式...
如送修熱壓...保固1年...我用墊的也保固1年..對等吧.
不要說這句話....可暫時解決.....
不會處理...就會向你說的....可暫時解決.....
美角在哪...自己去想辦法

至於你說的不做同行...寧願給一般消費者..又再砸自招牌

啥是同行..啥是廠家  啥是一般消費者
你應該說我都做廠家..居多....偶爾接一般消費者.給予低價
剛好就好
不要在每個論壇..談..都要熱壓機才能解決...
害一堆買熱壓機...來搞死自己....
就算有機器很了不起嗎...最簡單 每片玻璃...押何磅數...和扣府...都有
修好一定完全部會壞嗎...
再來一以不懂如何拿玻璃人員...故障率擬自己很楚

大家都在做電視為修...你說的維修是高級維修
不要騙人只做一般客戶..同行不做...
應該說我只接場嘉大量...有空只收一般消費者

被罰的有SONY 來補一點吧

网友:
小弟拙見  樓主是在PO 求問題的解答 目前看來應該像是面板的問題 那就朝這方面去做討論及解決
至於其他人的回覆也是針對您後續的處理才來回應處理的方式
小弟不是來筆戰的 只是覺的樓上的大大 似乎對人家講如何處理很不滿 卻不確實回答樓主的答案
給樓主提示 可以完修 然後呢? 沒有後續 卻一直想要跟其他解答問題的人做一些沒有相關的回答

電視沒壞為什麼要修 沒壞做維修的怎麼賺錢 沒有不會壞的東西吧 什麼樣的維修方法都會再壞吧 最主要的是 維修後的後續服務吧 誰會想要東西修好之後再回來 但它偏偏再回來時 你能做什麼樣的處理跟如何做處理吧

各位抱歉打擾了

楼主:
進度更新,按照大大建議的,小弟在COF處墊了散熱墊塞,但狀況依舊,不知是否我墊錯了呢?

後來按壓左側,畫面出現一條一條的,這樣是還有救嗎?

网友:
現代的武林密集技術越來越不值錢了~

网友:
許文龍の「觀念」...讀一下吧!

簡單の事..搞砸就會變的很複雜了!

楼主:
RE: BENQ SK3742 畫面異常(已棄修)

最後決定放棄修理了,謝謝各位了~~~

网友:
我是怕水的旱鴨子,若預見溺水;我不會冒然下水!一定找適當人、工具及方法。
才能正確救急,避免事態擴大。   降低風險,提高勝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