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CMV 222H 黑亮屏

楼主(2014-03-20):
此機從回收廠收回來上電是白屏,後來在T-CON更換一顆1117 3.3V之後結果變成了黑亮屏,量測主板上的穩壓IC,發現有一顆異常,5V的地方變5.5V,量T-CON兩端保險也是5.5V,這台PI和AD都曾被維修過了,不知有沒有被搞爛,還請站上前輩指點一下,按鍵有做用但無電源指示燈,還請站上前輩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紅圈穩壓器看起來好像是裂掉  5.5會不會是這顆引起的  可以查一下

電源燈不亮  這型LED常壞

至於黑屏  T-CON可能要檢修看看  各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穩壓器看起來好像是裂掉  5.5會不會是這顆引起的  可以查一下

電源燈不亮  這型LED常壞

那顆沒有裂掉

网友B:
"黑亮屏" 哈哈  有背光無畫面 簡稱 只有一個人發明這個 "專有名詞" 沒有想到你也學上了 發明這個"詞"的人他有很多實例你蒐一下看看不過我想幫助不大 這台ad設計有問題 會先燒板在燒液晶上的 原件 ad板通常是燒  小 芝麻管 太久了想不太起來記得好像是在 電桿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亮屏" 哈哈  有背光無畫面 簡稱 只有一個人發明這個 "專有名詞" 沒有想到你也學上了 發明這個"詞"的人他 ...

智大我也猜測應該出在主板了,T-CON的故障點應該有解決完成才對,只好再來摸看看了,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智大我也猜測應該出在主板了,T-CON的故障點應該有解決完成才對,只好再來摸看看了,謝謝 ...

胡大~
有問題怎麼沒問我!這一台我有兩台~~
一台完修~一台倘快兩年!!
這一台AD版~有一個開不開店的MOS~沒注意錯是P-MOS@共點給面板
您的第2張照片左邊中間那三顆~在排線右上
面板那有一個應該也是P-MOS還是N-MOS也是會壞~升壓區!這應該會是白畫面~也是小小三隻腳@

對喔~~你可以請下來!用您買的晶體測試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胡大~
有問題怎麼沒問我!這一台我有兩台~~
一台完修~一台倘快兩年!!

周大您好,這台的白屏我解決好了,只不過白亮屏解決好變黑畫面有背光,至於主板上的MOS我早就有測過了,也都是正常的,目前和智大懷疑的一樣是芝麻管,只是太小顆又多, 因為是回收的所以就懶的再查了,等有再查,不然眼睛真的很累
有空過來坐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大您好,這台的白屏我解決好了,只不過白亮屏解決好變黑畫面有背光,至於主板上的MOS我早就有測過了, ...

有空再帶我那台跟你一起研究!不然這一台輸入介面還剖多的~

你這樣說應該是T-COM上的升壓MOS@此台當初也請教過麵線大..
在那八隻腳IC附近~我在拍照給您

网友C:
胡大~
參考資料~
左邊圈圈是主機板那個PMOS~~因為我只有買8PIN的IC(主要是修高壓)占用

右邊陀元圈圈~是TCON上面的MOS~是P還是N我有點忘了~有需要我再去涼一下
(你看到兩顆8PIN的SMD型MOS都是我暫代~原本是三隻腳小芝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胡大~
參考資料~
左邊圈圈是主機板那個PMOS~~因為我只有買8PIN的IC(主要是修高壓)占用

周大感謝你喔,這幾天電腦維的CASE比較多,等比較有空再來搞這台,謝謝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大感謝你喔,這幾天電腦維的CASE比較多,等比較有空再來搞這台,謝謝你了 ...

不會!!一起努力~

网友:
大家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