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國際牌除溼機F-Y903NW-B無法除水簡易維修

楼主(2014-03-20):
國際牌除溼機F-Y903NW-B無法除水簡易維修
故障問題:除不到水,無風量吹出!
拆機清洗,沒看過這麼髒的~
洗白白~
翻新送風馬達,更換保險絲及軸承~
組裝試機,完修~

网友A:
多謝滷大詳細解說,小弟上星期修一台跟您一模一樣的,病因也一樣,原因是用了10年關在小房間裡,女人又喜歡堆的滿房間衣服造成漂浮棉絮超多,洗乾淨後已能正常使用,小弟修的那台馬達軸承已經有些卡卡,上油後有改善但是治標不治本,請問滷大您如何拆裝軸承,小弟問題是拆時手上逼猴太大隻,可是找不到小隻的,還有裝回軸承時如何裝到指定深度而不傷到新軸承,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謝滷大詳細解說,小弟上星期修一台跟您一模一樣的,病因也一樣,原因是用了10年關在小房間裡,女人又喜歡 ...

拆:用有愛心的暴力,尖嘴鉗跨在軸承上,敲尖嘴鉗即可~
裝:用約8號長套筒敲軸承內圈~

网友B:
魯雞蛋大如果除溼機壓縮機縮心了,該如何處理,放了大約1年沒啟動,結果要用時壓縮機啟動又停止的反覆,這樣有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魯雞蛋大如果除溼機壓縮機縮心了,該如何處理,放了大約1年沒啟動,結果要用時壓縮機啟動又停止的反覆,這 ...

先檢查啟動器吧!若是機械控制再檢查濕度控制開關!最後才是壓縮機,若是壓縮機要救就須考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用有愛心的暴力,尖嘴鉗跨在軸承上,敲尖嘴鉗即可~
裝:用約8號長套筒敲軸承內圈~ ...

裝:用長套筒敲軸承外圈是否較不會傷到軸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裝:用長套筒敲軸承外圈是否較不會傷到軸承

外圈受力面積較大,小的習慣敲內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檢查啟動器吧!若是機械控制再檢查濕度控制開關!最後才是壓縮機,若是壓縮機要救就須考慮~ ...

http://bbs.pigoo.com/thread-19824-1-1.html
就是這台啦,很多年前修好的,這款是有啟動器的嗎?
啟動器故障不是連啟動都不啟動嗎?如果只是啟動器就好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19824-1-1.html
就是這台啦,很多年前修好的,這款是有啟動器的嗎?
啟動器 ...

動動手查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動動手查看一下吧~

沒問題~~明日放假有空就可以處理一下了,目前上班ing
感謝滷雞蛋大

网友D:
滷大,
關於 除濕機馬達  滷大之前都是直接換原廠馬達, 這次特別"搞缸", 修馬達!

過程有些像滷大之前修冷氣馬達.

這台積塵太嚴重了!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滷大,
關於 除濕機馬達  滷大之前都是直接換原廠馬達, 這次特別"搞缸", 修馬達!

國際的免驚,其他的要小心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