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ED 手電筒維修

楼主(2014-03-20):
請問各位大大們,這支手電筒的電池接觸點已銹化了,我用 BB 檔量測就是正極不通,
不知是不是中間的黃色按鍵壞了,這按鍵不知該如何測量,請大大們幫小弟解析中間幾個
小紅圈的零件功用,謝謝大大們。

网友:
那一顆IC是做段數控制的... 另二顆 "C" 是SMD電容.
猜想這支手電筒原本按下開關的動作應該是 開>閃>關, 或是有更多的動作...
所以, 單量那二個正極 in/out 是不會有通的情形的!

原則上那個電路不太會壞, 以您的個案來看, 應是接觸不良造成!

用去漬油拿牙刷刷乾淨, 再拿酒精刷一次, 再仔細地檢查接觸點!!
由其是燈頭/以及負極接點!
把表漏液氧化的部份 "全數" 都處理好, 再試看看吧!!

网友A:
彈片金屬疲乏變形了 該換了
YK-02 是IC 控制3晶體來達到控制HI-POWER LED

黃色開關量法 探針碰兩腳 第二張圖的左右 上下是相通的
按下去一直按  要一直B不能斷  只要不是這種B 就是它掛了

网友:
PCB板電池漏液嚴重侵蝕洗一洗先應該就會發現有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彈片金屬疲乏變形了 該換了
YK-02 是IC 控制3晶體來達到控制HI-POWER LED

是的它有三段,HI & LOW & 閃爍,但現在有個問題了,我不好小心把它燒了,

結果現在只有  LOW & 閃爍了,請問大大不知是否還有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