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Philips 25W省電燈泡拆解

楼主(2014-03-20):
黑線

黑線

參考論壇上的說明,試拆了一顆Philips 25W省電燈泡,底座順利拆開,但是連接電源座的線,有一條黑線拆開時從電路板上掉落,但是看板子上,看不出它原來是接在那個點上? 有沒有高手指導一下,黑線該接在那? 謝謝.補充白線側照

白線側

白線側

補充另一側

另一側

另一側

綠色環旁小孔應該塞不下黑線,因為黑線很短而且粗細比孔要粗, 請指導一下.
是否與整流二極體接在同一孔?因為PCB上AC1標在二極體的孔位,並沒有其他單獨孔.

Step1

Step1

這樣看起來,直接從塑膠殼拆開的步驟是錯誤的,應該是照POPCORN所PO的討論串中有人提到,該從燈尾的兩個焊點先解焊,再拆白色塑膠殼,才能將PCB順利拆下,而不會將接到燈尾AC線扯斷.因為黑線部分出廠時就留得很短.
這顆是裝在後陽台有燈罩的燈座裏,可是似乎比原來傳統燈泡更不耐,大概一年多就故障了,現象為開關打開後,燈要亮不亮,不知道是不是啟動電容C4(參考白線側照)故障? 不知道電容故障可以如何測知(如果只有三用電表)呢? 請高手指點一下.
這顆PTC沒有裝,不知道是不是cost down的關係,所以裝在密閉燈罩中,散熱不好才提早報銷了.

Hole

Hole

新買一顆23W的,在塑膠殼用電鑽打一環散熱孔,裝上去試試看壽命會不會改善!!

网友:
白線那一側是不是能近拍看看??

网友:
PCB綠色圈電感旁邊有個缺口。

网友:
黑線穿過電路板,連到螢光燈管。

网友:
黑色線通常裡面有保險絲。
找找看電路板有沒有標F開頭的接點。

或是沿著藍色麥拉濾波電容追一下電路,白色與黑色線應該各接它的一端。

网友:
接整流器---------------------------------------------------了解嗎
參考這不知再求解

网友:
AC

AC
Q1 的 E 腳  和 C2  中間有個 "AC" 的孔 , 版大的第二圖就可看到了...

楼主:
補充了一些圖,又補充了幾個疑問
***是否與整流二極體接在同一孔?因為PCB上AC1標在二極體的孔位,並沒有其他單獨孔.
***是不是啟動電容C4(參考白線側照)故障?
煩請解惑一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了一些圖,又補充了幾個疑問
***是否與整流二極體接在同一孔?因為PCB上AC1標在二極體的孔位,並沒有其他 ...

凡走過都會留下痕跡....
如果您還未用烙鐵動過PCB底部.....
拍幾張圖....上傳看看.....
不管黑色線是....扯斷或沒焊牢.....都會有痕跡!!!....仔細找一下!!!

网友:
你得先把P1~P4的燈線解開,再翻開電路板背面就可以確定接線位置了。
還有通常那黑線內應該是保險電阻,那個很常是最先燒壞的。

网友:
你這板有兩顆電解,屬於110VAC倍壓整流
一條AC線接到串聯電解電容之+-接合點
另一條AC線接到串聯二極體之+-接合點

网友:
AC1 跟 二極体的 P 端 相連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的資訊,今天把p1~p4的燈線卸下,查看電路板背面,真相終於大白,
不過不幸的其中一條燈絲斷了,我想大概沒機會嘗試修復了
從背面看到,原來黑線真的是與二極體共用一個孔位,真不知道這樣設計,會有甚麼好處呢?
背面的洞
對照正面
重新整理一次正確拆解過程,供有興趣的人參考:
第一步:燈尾的兩個焊點先解焊(因為Philips連接燈尾導線留得很短,如果從塑膠殼拆,導線應該很容易斷)

step1

step1

第二步:拆白色塑膠殼
第三步:將p1~p4燈線卸下,要小心別擰斷了.
第四步:就可以順利拆開成燈座,啟動安定器電路板,燈管三個部分.
就可以進行檢測維修了.
不知道剩下的殘骸,有那些零件可以殺肉,留下來供未來各種方式再利用呢?

修復結果失敗..殘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的資訊,今天把p1~p4的燈線卸下,查看電路板背面,真相終於大白,
不過不幸的其中一條燈絲斷了,我 ...

燈絲斷了一根其實還是可以用的。
把只剩一根燈絲的那頭,在電路板上原兩燈絲接頭的地方,加上一個1W, 10歐姆的電阻。這樣會變成只使用另一頭的燈絲在預熱燈管。雖然燈管會變比較快壞,但還是可以使用。我有一棵燈泡就是這樣,是可以用的。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