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46GX3T 開機保護

楼主(2014-03-21):
SHARP 46GX3T 開機,POWER與OPC燈號同時.輪流重複閃爍,
繼電器大約1秒跳掉!

量測電源板電壓
主板供電:
待機電壓 4.98V
PS-ON 2.66V
AC-DET 3.11V
PNL-POWER 0V
UR-15V 0V

高壓供電:
PNL-12V 0V
UR-12V 0V
UR-60V 0V

視訊板供電:
S-15V 0V
UR-15V 0V

請問是電源板故障,還是主板故障?

网友A:
大哥
應該遵守板規.上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應該遵守板規.上個圖

謝謝大哥提醒,已將照片補上!

网友:
把高壓版的PIN拔除電壓看有沒有出來!~@@基本上答案已給你 再來自己查瞜!!

楼主:
謝謝jackhiphop兄,
高壓板的pPIN已拔除測試了,
狀況依舊!

网友:
算燈號,閃幾下??

楼主:
將ps-on,5v短接,但是無法啟動!

楼主:
很複雜,看影片吧!
http://videobam.com/vrOsh重錄
電源燈綠燈閃1下,電源燈變紅燈,
電源紅燈+OFC綠燈一齊閃2下,熄滅,
OFC綠燈閃1下,熄滅,
電源紅燈閃1下,熄滅,
電源紅燈+OFC綠燈一齊閃1下,熄滅,
OFC綠燈閃2下,熄滅,
電源紅燈閃2下,熄滅,
OFC綠燈閃1下,熄滅,
OFC綠燈閃1下,電源紅燈閃1下,
OFC綠燈閃1下,電源紅燈閃1下,熄滅,
OFC綠燈閃1下,電源紅燈閃1下,
OFC綠燈閃1下,電源紅燈閃1下,
OFC綠燈閃1下.熄滅,

楼主:
已改放其它網站,謝謝指教!

楼主:
斷開電源主板接線,+5vsb短接ps-on和背光開關
結果...
背光不亮!
ps-on=+3.98v
背光開關=+4.98v

斷開屏線,+5vsb,+12v,+60v接負載,測試負載電壓
結果...
+5vsb=+4.98v
+12v=0v
+60v=0v

應該可以確認是電源板故障!
+12v +60v 出不來!

楼主:
確認是電源板故障,還是請人維修好了,不夠專業,怕越搞越糟!
謝謝大家幫忙!

楼主:
電源版已修好,已經可以正常開機收視,
但是畫面有類似起泡的暗痕,
拆開發現是導光板上有一層白色膜起泡了,
而且這台只有一片導光板,好像少了擴散片及稜鏡片?
不知是否可用其他牌46吋的背光模組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版已修好,已經可以正常開機收視,
但是畫面有類似起泡的暗痕,
拆開發現是導光板上有一層白色膜起泡了,

新手不太懂~猜想 該不 會 又是偏光膜 問題

楼主:
不是偏光膜,我將白色膜撕下,可正常收視,
但是白色膜無法完全撕乾淨,會有痕跡!

楼主:
已找到同型號背光模組,更換完成!電視畫面已恢復漂亮畫面!
謝謝~

网友:
工喜完修